固定式三端積體穩壓電路7805設計製作連續可調直流穩壓

楼主(2007-11-23):
用固定式三端積體穩壓電路7805設計製作連續可調直流穩壓的實際電路如圖所示,圖中R1取220Ω,R2取680Ω主要用來調整輸出電壓。輸出電壓Uo≈Uxx(1+R2/R1),該電路可在5~12V穩壓範圍內實現輸出電壓連續可調。

    由該電路實驗證明:(1)R1為固定電阻值,改變電阻R2的阻值就可獲得連續可調的輸出電壓,輸出電壓Uo近似值等於Uxx(1+R2/R1)。(2)最高輸出電壓受穩壓器最大輸入電壓及最小輸入輸出壓差的限制,該固定式三端集成穩壓積體電路7805最大輸入電壓為35V,輸入輸出差要保持2V以上,因此該電路中由於穩壓器的直流輸入電壓為+14V,所以該電路的輸出最大值為+12V。(3)實驗表明,在穩壓器的穩壓範圍內,其穩壓精度可達±0.03。
匿名

批圖上網!!

文字敘訴知曉,請問可否批圖上網!!

使用道具

楼主(2008-03-25):
附圖暫時找不到,我找到後會傳上!

网友(2009-01-15):
幫W大補上資料
原則上跟LM-317用法一樣,可以參考LM-317  DATA  內有基本參考線路
W大講的這篇我有圖但是我不能貼圖只好做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機板維修區的公告有提到貼圖的辦法。

网友B:
可以貼圖了補圖
有興趣可以再看看 LM317 DATA

网友:
感謝你補上圖片....

网友(2009-06-11):
存起來備用

网友:
LM-317比較好用,而且LM-317也可設為定電流喔!

网友:
最大電流1.5A .

网友C(2010-12-01):
輸入 輸出的壓差越大,7805的消耗功率也越大
也就是說,當輸入電壓為14V,輸出電壓為5V,輸出電流1A時
(14-5)*1=9(W)
7805必須消耗9W功率,請注意晶體的散熱

网友:
感謝大大分祥

网友:
好用的電路哦!                                          ===>  可用於高壓板上
可用"7805"做固定5 v 輸出,                            ===> ON /OFF  {正電壓觸發}
再加"LM317"做可調電壓{12v ~0v },         ===>  adj     {約3.3v}

网友D(2011-11-20):
讚!!!
原來 7805 還可以這樣運用
如此推論
7812 也是可如法炮製
這樣就不一定 需要 LM317 了
謝謝 W大

网友:
學習了~~~最近正在努力這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讚!!!
原來 7805 還可以這樣運用
如此推論

連續可調的穩壓還是以 LM317 這類專用的較理想,7805、7812 替代 LM317 還有些小細節要注意,例如相關的電阻承受功率、IC本身的耗電流等,都可能成為不穩定與輸出電壓誤差的來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輸入 輸出的壓差越大,7805的消耗功率也越大
也就是說,當輸入電壓為14V,輸出電壓為5V,輸出電流1A時
(14-5)*1 ...

這個計算方法蠻實用的。
請教9w時,散熱片要用多大?還是有什麼計算公式,可以根據瓦數來計算散熱片的面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個計算方法蠻實用的。
請教9w時,散熱片要用多大?還是有什麼計算公式,可以根據瓦數來計算散熱片的面 ...

確實是有公式可以計算
只是我不知上哪找,也從來沒在算
純粹都是依經驗值,或實際使用狀況

网友F(2012-01-19):
Uxx(1+R2/R1)。中Uxx是等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個計算方法蠻實用的。
請教9w時,散熱片要用多大?還是有什麼計算公式,可以根據瓦數來計算散熱片的面 ...

在google 搜尋:電源供應器中之多點熱源散熱片最佳化設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Uxx(1+R2/R1)。中Uxx是等於多少

用的IC為7805,7806,7808,7809,7812.所以電壓為5V,6V,8V,9V,12V.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的IC為7805,7806,7808,7809,7812.所以電壓為5V,6V,8V,9V,12V.

謝謝告知

网友:
Fairchild 公司的 Datasheet 內有提供較精確的公式:

其中要注意 Iq 的值,7805 為 5mA(typ.)、8mA(max.),不可忽視它的存在。

网友(2012-02-20):
感謝各位大大的分享(存起來備用)

网友(2012-03-24):
很實用的電路!!~~
謝謝分享!!~~收下了!!

网友:
LM317, 7805,都是經典的電源電路啊!
感謝老大分享的啦!

网友(2012-04-25):
引用 网友B:
可以貼圖了補圖

有興趣可以再看看 LM317 DATA

感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