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型電阻器的檢測方法與經驗

楼主(2007-11-23):
1、固定電阻器的檢測:
  A將兩表筆(不分正負)分別與電阻的兩端引腳相接即可測出實際電阻值。為了提高測量精度,應根據被測電阻標稱值的大小來選擇量程。由於歐姆擋刻度的非線性關係,它的中間一段分度較為精細,因此應使指標指示值盡可能落到刻度的中段位置,即全刻度起始的20%~80%弧度範圍內,以使測量更準確。根據電阻誤差等級不同。讀數與標稱阻值之間分別允許有±5%、±10%或±20%的誤差。如不相符,超出誤差範圍,則說明該電阻值變值了。
  B注意:測試時,特別是在測幾十kΩ以上阻值的電阻時,手不要觸及表筆和電阻的導電部分;被檢測的電阻從電路中焊下來,至少要焊開一個頭,以免電路中的其他元件對測試產生影響,造成測量誤差;色環電阻的阻值雖然能以色環標誌來確定,但在使用時最好還是用萬用表測試一下其實際阻值。
  2、水泥電阻的檢測:
  檢測水泥電阻的方法及注意事項與檢測普通固定電阻完全相同。
  3、熔斷電阻器的檢測:
  在電路中,當熔斷電阻器熔斷開路後,可根據經驗作出判斷:若發現熔斷電阻器表面發黑或燒焦,可斷定是其負荷過重,通過它的電流超過額定值很多倍所致;如果其表面無任何痕跡而開路,則表明流過的電流剛好等於或稍大於其額定熔斷值。對於表面無任何痕跡的熔斷電阻器好壞的判斷,可借助萬用表R×1擋來測量,為保證測量準確,應將熔斷電阻器一端從電路上焊下。若測得的阻值為無窮大,則說明此熔斷電阻器已失效開路,若測得的阻值與標稱值相差甚遠,表明電阻變值,也不宜再使用。在維修實踐中發現,也有少數熔斷電阻器在電路中被擊穿短路的現象,檢測時也應予以注意。
  4、電位器的檢測:
  檢查電位器時,首先要轉動旋柄,看看旋柄轉動是否平滑,開關是否靈活,開關通、斷時“喀噠”聲是否清脆,並聽一聽電位器內部接觸點和電阻體摩擦的聲音,如有“沙沙”聲,說明品質不好。用萬用表測試時,先根據被測電位器阻值的大小,選擇好萬用表的合適電阻擋位,然後可按下述方法進行檢測。
  A用萬用表的歐姆擋測“1”、“2”兩端,其讀數應為電位器的標稱阻值,如萬用表的指針不動或阻值相差很多,則表明該電位器已損壞。
  B檢測電位器的活動臂與電阻片的接觸是否良好。用萬用表的歐姆檔測“1”、“2”(或“2”、“3”)兩端,將電位器的轉軸按逆時針方向旋至接近“關”的位置,這時電阻值越小越好。再順時針慢慢旋轉軸柄,電阻值應逐漸增大,表頭中的指標應平穩移動。當軸柄旋至極端位置“3”時,阻值應接近電位器的標稱值。如萬用表的指標在電位器的軸柄轉動過程中有跳動現象,說明活動觸點有接觸不良的故障。
  5、正溫度係數熱敏電阻(PTC)的檢測:
  檢測時,用萬用表R×1擋,具體可分兩步操作:
  A常溫檢測(室內溫度接近25℃):將兩表筆接觸PTC熱敏電阻的兩引腳測出其實際阻值,並與標稱阻值相對比,二者相差在±2Ω內即為正常。實際阻值若與標稱阻值相差過大,則說明其性能不良或已損壞。
  B加溫檢測:在常溫測試正常的基礎上,即可進行第二步測試—加溫檢測,將一熱源(例如電烙鐵)靠近PTC熱敏電阻對其加熱,同時用萬用表監測其電阻值是否隨溫度的升高而增大,如是,說明熱敏電阻正常,若阻值無變化,說明其性能變劣,不能繼續使用。注意不要使熱源與PTC熱敏電阻靠得過近或直接接觸熱敏電阻,以防止將其燙壞。
  6、負溫度係數熱敏電阻(NTC)的檢測:
  (1)測量標稱電阻值Rt:用萬用表測量NTC熱敏電阻的方法與測量普通固定電阻的方法相同,即根據NTC熱敏電阻的標稱阻值選擇合適的電阻擋可直接測出Rt的實際值。但因NTC熱敏電阻對溫度很敏感,故測試時應注意以下幾點:ARt是生產廠家在環境溫度為25℃時所測得的,所以用萬用表測量Rt時,亦應在環境溫度接近25℃時進行,以保證測試的可信度。B測量功率不得超過規定值,以免電流熱效應引起測量誤差。C注意正確操作。測試時,不要用手捏住熱敏電阻體,以防止人體溫度對測試產生影響。
  (2)估測溫度係數αt:先在室溫t1下測得電阻值Rt1,再用電烙鐵作熱源,靠近熱敏電阻Rt,測出電阻值RT2,同時用溫度計測出此時熱敏電阻RT表面的平均溫度t2再進行計算。
  7、壓敏電阻的檢測:
  用萬用表的R×1k擋測量壓敏電阻兩引腳之間的正、反向絕緣電阻,均為無窮大,否則,說明漏電流大。若所測電阻很小,說明壓敏電阻已損壞,不能使用。
  8、光敏電阻的檢測:
  A用一黑紙片將光敏電阻的透光窗口遮住,此時萬用表的指標基本保持不動,阻值接近無窮大。此值越大說明光敏電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小或接近為零,說明光敏電阻已燒穿損壞,不能再繼續使用。
  B將一光源對準光敏電阻的透光視窗,此時萬用表的指針應有較大幅度的擺動,阻值明顯減些此值越小說明光敏電阻性能越好。若此值很大甚至無窮大,表明光敏電阻內部開路損壞,也不能再繼續使用。
  C將光敏電阻透光視窗對準入射光線,用小黑紙片在光敏電阻的遮光窗上部晃動,使其間斷受光,此時萬用表指針應隨黑紙片的晃動而左右擺動。如果萬用表指標始終停在某一位置不隨紙片晃動而擺動,說明光敏電阻的光敏材料已經損壞。

网友(2011-04-09):
謝謝大大好東西與大家分享
感恩啦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好東西與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