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變壓器的檢測

楼主(2007-11-23):
A、通過觀察變壓器的外貌來檢查其是否有明顯異常現象:如線圈引線是否斷裂,脫焊,絕緣材料是否有燒焦痕跡,鐵蕊緊固螺絲是否有鬆動,矽鋼片有無銹蝕,繞組線圈是否有外露等。
    B、絕緣性測試:用萬用表R×10k擋分別測量鐵蕊與初級,初級與各次級、鐵蕊與各次級、靜電屏蔽層與次級、次級各繞組間的電阻值,萬用表指針均應指在無窮大位置不動。否則,說明變壓器絕緣性能不良。
    C、線圈通斷的檢測:將萬用表置於R×1擋,測試中,若某個繞組的電阻值為無窮大,則說明此繞組有斷路性故障。
    D、判別初、次級線圈:電源變壓器初級引腳和次級引腳一般都是分別從兩側引出的,並且初級繞組多標有110V或220V字樣,次級繞組則標出額定電壓值,如15V、24V、35V等。再根據這些標記進行識別。
    E、空載電流的檢測:
    (a)直接測量法:將次級所有繞組全部開路,把萬用表置於交流電流擋(500mA,串入初級繞組。當初級繞組的插頭插入110V或220V交流市電時,萬用表所指示的便是空載電流值。此值不應大於變壓器滿載電流的10%~20%。一般常見電子設備電源變壓器的正常空載電流應在100mA左右。如果超出太多,則說明變壓器有短路性故障。
    (b)間接測量法:在變壓器的初級繞組中串聯一個10Ω/5W的電阻,次級仍全部空載。把萬用表撥至交流電壓擋。加電後,用兩表筆測出電阻R兩端的電壓降V,然後用歐姆定律算出空載電流I,即I=V/R。
    F、空載電壓的檢測:將電源變壓器的初級接110V或220V市電,用萬用表交流電壓接依次測出各繞組的空載電壓值(V21、V22、V23、V24)應符合要求值,允許誤差範圍一般為:高壓繞組≤±10%,低壓繞組≤±5%,帶中心抽頭的兩組對稱繞組的電壓差應≤±2%。
    G、一般小功率電源變壓器允許溫升為40℃~50℃,如果所用絕緣材料品質較好,允許溫升還可提高。
    H、檢測判別各繞組的同名端:在使用電源變壓器時,有時為了得到所需的次級電壓,可將兩個或多個次級繞組串聯起來使用。採用串聯法使用電源變壓器時,參加串聯的各繞組的同名端必須正確連接,不能搞錯。否則,變壓器不能正常工作。
    I、電源變壓器短路性故障的綜合檢測判別:電源變壓器發生短路性故障後的主要症狀是發熱嚴重和次級繞組輸出電壓失常。通常,線圈內部匝間短路點越多,短路電流就越大,而變壓器發熱就越嚴重。檢測判斷電源變壓器是否有短路性故障的簡單方法是測量空載電流(測試方法前面已經介紹)。存在短路故障的變壓器,其空載電流值將遠大於滿載電流的10%。當短路嚴重時,變壓器在空載加電後幾十秒鐘之內便會迅速發熱,用手觸摸鐵心會有燙手的感覺。此時不用測量空載電流便可斷定變壓器有短路點存在。

网友(2009-06-07):
我以前就燒壞過不少變壓器! 真的很燙!
很棒的一篇文!

謝謝w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