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測電容器的方法與經驗

楼主(2007-11-23):
1、電解電容器的檢測
    A、因為電解電容的容量較一般固定電容大得多,所以,測量時,應針對不同容量選用合適的量程。根據經驗,一般情況下,1~47μF間的電容,可用R×1k擋測量,大於47μF的電容可用R×100擋測量。
    B、將萬用表紅棒接負極,黑棒接正極,在剛接觸的瞬間,萬用表指針即向右偏轉較大偏度(對於同一電阻擋,容量越大,擺幅越大),接著逐漸向左回轉,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時的阻值便是電解電容的正向漏電阻,此值略大於反向漏電阻。實際使用經驗表明,電解電容的漏電阻一般應在幾百kΩ以上,否則,將不能正常工作。在測試中,若正向、反向均無充電的現象,即錶針不動,則說明容量消失或內部斷路;如果所測阻值很小或為零,說明電容漏電大或已擊穿損壞,不能再使用。
    C、對於正、負極標誌不明的電解電容器,可利用上述測量漏電阻的方法加以判別。即先任意測一下漏電阻,記住其大小,然後交換探針再測出一個阻值。兩次測量中阻值大的那一次便是正向接法,即黑棒接的是正極,紅棒接的是負極。
    D、使用萬用表電阻擋,採用給電解電容進行正、反向充電的方法,根據指標向右擺動幅度的大小,可估測出電解電容的容量。
2、可變電容器的檢測
    A、用手輕輕旋動轉軸,應感覺十分平滑,不應感覺有時松時緊甚至有卡滯現象。將載軸向前、後、上、下、左、右等各個方向推動時,轉軸不應有鬆動的現象。
    B、用一隻手旋動轉軸,另一隻手輕摸動片組的外緣,不應感覺有任何松脫現象。轉軸與動片之間接觸不良的可變電容器,是不能再繼續使用的。
    C、將萬用表置於R×10k擋,一隻手將兩個表筆分別接可變電容器的動片和定片的引出端,另一隻手將轉軸緩緩旋動幾個來回,萬用表指針都應在無窮大位置不動。在旋動轉軸的過程中,如果指標有時指向零,說明動片和定片之間存在短路點;如果碰到某一角度,萬用表讀數不為無窮大而是出現一定阻值,說明可變電容器動片與定片之間存在漏電現象。

网友(2009-01-27):
請問老大

小弟的數位電表  歐姆檔最小是200,檢測電容的話,只能檢測多少F以下呢?

网友:
請問大家
小弟要用數位電表測量電源供應器上的 330uf/220v 的好壞,要怎麼看數值的變化判斷呢?
小弟的數位電表的歐姆檔位最小是 200歐姆

在這篇文章中提到測量兩個大電容的 DC 150v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787&extra=page%3D1

是否要先放電?
是在板子上測量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充放電就表示電容是好的嗎?電容的容量變大或變小算好或是算壞?版內早有討論過這個問題,你要測量電容的好壞,你至少必須有電容錶。就算你有電容錶,你還是得拆下來測量,測量電容要先放電......。你問的問題幾乎在版內都有答案,你要仔細一篇一篇看,你的問題我大多看一下後就選擇不回答,不是因為你是新手,而是你問的問題馬上就曝露你並沒有找舊文就上來問,我不希望這裡一直都在炒冷飯討論這些東西,我歡迎你上來問,但是在問之前請先看看以前有沒有人討論過,沒有的話再提問,否則會越來越沒有人回答你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充放電就表示電容是好的嗎?電容的容量變大或變小算好或是算壞?版內早有討論過這個問題,你要測量電容的好壞,你至少必須有電容錶。就算你有電容錶,你還是得拆下來測量,測量電容要先放電......。你問的問題幾乎在版內都有答 ...

好的,老大

网友(2009-10-09):
謝大大詳細的解說~正在學要怎麼測量才知電容的好壞~謝分享

网友:
有看沒有懂.....

不是念工科的

完全沒學過電子學 電路學.....

网友(2009-12-27):
值得參考的資料,謝謝您的提供:) :) :)

网友(2010-03-06):
感謝大大教學:)
很棒的資訊(對我來說)
謝謝~

网友(2010-04-23):
又學了一招,就是不可用數位的電錶來測量,不知是否正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數位電表要是有電容檔是可量他的數值.如過低就是損壞.但電容壞掉原因有時不只有這狀況.所以只能參考用

网友:
我不是學電子的.這些資料真是讓我受益良多喔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