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器的作用及技術參數

楼主(2007-11-23):
防雷器又稱等電位連接器、過電壓保護器、浪湧抑制器、突波吸收器、防雷保安器等,用於電源線防護的防雷器稱為電源防雷器。鑒於目前的雷電致損特點,雷電防護尤其在防雷整改中,基於防雷器防護方案是最簡單、經濟的雷電防護解決方案。防雷器的主要作用是瞬態現象時將其兩端的電位保持一致或限制在一個範圍內,轉移有源導體上多餘能量。

    進入地下洩放,是實現均壓等電位連接的重要組成部分。防雷器的一些主要技術參數:額定工作電壓、額定工作電流,特批串並式電源防雷器的載流量。通流能力,防雷器轉移雷電流的能力,以千安(KA)為單位,與波開開式有關。防雷器在功能上可分為可防直擊雷的防雷器和防感應雷的防雷器。可防直擊雷的防雷器通常用於可能被直擊雷擊中的線路保護,如LPZOA區與LPZ1區交界處的保護。用10/35μs電流波形測試與表示其通流能力。防感應雷的防雷器通常用於不可能被直擊雷擊中的線路保護,如LPZOB區與LPX1區、LPZ1區交界處的保護。用8/20μs電流波形測試與表示其通流能力回應時間,防雷器對瞬態現象起控制作用所需的時間,與波形性質有關。殘壓,防雷器對瞬態現象的電壓限制能力,與雷電流幅值及波形性質有關。

网友(2008-10-16):
最近修別人電腦 遇到2起雷打壞電腦事件
1. 說下午連續打雷突然網路就不能用了
   去檢查 網路線中華電信端都正常 黑龜燈號正常(以為亂灌程式中毒) XP顯示沒有網卡
電腦還原原始資料-(新電腦的時候) 網路  還是不行 去BIOS 看內建網路有沒有為開啟
檢查內建網路卡燈號沒亮 判斷內建網路卡壞掉..(很少遇過內建網路卡壞過的問體)
就用帶去的notebook 上網正常 所以排除中華電信線路問體
.之後說2F的網路也失效 (當天沒使用)只有網路線連接中華電信那台黑龜 但是也是網路卡 壞掉 但是內建網路燈號有亮 XP顯示有網路卡
之後2各版子 都送修技嘉 確實是內建網路卡壞掉 還在保固內
好奇怪 WHY 中華那台黑龜沒壞 真不曉得 打雷 如何去破壞電腦的

2.也是前些日子打雷 我朋友說 之後聽到 喇拉 干擾聲 之後方音樂 就破音 了  我給他看了一下 是內建的音效卡 壞了 可以正常放任何音樂 剌巴 正常
但是出來的聲音 都破音聽不清楚.
  之前只有遇過 打雷 壞過POWER 的 聽說是家電全都閃一下 之後電腦就壞了 開不起來 POWER 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奇怪 WHY 中華那台黑龜沒壞 真不曉得 打雷 如何去破壞電腦的.....
這只能說明黑龜有防突波的裝置而你的網卡沒有,或黑龜的防突波能力高過你的網卡。

如果雷突波是從電源端來,那Power是第一個承受的元件,如果Power能夠吸收掉全部的突波,那你的電腦自然沒事,假若無法全部吸收,會壞那裡也不一定了。

我們公司有一個廠是設在落雷區,我們也是年年有雷害,所以我對避雷的元件做過功課,我都收集在電子電路中,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看。

网友:
了解
防突波的裝置 看起來在高階的儀器上 一定要用 不然 打雷 真不曉得會損失哪些設備

這2塊版子都是技嘉的 新版 AM2 nf3 chip 跟AM2+ 690G   真是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