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原理簡介

楼主(2007-11-23):
一、UPS原理簡介
     UPS(即不間斷電源系統),根據其供電方式,可分為線上式和後備式兩種。線上式UPS控制線路比後備式複雜,且價格較貴,常用於比較重要的地方。 -->這裏主要講小型後備式UPS電源。
     PC機常用的一般是小型的500W~1000W UPS。當市電中斷後,由UPS供電5~10分鐘,並發出報警聲,以提示用戶快速處理好工作,在存檔後正常退出,以使資訊不受破壞。其工作原理是這樣的:當市電正常時,通過UPS內部的整流、穩壓、濾波,直接輸出110V電壓,並對機內的蓄電池組浮充電,電池及逆變等器件都處於後備狀態;當市電中斷時,蓄電池組由充電狀態變為放電狀態,各部件處於逆變狀態,經逆變器和升壓器處理輸出110V電壓供使用。
     二、注意事項及正常維護要點
     在正常使用情況下,UPS由市電供電,逆變器不工作,其他邏輯控制部件雖然處於上電狀態,但都是低電壓、低功耗。在市電中斷時,逆變大功率開關管工作時間比較短,所以出現故障的概率也是比較低的。UPS出現故障,大多數是由於用戶使用不當所造成。
     在使用UPS過程中應注意以下問題:
     1.使用時,電池一定要充足電,且蓄電池接線應接觸良好。電壓過低或不接電池時不要開啟UPS,否則有可能發生危險。
     2.每次開機前,一定要關閉UPS所帶的全部負載。一定要在市電正常的情況下開UPS,待UPS正常供出電壓後,再讓負載用電。
     3.在無市電的情況下不要開啟UPS。當市電斷電後,要儘快把工作處理好先關閉機器,再關UPS。UPS關閉後,一定要等10秒以上再開啟UPS,以防損壞UPS。
     4.若UPS長期在市電情況下工作,建議每三個月左右拔掉交流電源,使逆變器工作,讓蓄電池組放電,直至其報警信號變短時,再接通外部電源。這樣不但能檢查蓄電池及逆變器工作是否正常,而且還可以延長蓄電池的使用壽命。
     5.UPS的實際負載要以其功率的70%為準,如實際功率為700W,應選擇功率為1000W的UPS。注意負載不能是可控矽整流電路和較大的電感電路,否則會發生危險。
     6.在電池充電時間足夠的情況下,逆變器負載在70%左右時,若UPS工作2~3個月後報警信號變得短且急促,則說明蓄電池壽命到了極限,必須更換電池。否則,不但影響工作,還可能造成其他不良後果。新電池要經過充電,才可正常使用。
     7.在UPS工作時,一定要有人看守。遇到市電中斷時UPS報警要及時關掉UPS,否則蓄電池會因放電過量而縮短壽命,或者燒壞逆變管。注意到以上幾點,UPS一般不會出現問題,且蓄電池使用壽命可達3~5年。
     UPS常見的故障及檢修方法如下:
     1.逆變晶體燒毀
待查出晶體燒毀原因後,換上新品就可以正常工作。新品工作參數一定要符合要求,其耐壓值一定要超過蓄電池電壓的兩倍,β值不得低於150,否則管壓降加大,晶體生熱快,易再次被燒毀。
     2.蓄電池無電
     蓄電池無電或電壓過低,也是造成逆變晶體燒毀的原因。更換新電池時,注意更換的新電池型號一定要與原來的相符,電壓不能高,但Ah數可適當增大。新電池一定要連續充電六個小時。
     3.市電正常,但UPS工作在逆變狀態
先檢查市電輸入變壓器繞組及保險,若無問題,可檢查次級電路和負載。
     4.邏輯控制電路有故障
     邏輯控制電路有問題,可按邏輯關係,參考有關腳電壓及波形逐級檢查。檢查時,一定要把逆變晶體輸入端的插頭拔掉。這樣,既可避免發生意外,又可延長蓄電池的使用壽命。

网友(2010-01-03):
又學到一門專業技術!!!  感恩!!!

网友:
簡單透露一下自己可以買現成的組合成在線式UPS  如下

1電瓶用電源充電器(有電流保護) 12~24V  最好是5A以上
2 充電電池(鉛酸電池)12V~24V   ?AH(想要用多久就買多大)
3.DC TO AC電源轉換器(又稱逆變器) 2000W (最好買W數大一點不然很容易壞掉)
接法 充電器> 電瓶> 逆變器 =市電電源供應

以上 在線式的UPS 是最穩定但又最貴的 不過可以比較規格和價錢後  自己DIY一下或許就更便宜很多

UPS最好不要使用如>>1會產生瞬間最大電流消耗的電器如>>馬達、電視、電風扇。2大功率消耗電器

网友:
多增了一點知識
THX

网友:
長了不少知識!但是板大我有問題想發問,如果是市電斷電但是沒有AC輸出這樣算是逆變器故障嗎?小弟的UPS為飛瑞C-3000S ONLINE型,請各位先進指導 !!!

网友(2010-03-30):
回复 网友A:

飛瑞-城堡C系列的都是ON-LINE
開機時都會自我檢查
如有異常將無法開機(不包含電瓶老化)
完成開機後
可能是BY-PASS輸出
也可能是逆變器輸出
依你的敘述
UPS應該是正常無故障
請檢查UPS的電瓶是否正常

下列連結  飛瑞官網  不中斷電力設備教室
http://www.phoenixtec.com.tw/big5/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