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斷紅外發光二極體的好壞

楼主(2007-11-23):
測試紅外發光二極體的好壞,可以按照測試普通矽二極體正反向電阻的方法測試。
把萬用表撥在R×100或R×1K擋,黑表筆接紅外發光二極體正極,紅表筆接負極,測得正向電阻應在20≈40K;黑表筆接紅外發光二極體負極,紅表筆接正極,測得反向電阻應大於500K以上。測試方法如圖1-1。

网友A(2009-12-02):
只要通電的時後,拿起你的照像手機就可以看得到紅外發光了

网友(2010-01-29):
是喔~~不過我是用二極體檔去量~~
通常 量到 是反過來會有 1.0多
而如果量不到 1.0多 大多都是壞掉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通電的時後,拿起你的照像手機就可以看得到紅外發光了

剛好手上有一些不明的 LED ,就用您的方法來測看看了,謝謝您!

网友(2010-05-31):
剛好我們公司紅外線攝影機的紅外線故障,可以拿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