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感的基礎知識

楼主(2007-11-23):
電感是個歷史悠久的東西,很早很早以前人們就知道一個根導線通過電流,在導線周圍會產生磁場,把它繞在鐵上面,會使鐵有磁性,如果電流是定向的,那麼可以使這個磁性有保持性!如果是變化的,能夠消除這個鐵的磁,另外還發現當斷開的那一瞬間,能夠產生很大的反電動勢,後來發現了導線在磁場中做切割磁力線運動能產生電流(不久就發明了發電機),電感也是運用它這個磁能變電能-電能變磁能原理的。
一、電感的符號
    電感的符號在國際和國內的標法是一樣的,但種類比較多,只要仔細瞭解一下,發現都大同小異。另外,變壓器也可以說是電感,只是沒人這麼叫而已,它是兩個互相耦合的電感。
二、電感的單位
    電感的基本單位是:H(亨),它和電容一樣,也是一個很大的計量單位,我們一般用的是μH(微亨),mH(毫亨)的單位都用得比較少。他們之間的關係是1000倍計算。1H=1000mH=1000000μH
三、電感的種類
    前面說過,電感的種類很多,但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它們各有各地作用,談不上誰優誰劣。
    空心電感:顧名思義,就是導線在非磁導體繞製而成,這種電感的電感量小,無記憶,但很難達到磁飽和(所謂磁飽和就是周圍磁場達到一定飽和度,而磁力不再增加,不再工作在線性區間了。)。音響中往往從功率放大輸出到音箱中,在功率放大的輸出級後面串一個電感,它就是空心電感。
    鐵氧體電感:鐵氧體是一種磁導體,但並不是純鐵,而是鐵的氧化物,主要是以Fe3O4(四氧化三鐵)和Fe2O3(三氧化二鐵)和其它一些材料構成。一般用它做成規則體後再在上面繞導線,就成了鐵氧體電感,這種電感的好處是電感量大,頻率高,體積小,效率高。缺點是有磁飽和現象。我們用的收音機、bp機中有的就是用鐵氧體上繞著線圈做的天線,事實上它也可以說是一個電感,只是單向的。
四、電感的作用
    電感的作用似乎有些對立,我們說過電容是通交流阻直流,而電感恰好相反,它的作用是通直流阻交流,本來嘛!直流電通過電感時產生的磁場方向大小是一致的,不會變化。而交流電是正負發生變化的,所以磁場也會發生變化,由於從正(負)到負(正)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假設先是正電位並不斷上升,那麼電感周圍的磁場不斷增加,到頂時是最大,這時電位開始下降,由於周圍有磁場存在,電感此時會把周圍的磁場轉換為電能,使電能能維持一段時間,反之一樣,從而就阻止了交流電的通過。

楼主:
基本電學越來越少人學了,但是跟電有關的,都會用到它。

网友(2009-02-23):
電感替代問題

電感400UH買不到 可以用較大470UH還是較小320UH來替代

网友:
可否代用要看是用在什麼地方。

如果是用在諧振有時間常數的就不能亂代,但可以改變電容數值來搭配。
而又如果是用在濾波退交連的電源電路上數值差一些就沒關係,可以大不要小。

网友:
用在電源供應器上面  之前是長的像電容  結果買一個像電阻的替代  大約470UH 裝上去沒事  也不知對不會  對樓上講的不懂  真是抱歉

网友:
電源電路的濾波用途當然就數值就不那麼要求了,差不多的擺上去就成了。

但是這種東西幾乎不會壞,為什麼要更換呢?

网友:
不小心拔掉了

网友(2009-06-04):
新手發言,有錯還請指教
運用在電源供應器上大都是LC 濾波電路或者CLC 的拍型濾波電路
有興趣可以用麵包板插上元件接函數產生器輸出方波去瞭解電路如何的動作的. :)

网友:
其實,電容電感是一個看似簡單,但是又是非常奧妙的零件!

單從直流電或是交流電時的工作特性就完全不一樣......

像在音響喇叭的分音器裡的電容電感還有相位的考慮喔!

网友(2009-08-26):
四大被動元件一定要學(電容'電阻'電感'憶阻器)

网友(2009-12-05):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提供教學

网友:
因該不是不學!!而是學校教的方向有點偏差掉了!><
底子都沒打好就一直在跳!!
真搞不懂@@

网友:
電容通交阻直;電感通直阻交!!!又讓我上了一課!!!~~~~~感謝Wish大

网友:
來上課
雖然還很模糊
努力中..

网友:
基本電學越來越少人學了,但是跟電有關的,都會用到它
但要學會如何應用就不簡

网友(2010-01-31):
學校現在都是教程式比較多, 直接上機模擬.
一般基本的電學計算很少教的, 在普通大學裡面, 通常會認為高中物理就有教的東西. 在大學就只有提一下
而技職體系的也只教你"這樣解就對了". 原理也很少說得淺顯易懂, 當然很多學生底子就打不好了

网友(2010-03-08):
感謝wish大大的分享,寫的淺顯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