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管的檢測經驗

楼主(2007-11-23):
(一)外觀檢查
    1.觀察真空管頂部的顏色正常的真空管,其頂部的顏色是銀色或黑色。若頂部已變成乳白色或淺黑色,則說明該真空管已漏氣或老化。
    2.觀察管內是否有雜物 輕輕搖動或用手指輕彈真空管玻殼,再上下顛倒幾下仔細觀察內是否有碎片、白色氧化物、碎雲母片等雜物。若真空管內有雜物,則說明該管經過居中烈振動,其內部極間短路的可能性較大。
(二)用萬用表檢測
    1.測量燈絲電壓用萬用表R×1檔,測量真空管的兩個燈絲引腳的電阻值,正常值只有幾歐姆。若測得阻值為無窮大,則說明該真空管的燈絲已斷。
    2.檢測真空管是否衰老通過用萬用表測量真空管陰極的發射能力,即可判斷出真空管是否衰老。檢測時,可單獨為真空管的燈絲提供工作電壓(其餘各極電壓均不加),預熱2min左右,用萬用表R×100檔,紅表筆接真空管極陰,黑表筆接柵極(表內1.5V電池相當於給真空管加上正偏柵壓),測量柵、陰極之間的電阻值。正常的真空管,柵、陰極之間的電阻值應小於3kΩ。若測得真空管柵、陰極之間的阻值大於,則說明該真空管已衰老。該電阻值越大,真空管的衰老程度越嚴重。

楼主:
沒有人在用真空管了,以前我都用它做收音機,要聽收音機前要讓它熱半小時,看到現在的什麼"艾帕",真的是時代變了!

网友(2009-06-01):
哪會= =  五腦大 想太多了......
最近,我70歲的宗親叔叔才向我展示他的the Fisher 800-c 真空管老amp的魅力... 聲音音域層階有夠水.. 害我好想找台真空管老機來聽歌劇、交響樂.....
也因為這樣,他也托我幫他找一些真空管耗材(旋鈕可變電阻、歐美製造真空老管.....)的來源、資訊。
謝謝 w大,分享 真空管的檢測經驗 xd

网友:
還是有許多地方還是在用真空管,要完全取代還要相當時日。

舉幾個例子:
音響,聽過的人都知道真空管的好,但近期生產的管子還是比不上全盛時代生產的好聽。
大功率輸出,像廣播發射機還是用真空管作為末極放大,線路簡單增益高,整機的成本比全晶體機便宜一半還剩很多。甚至管子衰老後運到美國修一修又跟新的一樣。
軍用收發無線電,接收的第一級射頻放大器還是使用真空管,因為只有這個元件不會被強大的核射線破壞而保持通訊暢通。

网友:
真空管!!!!

我音響的前級和後級之間就用真空管的Buffer,

純粹改音色,增益設為1,就不會改變原來的音量了!

网友:
借題 請益= =
請問kenneth大,我叔叔的真空管機使用的VR為CTS生產的 TV-TGC 開關/音控VR
請問這牌子,台灣找的到嗎? 我查網拍 都沒發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也在看VR
http://www.worldwalk.com.tw/cp/class/?7.html
http://yu-studio.idv.tw/catalog/index.php?cPath=58_118
http://tubeaudio.netfirms.com/resist_VR.htm
不過這些高單價的實在買不下去
CTS
http://www.ctscorp.com/
http://www.ctscorp.com/CHN/components/potentiometers.htm
CTS Components Taiwan, Ltd.
   7, Central 6th Road
   P.O. Box 26-20
   Kaohsiung Export Processing Zone
   Kaohsiung, Taiwan
   Tel: 886-7-821-6145
   Fax: 886-7-811-0040

(Customers in Northern Taiwan)
CTS Taiwan Marketing & Sales
   2F, No. 26, Lane 60, Wen-Hu St.
   Nei Hu 114
   Taipei, Taiwan
   Tel:  866-2-8797-2080
   Fax:  866-2-8797-2076
經銷商
http://dkc1.digikey.com/tw/digihome.html

但是一般台制的塗的還真是不均勻

网友:
為什麼一定要找 CTS 的?

有許多都是量產機用的特殊形式,除了成本便宜不會比較耐用。
這東東也是一分錢一分貨,體積跟電解電容一樣,越大越好。

日本 ALPS  或美國 AB 更好,這都還比較好買。

网友:
謝謝 小龐sir 與kenneth sir.
為什麼一定要找 CTS 的?=因為 我跟叔叔 對 音響這方面不熟...單純只是'使用者' 非 開發型玩家.
以我些微的電子概念我是可以接受用品質好的替代品.不過70歲的叔叔比較怕更改成別的(非原廠配)會有失原味的顧慮吧
謝謝 各位 版大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