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R固態繼電器的應用

楼主(2007-11-23):
固態繼電器的應用
  S系列固態繼電器,HS系列增強型固態繼電器、可以廣泛用於:電腦週邊介面裝置,恒溫器和電阻爐控制、交流電機控制、中間繼電器和電磁閥控制、影印機和全自動洗衣機控制、信號燈交通燈和閃爍器控制、照明和舞臺燈光控制、數控機械遙控系統、自動消防和保安系統、大功率可控矽觸發和工業自動化裝置等。在應用中需要考慮下述問題。
  1.器件的發熱
  SSR在導通時,元件將承受P耗=V有€譏有的熱耗散功率,其中V有效值和I有效值分別為飽和壓降和工作電流的有效值。此時,需依據實際工作環境條件,嚴格參照額定工作電流時允許的外殼溫升(75℃),合理選用散熱器尺寸或降低電流使用,否則將因過熱引起失控,甚至造成產品損壞。
  在線路板上使用,連續負載電流2 3A時,可選用S€?3,S€?4產品,5A時,可選用S€?08W3封裝產品。10A以下,可採用散熱條件良好的儀器底板。10A以上,需配散熱器。30A以下,採用自然風冷,連續負載電流大於30A時,需採用儀器風扇強制風冷。
  2.封裝和安裝形式
  臥式W型、立式L型,體積小適用於印製板直接焊接安裝。立式L2型,既能適合於線路板焊接安裝,也能適用於線路板上插接安裝。K型及F型,適合散熱器及儀器底板安裝。大功率SSR(K型和F型封裝)安裝時,應注意散熱器接觸面應平整,並需塗複導熱矽脂(先鋒T-50)。安裝力矩愈大,接觸熱阻愈小。大電流引出線,需配冷壓焊片,以減少引出線接點電阻。
  3.輸入端驅動
  SSR按輸入控制方式,可分為電阻型、恒流源和交流輸入控制型。目前主要提供的,是供5V TTL電平用電阻輸入型。使用其他控制電壓時,可相應選用限流電阻。SSR輸入屬於電流型器件,當輸入端光耦可控矽完全導通後(微秒數量級),觸發功率可控矽導通。當激勵不足或斜波式的觸發電壓,有可能造成功率可控矽處於臨界導通邊緣,並造成主負載電流流經觸發回路引起的損壞。
  例如基本性能測試電路,輸入為可調電壓源,測試負載用100W燈泡,輸入觸發信號應為階躍邏輯電平,強觸發方式。國外廠商提供的器件標準電流為10mA,考慮到全溫度工作範圍(-40 +70℃),發光效率穩定和抗干擾能力,推薦最佳直流觸發工作電流在12 25mA之間。
  SSR輸入端可並聯或串聯驅動。串聯使用時,一個SSR按4V電壓考慮,12V電壓可驅動3個SSR。
  4.干擾問題
  SSR產品也是一種干擾源,導通時會通過負載產生輻射或電源線的射頻干擾,干擾程度隨負載大小而不同。白熾燈電阻類負載產生的干擾較小,零壓型在交流電源的過零區(即零電壓)附近導通,因此干擾也較小。減少的方法是在負載串聯電感線圈。另外,信號線與功率線之間,也應避免交叉干擾。
  5.過流/過壓保護
  快速熔斷器和空氣開關,是通用的過電流保護方法。快速熔斷器可按額定工作電流的1.2倍選擇,一般小容量可選用保險絲。特別注意負載短路,是造成SSR產品損壞的主要原因。感性及容性負載,除內部RC電路保護外,建議採用壓敏電阻並聯在輸出端,作為組合保護。金屬氧化鋅壓敏電阻(MOV)面積大小決定吸收功率,厚度決定保護電壓值。交流220V的SSR,選用MYH12、430V、 12的壓敏電阻;380V選用MYH12、750V壓敏電阻;較大容量的電機變壓器應選用MYH20、24通流容量大的壓敏電阻。
  6.關於負載的考慮
  SSR對一般的負載應是沒有問題的,但也必須考慮一些特殊的負載條件,以避免過大的衝擊電流和過電壓,對器件性能造成不必要的損壞。白熾燈、電爐等類的“冷阻”特性,造成開通瞬間的浪湧電流,超過額定工作電流值數倍。一般普通型SSR,可按電流值的2/3選用。增強型SSR,可按廠商提供的參數選用。在惡劣條件下的工業控制現場,建議留有足夠的電壓、電流餘量。
  某些類型的燈,在燒斷瞬間會出現低阻抗。氣化和放電通道以及容性負載,如切換電容器組或電容器電源,會造成類似短路狀態。可在線路中進一步串聯電阻或電感,作為限流措施。電機的開啟和關閉,也會產生較大的衝擊電流和電壓。中間繼電器、電磁閥吸合不可靠時引起的抖動,以及電容換向式電機換向時,電容電壓和電源電壓的疊加會在SSR兩端產生二倍電源的浪湧電壓。
  控制變壓器初級時,也應考慮次級線路上的瞬態電壓對初級的影響。此外,變壓器也有可能因為兩個方向電流不對稱,造成飽和引起的浪湧電流異常現象。上述情況,使SSR在特殊負載的應用,多少變得有點複雜。可行的辦法,就是通過示波器去測量可能引起的浪湧電流和電壓,從而選用合適的SSR和保護措施。
  應用實例
  1.調壓應用
  P型SSR調壓,可採用外配移相電路來實現。例如,TW-702控溫儀的觸發系統,國產SDKC-05單電源調相積體電路(見圖2)。在電腦上,通常採用PIO經驅動級的位元控方式,利用50Hz電網電源的過零中斷,經CTC計時,控制導通角,以達到調壓之目的。
  2.交流調功應用
  “交流調功”是一種Z型SSR普遍採用的方法,也能實現PID調節。即在固定週期內,控制交流正弦電流半波個數,達到調功目的。類比電路常採用電壓比較器,將一個固定週期的鋸齒電壓和來自前級誤差電壓作比較,輸出方波實現調節,如圖3所示。在電腦上採用計時演算法,產生占空比可調的方波脈衝擊來實現。例如日本的SHIMADEW和OMRON公司的SR22、FD20、E5系列智慧化控溫產品,配合Z型SSR,實現自適應“自動翻轉”控制,即通過電腦產生擾動,算出最佳PID控制參數。
  3.三相電流控制
  HS系列SSR產品,可直接用於三相電機的控制。最簡單的方法,是採用2只SSR作電機通斷控制,4只SSR作電機換相控制,第三相不控制。
  作為電機換向時應注意,由於電機的運動慣性,必須在電機停穩後才能換向,以避免產生類似電機堵轉情況,引起的較大衝擊電壓和電流。在控制電路設計上,要注意任何時刻都不應產生換相SSR同時導通的可能性。上下電時序,應採用先加後斷控制電路電源,後加先斷電機電源的時序。換向SSR之間,不能簡單地採用反相器連接方式,以避免在導通的SSR未關斷,另一相SSR導通引起的相間短路事故。此外,電機控制中的保險、缺相和溫度繼電器,也是保證系統正常工作的保護裝置。

网友(2010-11-26):
請問一般用電錶如何判斷SSR是否故障?

网友:
SHIMADEW 應該更正為 Shimaden

另外,ssr 要通電下去才知道有沒有壞掉
它不像一般 relay 那樣可以直接量電阻

网友:
話說小弟還沒看過在電感性負載上用SSR來控制的實例,SSR大多是用在電組性負載吧......爐子跟烤箱用一堆.
不過在檢查SSR有沒有故障時到要注意一點(因為我都是上機量),那就是SSR在OFF時也要量輸出是否有切斷,有遇過SSR掛了是一直導通地.....還有選用SSR儘量買有LED指示燈的,不然輸入(DC)輸出(AC)要插時沒切檔電表就會炸了,小弟的電表就被同事拿去炸過......那是我自己買的耶(2張小朋友有找).........還是電機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