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蛇形走線有什麼作用

楼主(2007-11-23):
PCB(印刷電路板)上的任何一條走線在通過高頻信號的情況下都會對該信號造成時延時,蛇形走線的主要作用是補償“同一組相關”信號線中延時較小的部分,這些部分通常是沒有或比其他信號少通過另外的邏輯處理;最典型的就是時鐘線,通常它不需經過任何其他邏輯處理,因而其延時會小於其他相關信號。
    高速數位PCB板的等線長是為了使各信號的延遲差保持在一個範圍內,保證系統在同一週期內讀取的資料的有效性(延遲差超過一個時鐘週期時會錯讀下一週期的資料),一般要求延遲差不超過1/4時鐘週期,單位長度的線延遲差也是固定的,延遲跟線寬,線長,銅厚,板層結構有關,但線過長會增大分佈電容和分佈電感,使信號品質,所以時鐘IC引腳一般都接RC端接,但蛇形走線並非起電感的作用,相反的,電感會使信號中的上升元中的高次諧波相移,造成信號品質惡化,所以要求蛇形線間距最少是線寬的兩倍,信號的上升時間越小就越易受分佈電容和分佈電感的影響.
    因為應用場合不同具不同的作用,如果蛇形走線在電腦板中出現,其主要起到一個濾波電感的作用,提高電路的抗干擾能力,電腦主機板中的蛇形走線,主要用在一些時鐘信號中,如CIClk,AGPClk,它的作用有兩點:
    1、阻抗匹配
    2、濾波電感。對一些重要信號,如INTEL HUB架構中的HUBLink,一共13根,跑233MHz,要求必須嚴格等長,以消除時滯造成的隱患,繞線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一般來講,蛇形走線的線距>=2倍的線寬。PCI板上的蛇行線就是為了適應PCI 33MHzClock的線長要求。若在一般普通PCB板中,是一個分佈參數的 LC濾波器,還可作為收音機天線的電感線圈,短而窄的蛇形走線可做保險絲等等。

网友(2009-04-29):
原來如此,20年前有一種電子零件叫做延遲線,用在任天堂裡,電子零件行都買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