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RAR壓縮檔藏到圖片裡面,該怎麼做?

楼主(2007-11-23):
RAR壓縮檔的確可以跟圖片合在一起,只要利用DOS下的「Copy」指令,將兩個檔案強迫合成一個,就可以達到這種效果了。而且,這樣做出來的圖片檔,用一般的圖片瀏覽程式來看都不會有問題,圖片都能完整的呈現。不過改用WinRAR來開啟這個圖片時,出現的就會是壓縮檔的內容,而且還能正常的解壓縮,完全都不會有影響,真的是很神奇。

Step

1.一開始,先利用WinRAR把重要檔案壓縮起來,記得壓縮時要順便替此壓縮檔設定密碼。

2.再來找一張檔案大小較大的普通圖片JPG檔,把此圖片跟方才建立好的壓縮檔放在一起。

3.接下來按下〔開始〕→【執行】,進入「執行」對話盒,在「開啟」空格內輸入「cmd」啟動DOS視窗。

4.進入DOS視窗後,先輸入存放上述兩檔案的磁碟機代號,例如放在D磁碟機就輸入「D:」,輸入完按下「Enter」鍵,然後輸入「CD (存放檔案的資料夾名稱)」並按下「Enter」鍵,切換到存放檔案的資料夾。

5.切換到資料夾後,輸入「Copy /b (圖片檔名).jpg+(壓縮檔名).rar (新圖片檔名).jpg」並按下「Enter」鍵,等到「複製了1個檔案」的訊息出現後,就表示圖片製作完成了。

6.回到Windows介面下,開啟剛剛存放檔案的資料夾,果然可以看見新的New.JPG圖片檔案出現,檔案大小也接近原圖片檔與壓縮檔相加。

7.這時用圖片瀏覽程式開啟新的圖片檔,圖片仍然可以開啟,也與原圖片一模一樣,看起來沒有任何的不同。

8.改用WinRAR開啟新的圖片檔,就能看到壓縮檔的內容,只有輸入正確的密碼後,才能完好無缺地把檔案解壓縮出來。

网友(2009-07-08):
剛剛想到以下幾個問題,先記下來,以後有空再試看看

"檔案大小較大的普通圖片JPG檔"
較大的意思是指:jpg檔的大小不要太小就可以了嗎?還是jpg檔要大於要隱藏的檔案?
不論如何這邊會有一個破綻:檔案越大越不易隱藏?
尤其對圖形檔大小有敏感度的人,一看檔案不尋常的大,就會有戒心。

一定要在DOS下才可運作嗎?

影音檔可用嗎?

网友(2010-01-14):
立刻試試. 謝謝!

网友:
記的以前有個切割軟體叫"Lovema(愛的機器)"....

就是類似這樣的方式...把一個檔案...切割成很多偽裝圖片檔...
還真巧...剛google一下....下網頁的範例檔名是wish
http://www.how2use.idv.tw/teachsoft/teach_lovema.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