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專用名詞

楼主(2007-11-23):
A:何謂 AC'97?
Q:Audio Codec '97 (AC'97) 規格定義了音效編解碼(AC),數據機編解碼(MC),以及音效/數據編解碼 (AMC) 或是兩種功能外帶系統邏輯 (即主機板晶片)等,並且試圖取代 ISA 界面。
目前AC'97 規格多僅應用於 modem riser (MR) 卡或 audio/modem riser (AMR) 卡,具備編解碼機制以提供數據傳輸及音效功能,較符合成本效益。
A:何謂 Ultra ATA/66?
Q:Ultra ATA/66,如同 Ultra DMA/66 及 Fast ATA-2一樣,是一種 Ultra ATA/33傳輸界面的延伸規格。它允許電腦以 66.6 MB/s的速率接收及傳送資料,兩倍於Ultra DMA/33的 33.3 MB/s。Ultra ATA/66 亦能利用特殊 40-pin 80-conductor 排線與EIDE界面搭配使用,並支援 CRC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錯誤偵測碼。The 80-conductor 排線減低了串音(crosstalk) 並以額外的四十條接地線路改善了訊號完整性。其接頭與目前的 40-pin 接頭規格相容。

A:何謂 PC-100 及 PC-133?
Q:定義100MHz front side bus (FSB) 規格標準,為人所知的即是 PC-100,此規格中系統記憶體以 100MHz之速率運作。通常可以100MHz之速率運作的 SDRAM DIMMs 泛稱為 PC-100 SDRAM。同樣地,PC-133則定義系統記憶體以 133MHz的速率運行。

A:何謂 RDRAM (Rambus DRAM)?
Q:Rambus 實際上是一家公司的名稱,而至今則被視為使用large burst mode data transfer的記憶體技術。因此,資料傳輸率高過 SDRAM。RDRAM 以 channel 的方式運作。以 Intel 820為例,其每個channel支援16-bit data;所有裝置則依序運作。無論有多少個模組,一個channel的最大RDRAM 裝置數為。

A:何謂 RIMM?
Q:184-pin 記憶體模組支援 RDRAM 記憶體技術。一個 RIMM 記憶體模組可以最高可包含16 個RDRAM 裝置。

A:何謂 SPD (Serial Presence Detection)?
Q:SPD 為配有DIMM 或 RIMM的小型 ROM 或 EEPROM 裝置。SPD 儲存了包括 DRAM timing 及其他晶片參數等記憶體模組資訊。SPD 可利用BIOS來設定 DIMM 或 RIMM的最佳時脈。

A:何謂 MMX?
Q:MMX是新款Intel Pentium PP/MT (P55C) 及 Pentium II (Klamath) CPU 中所採用的單行多重指令(single-line multiple-instruction)最新技術。AMD K6 及 Cyrix M2 亦支援 MMX。MMX指令專為多媒體應用程式而設計 (如 3D影像,3D音效處理,及視訊會議等),能有效提昇執行效能。所有 AOpen 出產的主機板至少提供兩種內建電源規格以支援 MMX。不見得一定要有特殊的晶片組才能搭配 MMX CPU使用。

A:何謂 USB (通用性串列匯流排)?
Q:USB 為新型4針串列週邊匯流排,它可以串接低/中速的週邊設備(傳輸速度低於10Mbit/s)。例如鍵盤滑鼠搖桿,掃瞄器,印表機及數據機/ISDN等設備。USB的問世降低不少 PC 背後眾多纜線規格的複雜程度。

您必須要有 USB 驅動程式來支援 USB規格的相關設備。目前 AOpen 所出產的主機板均支援 USB規格,您只要從網站取得最新版本的 BIOS 即可。最新的 BIOS中包括鍵盤驅動程式 (稱為 Legacy模式),允許您將 USB 鍵盤模擬成 AT 或 PS/2 規格之鍵盤,不需要在作業系統中安裝額外的驅動程式即可使用。而對於其他的 USB 設備,您可經由廠商提供或作業系統中取得 (例如 Win95)。如果您已在作業系統中安裝USB驅動程式,必須將BIOS設定中的 "Chipset Setup" 下的 "USB Legacy Support" 項目關閉。

A:何謂P1394標準?
Q1394 (IEEE 1394)是另一套針對高速串列匯流排制定的標準。不像中低速的USB規格,P1394 可支援 50 至1000Mbit/s的高速傳輸速率,可運用於攝影機,磁碟機,及區域網路 (LAN)等。雖然P1394仍處發展階段,至今在PC市場中仍未見支援 P1394設備的影子,也沒有任何晶片支援該標準。或許在不久的未來廠商們會有興趣發展支援P1394標準的界面卡吧。

A:何謂SMBus (系統管理匯流排, 亦稱為 I2C 匯流排)?
Q:SMBus 是針對元件通訊所發展的雙線(two-wire)匯流排(尤其是半導體IC)。最常運用於筆記型電腦上,偵測各元件狀態及替換硬體組態針腳 (pull-high或 pull-low)。例如將DIMM上的時脈設定關閉,或偵測電池低電壓狀態等。SMBus 的資料傳輸率只有100Kbit/s,這允許單一主機與 CPU 溝通及多個masters與slaves收發訊息。SMBus 可用於免調跳線設計之主機板上,但是支援 SMBus的元件尚未問世,我們將拭目以待。

A:何謂PBSRAM (Pipelined Burst SRAM)?
Q:對於 Pentium CPU而言,Burst 意謂僅以SRAM第一組位址空間連續讀取四組QWords (Quad-word, 4x16 = 64 bits)來進行解碼。PBSRAM 會根據事先定義的處理順序自動送出其他三組 QWords到中央處理器。正常狀況下, SRAM位址解碼所需時間約2到3個時脈週期。 若以傳統非同步SRAM的處理方式,如此會使CPU讀取四組QWord資料所需時間至少為 3-2-2-2,共需 9 個時脈週期。然而,以 PBSRAM處理則不需對其他三組QWords進行解碼,因此,資料讀取時間便成為 3-1-1-1,僅需要六個時脈週期,其效率超過非同步處理的SRAM。

A:何謂EDO (Extended Data Output) memory?
Q:EDO DRAM 技術與FPM (Fast Page Mode)十分雷同。不像傳統FPM採用tri-states記憶體處理方式,EDO DRAM保留記憶體中的資料,直到下個記憶體處理週期為止。這類似於管線效應並可減少一個時脈週期。

何謂ECC (錯誤檢查及校正)? 我是否需要特別的 ECC SIMM來進行?
ECC 模式需要8個 ECC位元來檢查64位元的資料。然而36位元 SIMM 具備4個以上的parity位元,只需利用兩個 parity SIMMs 來支援 ECC模式。不需要額外使用特殊的ECC SIMM。每當記憶體進行存取動作時,ECC位元即被更新,同時由特殊的演算法進行檢查。ECC演算法具有偵測雙位元錯誤以及自動校正單位元錯誤之功能,然而parity模式僅能偵測到單位元錯誤。Intel 430HX (P5) 及 440FX /440LX (P6) 支援 ECC 模式。

A:何謂SDRAM (Synchronous DRAM)?
Q:SDRAM為新世代 DRAM 技術,允許DRAM與CPU host bus共用系統時鐘 (EDO與 FPM為非同步運作,沒有時脈信號)。這個想法與 "Burst" (請參閱先前之Q&A)雷同,它只需要一個系統時鐘來記錄四組 QWord資料 (如5-1-1-1比較 EDO的 5-2-2-2)。SDRAM具64位元168-pin DIMM (Dual-in-line Memory Module) 在3.3V電源下運作。一些舊款的DIMMs為FPM/EDO所組成,只能在5V下運作,不要與SDRAM DIMM搞混,從1996年第一季起,AOpen為第一家支援內建dual-SDRAM DIMMs(AP5V)的廠商。

A:何謂Bus Master IDE (DMA mode)?
Q:傳統的PIO (可程式化 I/O) IDE模式在所有的IDE處理活動時,均需要CPU的介入,包括機制事件的等候。為減少CPU負荷,bus master IDE的設備在與記憶體間的資料傳輸無需中斷CPU運作,同時CPU可繼續進行其他工作。欲進行Bus Master IDE模式,您需要bus master IDE規格之驅動程式及硬碟來支援,所要注意的是,它與master/slave模式的IDE磁碟機在連接方式上是有所不同的。

A:何謂PnP (Plug and Play)?
Q:在過去,IRQ/DMA及記憶體或界面卡的 I/O空間是以跳線方式來驅動設備,使用者必須對照手冊上的設定說明進行調整,有時候當資源相互衝突時便會造成系統的不穩定,而 PnP規格針對BIOS及作業系統(如Win95)提出一項標準註冊界面。BIOS and OS依據這些註冊資訊,對系統資源進行組態,如此可避免資源在使用上因設定不當而引起的衝突。而 IRQ/DMA/記憶體等會由PnP BIOS或作業系統自動進行組態工作。

同時,幾乎所有 PCI及多數ISA規格的界面卡均符合隨插即用標準,若您使用的Legacy ISA 界面卡無法支援隨插即用功能,在"CI/PnP Setup"功能中將一致性資源 (如IRQ/DMA/memory) 設成ISA。

A:何謂ACPI (Advanced Configuration & Power Interface) 及 OnNow?
Q:ACPI為1997年新電源管理標準(PC97),目的在於經由作業系統對電源進行有效控管,以節省更多的電源,而非透過 BIOS來管理。因此,所採用的晶片必須提供對作業系統的標準註冊界面(如Win97),並能提供作業系統對不同晶片進行電源中斷及恢復的動作,這個構想與PnP 註冊界面有些類似。

ACPI 提供了瞬間軟體電源開關來控制電源狀態,大多數狀況配合ATX電源系統一起使用。ACPI最吸引一般使用者的地方在於其來自於筆記型電腦的 "OnNow" 特性,它可讓您的電腦立即恢復到原先工作狀態,不需要等候漫長的開機過程。AX5T主機板搭配Intel TX晶片組即支援 ACPI功能。

A:何謂ATX Soft Power On/Off 及瞬間開關?
Q:ATX中的軟體啟動電源功能,可讓您在主電源已關閉的狀況下立即喚醒系統。例如紅外線啟動,數據機啟動,以及語音啟動等方式。同時,最常採用的方式便是將預備電流接到電源開關,如此可利用軟體? q源控制針腳來切換主電源。ATX 電源規格無提及任何電源開關方式,您可以使用機械式或非機械式(momentary)。但記得 ACPI 規格需配合非機械式開關來控制電源狀態。目前所有的 AOpen ATX 規格之主機板均支援非機械式之電源控制,而AX5T/AX6L兩款主機板更可讓您利用數據機啟動電腦 (Modem Ring-On)。

軟體電源關閉為利用軟體控制將系統電源關閉,Windows 95 的Shutdown 功能可用來配合軟體關機,AOpen 的AX5T/AX6F兩款主機板即支援此項能。

A:何謂數據機啟動功能(Modem Wake Up)?
Q:當系統支援 ACPI OnNow及ATX軟體控制電源等功能時,電源關閉的需求油然而生(傳統電源管理的 suspend 模式並非將主電源完全關閉),而且配合傳真數據機的接收傳真及語音答錄功能下,系統電源立即啟動的需求更是迫切。 您可以依據電源供應器上風扇運轉狀況了解系統是否已完全關機。無論是外接式或內接式之數據機均支援來電啟動的功能,不過外接式數據機其電源必須保持開啟。AOpen 的AX5T/AX58兩款主機板可配合數據卡支援數據機來電啟動之功能。當然,我們建議您採用 AOpen 數據卡 (F34 or MP32)來達到此一功能。

A:何謂RTC Wake Up Timer (Alarm)?
Q:RTC (Real Time Clock) 類似電子時鐘,使系統時間得以持續運作,而喚醒計時器則如同鬧鐘一般,可於預訂的時間啟動系統所有電源,可設定每天或月中特定日期進行。其次便是日期/時間的正確性,您可利用 BIOS setup進行日期/時間的設定,將Power Management, RTC Wake Up Timer. Select 選項生效。RTC為主機板的標準配備,但喚醒計時器則否,AOpen AX5T/AX58兩款主機板支援此項功能。

A:何謂the AGP (加速圖形匯流排)?
Q:AGP 為一種類似PCI的匯流排,主要針對高速3D圖形處理使用。AGP 僅支援記憶體讀寫以及single-master single-slave one-to-one模式。 AGP利用66MHz時脈可產生 66MHz x 4byte x 2 = 528MB/s的資料傳輸率。

A:何謂Flash ROM BIOS? 何謂BIOS容量?
Q:每個主機板均需要BIOS (基本輸入/輸出系統)。BIOS 為一群基本 I/O 控制例行程序的集合,可供低階硬體對作業系統的支援。傳統主機板以EPROM (Erasable Programmable ROM)方式儲存BIOS程式碼,當 BIOS 欲昇級時,您必須更換主機板上的 EPROM,以紫外線清除其內容並重新寫回。目前所有 AOpen的主機板均採用容易操作的 Flash ROM,您只需利用Flash ROM程式工具昇級 BIOS內容,毌需大費周章地打開機殼手動更換板上的BIOS ROM。可從網站下載最近版本的BIOS,但要確定檔案是否正確。

由於功能不斷新增,BIOS容量也由原先的64KB增加到128KB(1M bit),但為了維持最大彈性,AOpen的AX5T為首先採用Intel 256KB (2Mbit) Flash ROM的主機板。

A:何謂FCC DoC (Declaration of Conformity)標準?
Q oC的FCC安規的新認證標準。這項新標準允許DIY電腦組件(如主機板)單獨獲得DoC認證,而不需採取完整系統認證的方式。測試主機板的方式需拆卸機殼後以安規47 CFR 15.31標準進行檢測。DoC測試方式遠複雜於傳統FCC的測試方式。若主機板通過DoC測試,意謂著其已具備低幅射的特性,可採用各種材質的機殼進行組裝。欲得知FCC DoC標籤的正確用法,請按此處。

楼主(2008-03-11):
<!-- Alexa Graph Widget from http://www.alexa.com/site/site_stats/signup -->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widgets.alexa.com/traffic/javascript/graph.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CDATA[*/

   // USER-EDITABLE VARIABLES
   // enter up to 3 domains, separated by a space
   var sites      = ['bbs.pigoo.com/index.php'];
   var opts = {
      width:      380,  // width in pixels (max 400)
      height:     300,  // height in pixels (max 300)
      type:       'r',  // "r" Reach, "n" Rank, "p" Page Views
      range:      '1m', // "7d", "1m", "3m", "6m", "1y", "3y", "5y", "max"
      bgcolor:    'e6f3fc' // hex value without "#" char (usually "e6f3fc")
   };
   // END USER-EDITABLE VARIABLES
   AGraphManager.add( new AGraph(sites, opts) );

//]]></script>

<!-- end Alexa Graph Widget -->

网友(2009-07-08):
請問您貼這未顯示流量的流量圖,有何意涵?
Not in Top 100,000
是要我們常常來,多帶人來?
還是要我們有所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