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資源佔用100%解決方法

楼主(2007-11-23):
1、驅動沒有經過認證,造成CPU資源佔用100%。大量的測試版的驅動在網上氾濫,造成了難以發現的故障原因。

2、防殺毒軟體造成故障。由於新版的KV、金山、瑞星都加入了對網頁、插件、郵件的隨機監控,無疑增大了系統負擔。

3、病毒、木馬造成。大量的蠕蟲病毒在系統內部迅速複製,造成CPU佔用資源率據高不下。解決辦法:使用最新的殺毒軟體在DOS模式下進行殺毒。經常性更新昇級殺毒軟體和防火牆,加強防毒意識,掌握正確的防殺毒知識。

4、控制台—系統管理工具—服務—RISING REALTIME MONITOR SERVICE點滑鼠右鍵,改為手動。

5、關閉瑞星軟體的「硬碟定時制作備份」項。卸載現有的瑞星程序,然後下載最新完整昇級包,用WINRAR解開以後再安裝。

6、開始->執行->msconfig->啟動,關閉不必要的啟動項,重新啟動。

7、檢視「svchost」行程。

Svchost.exe是Windows XP系統的一個核心行程。Svchost.exe不單單只出現在Windows XP中,在使用NT內核的Windows系統中都會有Svchost.exe的存在。一般在Windows 2000中Svchost.exe行程的數目為2個,而在Windows XP中Svchost.exe行程的數目就上升到了4個及4個以上。

如何才能辨別哪些是正常的Svchost.exe行程,而哪些是病毒行程呢?

Svchost.exe的鍵值是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Svchost」,每個鍵值表示一個獨立的Svchost.exe組。

微軟還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察看系統正在執行在Svchost.exe列表中的服務的方法。以Windows XP為例:在「執行」中輸入:cmd,然後在指令行模式中輸入:tasklist /svc。系統列出服務列表。如果使用的是Windows 2000系統則把前面的「tasklist /svc」指令取代為:「tlist -s」即可。

如果你懷疑電腦有可能被病毒感染,Svchost.exe的服務出現異常的話通過搜尋Svchost.exe文件就可以發現異常情況。一般只會找到一個在:「C:\Windows\System32」目錄下的Svchost.exe程序。如果你在其他目錄下發現Svchost.exe程序的話,那很可能就是中毒了。

還有一種驗證Svchost.exe是否中毒的方法是在工作管理器中察看行程的執行路徑。但是由於在Windows系統原有的的工作管理器不能察看行程路徑,所以要使用第三方的行程察看工具。

上面簡單的介紹了Svchost.exe行程的相關情況。總而言之,Svchost.exe是一個系統的核心行程,並不是病毒行程。但由於Svchost.exe行程的特殊性,所以病毒也會千方百計的入侵Svchost.exe。通過察看Svchost.exe行程的執行路徑可以驗證是否中毒。
8、檢視網路連接。主要是網路卡。

9、把網路卡、顯示卡、音效卡卸載,然後重新安裝一下驅動。

10、重裝系統、常用軟體、當然也要裝驅動,用幾天看一下。若不會出現這種問題,再裝上其他軟體,但是最好是一個軟體裝完,先用幾天。現會出現問題再接著裝!

网友(2009-03-16):
感謝W大下次電腦若有異狀就可以查查看囉

网友(2009-12-23):
解說的還真仔細
可以看看並學習

网友(2010-03-05):
感謝w大的詳細資訊~~~

不過我前幾天遇到一個notebook開機cpu滿載的狀況,這裡補充一下~~~
造成的原因是system吃掉CPU的資源~~~
一開始以為中毒,所以就掃毒.更新系統漏洞.檢查硬碟.到最後重裝系統
後開機,還是被SYSTEM吃掉所有資源,怎麼都找不出原因~~~~

最後詢問朋友推測蠻低的可能性為硬體過熱導致,隔天加了個散熱座後,
系統就恢復正常了! 真的令我百思不解 >"<

所以各位以後若遇到SYSTEM吃掉所有CPU資源,可以往硬體方面查~~~

网友:
SORRY~~~
剛好沒按好,這篇請管理員幫我刪除 >"<

网友(2010-07-28):
樓上的是來亂的嗎???
打廣告打到這來了....莫名其妙????

其實我遇到吃cpu資源很重的,尤其是只有上網而已...
flash是大問題....遇到寫的不好的馬上就是100%滿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