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讓「收件匣」過大

楼主(2007-11-23):
(適用範圍:Outlook Express 4 與以後各版) Outlook Express(註一)的用戶務必記得「保養」你的郵件夾,不要讓.dbx 郵件檔太肥大。 「壓縮郵件」對 Outlook Express 而言,相當重要。然而,很多人都忽略了。你一直不壓縮,那麼 Outlook Express 出事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 為什麼「壓縮」這麼重要? 當刪除郵件的時候,Outlook Express 並沒有把郵件從 .dbx郵件檔案裡拿掉, 只是做個記號,告訴 Outlook Express 這個 message 沒有用了,不用顯示,所以你看不到,你會以為它被刪掉了。 在怎麼樣的情形下,郵件才會真正被刪掉?就是你執行壓縮資料夾的時候,壓 縮資料夾時,Outlook Express 就根據 .dbx 檔裡的標記,把沒有用的郵件刪除。 所以,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另一個真相: Outlook Express 裡的壓縮,不能算是壓縮,因為它 跟 WinZip 或 RAR 這類壓縮軟體不一樣,不是利用數學演算法對資料進行真正的壓縮,Outlook Express 的所謂的壓縮,充其量只是對資料庫進行重整,把沒有用的資料區段拿掉而已,拿掉之後,檔案自然縮小,給人感覺上,就像 Winzip 那樣地壓縮過一樣。 然而,會讓 Outlook Express 不穩的最大原因就是「收件匣」的體積太大。 收件匣是一個很特殊的資料夾(.dbx檔案),當「收件匣.dbx」體積越大,Outlook Express 啟動速度就會越慢,同時亦有可能發生不可預期的情況。(例如郵件突然消失) 你應該另外建立郵件匣分類擺放你的郵件,而不要全都丟在收件匣 裡面,例如你可以在收件匣之下(或本機資料匣之下),建立我的同事、我的朋友....等等分類存放你的郵件,以減低收件匣.dbx這個檔案的大小。 「收件匣.dbx」能忍耐的上限是多少,我不知道,沒有文件指出它有限制。但依照我的經驗,400-500MB 是個平均值,多數人在 420 MB 之後,開啟收件匣時出現不穩定,500 MB 之後,收件匣裡的郵件無故消失的問題回報便增加許多。

此處所指的郵件軟體是 Outlook Express,不是Outlook,Outlook 與 Outlook Express 是完全不一樣的軟體,我發覺仍然有許多人是觀念不清、兩者不分,他說自己用的是 Outlook,然而實際上卻是 Outlook Express。 如果你是使用Outlook Express,請不要簡稱Outlook,如此會造成誤會,讓我沒有辦法解決你的問題。 由於 Outlook 與 Outlook Express 不同,沒有任何關係,所以,在 Outlook Express 上的這種種先天上的缺陷,不會出現在 Outlook 中。

楼主(2008-05-07):
回复 网友A:

在怎麼樣的情形下,郵件才會真正被刪掉?就是你執行壓縮資料夾的時候,壓 縮資料夾時,Outlook Express 就根據 .dbx 檔裡的標記,把沒有用的郵件刪除。.........

上面已經有提過了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客氣 !歡迎有空常來喔!

网友(2008-12-14):
原來之前公司的信箱的信會不見都是這樣

楼主(2009-03-17):
回复 网友C:

誰!誰在叫我?

网友:
也給大家一點小提示,在Outlookexpress6及officexp(2002)的檔案結構下.dbx及.pst
單一檔案大小不可超過2GBytes,而officexp2003後才有2T的限制,但超過4G請注意硬碟必須是NTFS才可以,
那是否會用到.pst到2T,我想應該不會啦,試想誰會拖著一個尾大不掉的東東呢??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這樣的問題, 雖然把收件夾的郵件移走了, 可是"收件夾.dbx"檔仍大於2G!!

郵件還是一直收不下來, 原來要再作壓縮的動作!!

多謝樓主提供的寶貴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很大力的刪...,請選擇好要刪除的郵件(可用shift或ctrlr鍵選取),然後再確認該檔案確實可以刪除後,
按下shift不放+delete後就不會到"刪除的郵件,若不這樣的話,2G的容量還是佔著,大約要刪好幾百Mega的信件,
才可看出減少的量,您參考看看

网友(2009-12-21):
W大,你有遇過壓縮過後郵件消失的問題嗎 ?
是不是如同你說的,是收件匣不穩定造成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PST檔要用到2T是很難,
不過依照OUTLOOK的檔案架構, 只要大小超過1G以上, 整個效能及穩定度就會急速下降.

以前當MIS的經驗, 寧願請USER多開幾個PST檔, 也別讓他一檔獨大後患無窮.

网友:
回复 网友F:

插個嘴, 檔案系統錯亂或系統資源不足也會導致壓縮郵件後信件流失.
當然......有時只是.DBX錯亂, 砍掉重建就會正常, 不過這樣做原來設定的階層會全部消失.
(現在個人已經改用THUNDERBIRD收發郵件了)

网友(2010-02-25):
OE 的信件匣過大的問題,纏了我好多年,雖然我沒在用(我後來習慣用WEB介面的mail收發)
公司有位專門對各媒體發新聞稿的小姐,她收發信件每每含有大量的高解析度照片
信件量又大,很快的她OE的各信匣檔案就超肥了~ 整個 OE 開啟超久,收發信也不正常
以前我也都幫她砍檔,讓 OE 自己生新的檔,到後來累積到她備份都不容易了就拖,愈不去改善,情況就愈差
雖然我有建議她改用WEB型態來收發,但由於她不習慣也不便使用(她常需要一次寄或轉寄大量對象)
於是就這樣又撐了好久,最後情況不止是難收發信,對方還會連續重覆收到來自她的信件,不是中毒,是 OE 將部份沒完成的工作視為"全部"沒作,而一再重傳

前一陣子,我終於算是解決了這個困境
如同前述,OE 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問題是來自那些日漸自肥的 .dbx 檔,所有的信全包在同一個檔,每次執行什麼動作都去把這些檔讀一遍,當檔案大到讀取需要很久時間時,後面工作就難以接手了
所以我一直在找可替代 OE 的收信軟體,重點也放在其信件保存的方式
也終於找到可以不大影響使用習慣,又沒有痴肥dbx檔的收發信軟體,那就是
Windows Live Mail
原 outlook express 信件、聯絡人資料,也可以順利轉過去
最大的差別,它處理信件方式是「各別存放」,不再包在一起了,各別檔案處理就方便多了

轉移至今大概有兩三個月吧,那位小姐沒再來煩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