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顯示某些檔案受損,該如何修復?

楼主(2007-11-23):
Windows XP擁有保護系統檔案的機制,當系統中的重要檔案被修改或受到損害時,將會自動修復受損的檔案。但如果遇到無法自動修復的情況時,我們還可以使用下列方式自行修補。

STEP

1.首先我們可以先檢查是否為系統中的某些系統文件已損毀,請你先開啟【附屬應用程式】中的【命令提示字元】。

2.當「命令提示字元」的視窗出現後,請先將Windows的安裝光碟放進光碟機中,然後輸入「sfc /scannow」指令並按下[ENTER]。

3.隨後就會開始進行系統檔案的檢查程序,這個程序將會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完成,而如果程式有發現哪個系統檔案損壞了,就會自行進行修復。

网友(2009-11-13):
還有另1個方法,如果你有1台開機正常的xp,把這顆系統受損的硬碟拆過來(bios開機硬碟記得檢查是否選擇在可正常開機的那一顆),再開機,xp會修復另一顆系統受損的硬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來有系統檔修護功能!
謝謝w大!

网友:
這功能再WIN95時代就有了.....
只不過現在的檔案格式都有保護
要大量檔案損毀幾乎不太可能
都只是少數的那幾個檔案

......以前的暈倒95...就常常出現大量檔案損毀需要使用這套程式.......
而~~98也會..不過那是第一版...第二版之後就很少聽到這類情形....
也比較少遇到...倒是中毒的一堆.....

网友:
原來有這樣的方法阿
以前都只知道把他給砍了重灌,浪費了粉多的時間

收藏起來放著備用,謝謝提供方法的大大了

网友(2011-02-04):
一般要執行【sfc /scannow 】手頭還是要一片系統光碟,才能搞定!

网友(2011-04-21):
感謝分享寶貴經驗,謝謝。

网友:
沒想到還有這一招n_087|
另外我也有碰到有時會出現記憶體不能為read....等的訊息,請問這又該如何解決呢?
本來先前是用一個精簡版的ghost還原光碟作還原,可是上面的訊息出現的太過頻繁搞得我以為是光碟內的系統有問題,故改用重灌的,雖然也會發生這個問題,但是比那個版本好太多了n_163|

网友:
我都是用這個方法,最管用、最徹底的方法如下:

執行 輸入cmd Enter鍵在命令提示字元下輸入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技巧】如果怕輸入錯誤的話,可以複製這條指令,然後在命令提示視窗點擊左上角的c:\,使用下面的「編輯-貼上去」功能就不容易輸錯了。在飛速滾屏完全靜止之後,別著急啟動其他程式,先耐心等一會兒,因為此時dll們還在找位置。直到你的指示燈不閃了再做別的。

网友(2011-06-14):
剛剛才發生問題,QQ剛好看這招~不錯用歐
感謝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