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技巧100例

楼主(2007-11-23):
1、*.*的簡寫
*.*可以用.替代,例如,移除當前目錄中的全部文件︰
DEL.
2、返回父目錄即上級目錄
CD..
3、把目錄文件的列表存入文本文件中
DIR>filename
4、檢視當前目錄下任何內容的文件
方法一︰DIR,
方法二︰DIRA
5、取消當前目錄下所有文件的所有內容
ATTRIB,
若在C碟根目錄下執行此指令,再用DIR來檢視,可以看到IO.SYS、MSDOS.SYS等隱含文件。
6、顯示當前目錄下的所有子目錄名
DIRAD
7、連續顯示多個文件的內容
COPY *.* CON
8、分屏顯示文件內容
方法一︰MORE<filename
方法二︰TYPE filename|more
9、改變磁牒文件的註冊時間
方法一︰COPY filename+NUL
方法二︰COPY filename+,,
10、如何遮閉DOS行的輸出訊息?
方法是將螢幕輸出重轉發IP到DOS空設備NUL,例如︰
COPY MYPROG.EXE A:>NUL
11、在DOS狀態下直接顯示用D方式編輯的WPS文件內容
COPY filename.wps CON/B
12、向文本文件中追加資料
方法一︰COPY filename+CON
方法二︰TYPE CON>>filename
輸入完畢後按F6或Ctrl+Z鍵結束。
13、鍵盤指法練習或漢字輸入練習的簡易螢幕
COPY CON NUL
14、直接列印鍵盤輸入的內容
方法一︰COPY CON PRN
方法二︰MORE>PRN
方法三︰SORT>PRN
輸入完畢後按F6或Ctrl+Z鍵。
15、DOS下直接編輯產生文件
在沒有任何編輯軟體(如EDLIN、EDIT等)的情況下,可臨時用以下六種方法從鍵盤編輯產生文件,當文件內容輸入完畢後,按F6鍵或按Ctrl+Z鍵儲存碟結束︰
方法一︰COPY CON filename
方法二︰TYPE CON>filename
方法三︰MORE>filename
方法四︰SORT>filename
方法五︰FIND"XXX"VN>filename
方法六︰SORT|FIND"XXX"VN>filename
方法四、五、六均有特殊用處,讀者不妨一試。
16、零字元文件的產生
方法︰TYPE NUL>filename
上述方法常用於處理需保密的磁牒文件,起到移除文件內容的作用,內容被移除後一般不可恢復。
17、對零字元文件的拷貝,不能用COPY指令,只能用XCOPY指令。
例如︰XCOPY filename1 filename2
18、目錄中的所有文件和子目錄的複製
XCOPY 目錄名.驅動器號:/S
19、如何正確使用COPY 和XCOPY指令?
  ●將若干個文件聯結成一個文件時,應使用COPY指令。
  ●拷貝小於64KB的單個文件,使用COPY指令。拷貝大於64KB的文件,應使用XCOPY指令。
●拷貝多個文件應使用XCOPY指令。
  ●拷貝子目錄中的內容,應使用XCOPYS指令。拷貝一批文件到軟碟,應使用XCOPY/M指令。
  20、什麼時候用XCOPY指令的/D開關項?
有時候需要從某個目錄中"選出"從某一天開始建立或修改過的文件,並將它們制作備份,此時可使用XCOPY/D指令。例如,下述指令可以把C︰目錄下那些在1996年7月1日以後建立或修改過的檔案拷貝到A盤︰
XCOPY C:*.* A:/D:07-01-96
21、單軟式磁碟機複製軟碟
有的PC機只裝有一個軟式磁碟機,這個驅動器既當A盤又當B盤使用,如果要在這樣的系統上進行軟碟複製,使用下述的XCOPY 指令︰
  XCOPY A: B:
  22.整理軟碟中碎塊,提高使用效率
  一張軟碟經過多次建立和移除文件操作後,某些文件記錄會以不連續的形式存放在軟碟空間中,造成軟碟空間產生許多碎塊,影響軟碟的讀寫操作效能,嚴重時可導致讀寫故障。
  解決以上問題可使用COPY指令進行整盤拷貝,則新碟上的文件保持連續存放。
  23.將多個文件連續拷入多張軟碟。
  首先,用ATTRIB指令設定每一文件的我的文件特性︰
  ATTRIB+A *.*S
  然後使用XCOPY指令,在軟碟裝滿後插入新盤,根據我的文件特性決定哪些文件需要拷貝,哪些不拷。
  XCOPY *.* A︰SMW
  24.使用TYPE指令"拷貝"文件
  拷貝文件通常使用COPY指令或XCOPY指令,其實,TYPE也有"拷貝"文件的用途︰
  TYPE filenamel>filename2
  這種方法對於拷貝隱含文件非常有效。例如︰TYPE IO.SYS>A︰IO.SYS
  25.以小寫方式顯示文件或目錄
  DIRL
  26.只顯示檔案名與子目錄名,不顯示文件大小和產生時間等訊息
  DIRB
  27.使DIR總是按檔案名的字母順序來顯示文件
  在AUTOEXEC BAT中加入下述指令即可︰
  SET DIRCMD=O
  28.列當天新增的文件目錄
  若想知道當天(如1996年10月21日)建立了多少文件,可用下述指令列出︰
  DIR|FIND"10 21 1996"
  29.若不希望別人使用DIR指令進行目錄文件列表,有什麼方法呢?
  方法一︰DOSKEY DIR=You can not use DIR!
  方法二︰在AUTOEXEC BAT中加入指令行︰SET DIRCMD=0
  此指令的功能是在用DIR指令來顯示文件時,只顯示"File not found",能起到暫時保密的作用。若想顯示文件及目錄,只有指定具體的檔案名或路徑。
  方法三︰SET DIRCMD=DIR>NUL
  此指令執行後再使用DIR指令,將輸出沒有文件的訊息,也頗具迷惑性。
  30.出所有目錄中的文件
CHKDSKV|MORE
31.如何在有多級目錄的磁牒上搜尋文件
  方法一︰CHKDSKV|FIND"檔案名"其中檔案名必須用大寫字母。
  方法二︰DIRS檔案名
32.既時控制列印機的換行或換頁
   ECHO+>PRN(換行)
   ECHO^L>PRN(換頁)
  33.使電腦在DOS指令行發出聲音
   ECHO ^G
  34.DOS指令提問的自動回應
  例如︰
   ECHO Y|DEL C︰
   ECHO N|CHKDSK C︰F
  35.使ECHO指令顯示空行
  ECHO指令後直接跟空格字元時,ECHO將顯示現用的訊息回顯狀態(ON或OFF),而不直接向螢幕回顯空行。其實,下面一些非常簡單的指令格式都能使ECHO指令顯示空行︰
  ECHO ECHO, ECHO; ECHO+
  ECHO[ ECHO] ECHO ECHO\par
36.用ECHO指令向交互式DOS指令饋送Enter鍵符
例如︰
  ECHO+|DATE|FIND"Current date"
ECHO+|TIME|FIND"Current time"
此技巧可用於AUTOEXEC.BAT中,使每次開機後直接顯示當前日期和時間訊息,不必按Enter鍵鍵就能繼續下去。
  37.開機時間黑匣子
  有時需要記錄每次使用電腦的日期和時間,以便加強用機管理。可以利用上述技巧,只須在AUTOEXEC.BAT文件中加入下列指令︰
  ECHO+|DATE>>ABC
  ECHO+|TIME>>ABC
  這樣在每次啟動電腦後,文件ABC中就自動記錄了日期和時間,執行指令TYPE ABC即可檢視以往開機日期和時間。
  38.自動統計指令或文件的執行時間
  下面指出一個計時器TIMETEST.BAT,實現了自動統計指令或文件的執行時間︰
  @ECHO OFF
  TIME 0
  COMMAND C %1 %2 %3 %4
  ECHO %1 %2 %3 %4執行時間為︰
  ECHO+|TIME|FIND"time is"
  @ECHO ON
  例如,測試AUTOEXEC.BAT執行時間︰
  C>TIMETEST AUTOEXEC.BAT │
  AUTOEXEC.BAT執行時間為︰
  Current time is 0︰00︰03 49
  說明AUTOEXEC.BAT執行了3.49秒。
39.跳過或單步執行CONFIG.SYS和AUTOEXEC.BAT文件
  方法一︰啟動電腦,螢幕出現Starting MS-DOS…時,按F5鍵或SHIFT鍵,DOS便會跳過CONFIG.SYS和AUTOEXEC.BAT兩文件,用系統執行的基本環境組態來啟動機器。
  方法二︰當出現上面的提示後,按F8鍵,並通過鍵盤逐一回答Y或N來選項執行指令。
  方法三︰在CONFIG.SYS文件的指令中加上"?"號。如DOS?=UMS,這樣在執行到該條指令時,便會出現[Y,N]?的選項提示,讓你選項是否裝入該指令。
  40.能否省去DOS啟動時等待按F8或F5的兩秒時間?
  能。方法是在CONFIG SYS文件的頭部加上語句SWITCHES=F,此後同樣可以實現以前的功能,方法是在未出現"Starting MS-DOS…"時就按下F8或F5鍵。
41.單步執行批次處理文件
  COMMANDYC(批次處理檔案名)
  開關Y告訴DOS在執行每一行前暫停,提示[Y,N]?詢問用戶是否執行。
  42.快速獲取DOS指令的說明 訊息
  方法一︰FAST HELP 指令名
  方法二︰指令名?
  方法三︰指令名H
  43.方便地更改子目錄名
  以下MOVE指令能將C︰目錄改名為C︰︰
  MOVE C︰ C︰
  44.什麼時候使用MOVE指令移動文件?
  MOVE指令的最大特點是可以在一個指令行裡列出多個要移的文件,文件之間可用","號相隔。例如,將當前目錄中所有可執行文件均移進目錄中︰
  MOVE *.COM,*.EXE,*.BAT
  45.用MOVE指令對子目錄進行簡單加密或解密
  加密︰如將C︰目錄利用半個漢字進行簡單加密,可執行指令︰
  MOVE C︰ C(半個漢字字元)
  解密︰反之,可用MOVE指令結合萬用字元*或?,將不可識別的目錄名改成其它名字,達到解密目的。
  46.快速進入深層子目錄
  可用SUBST指令設定驅動器標幟符,取代深層次子目錄路徑,使得進入深層次子目錄十分方便。例如,下述指令可以將子目錄C︰模擬成M盤︰
  SUBST M︰ C︰
  這樣,在任何目錄下,只要將當前驅動器變成M,即可進入PRG子目錄。
  47.如何取消SUBST設定的磁碟代號?
  例如,要取消上例中的M盤,只須執行指令SUBST M︰D即可。
  48.建立並進入新目錄的MD指令
  DOS中的MD指令只能建立子目錄,建好後再用CD指令進入,其實可以用︰
DOSKEY MD=MD $1 $T CD $1
對MD指令進行重新定義,此後使用MD時,建立目錄和進入目錄同步完成。
  49.排除法文件列表
  DIR指令中支持萬用字元*和?來替代其它字元,但卻沒有提供相應的排除字元的功能,而利用FIND指令中的V參數,則能方便地實現排除法列表。下述指令能將除去.BAK文件和子目錄以外的所有文件列出︰
  DIR|FINDV"BAK"|FINDV"<DIR>"
  50.>和>>的區別
  DIR>DIRLIST︰如果DIRLIST文件存在,將清除其文件內容,並將新內容輸入文件中。
  DIR>>DIRLIST︰如果DIRLIST文件存在,將輸出資料附加到這個文件末尾。
  在DIRLIST文件不存在時,兩者是等價的。
  51.快速增加搜尋路徑
  PATH=%PATH%;%1
  52.對資料檔案及由字處理程序產生的文本文件等不可執行文件,建立自動搜尋路徑。
  APPEND指令能將一組指定的目錄增加進當前目錄的邏輯增強,從而不用指定路徑就能開啟這組文件。APPEND後可以放多個目錄,只要用";"隔開即可,例如︰
  APPEND C︰;C︰;C︰;C︰;
  53.將目錄名隱藏起來
  由於ATTRIB指令可改變一個目錄的內容,所以利用該指令可將目錄名隱藏起來。例如,將目錄C︰隱藏起來︰
  ATTRIB +H C︰
  54.快速移除目錄樹
  用DELTREE指令可快速地移除指定目錄,而不管目錄中有多少子目錄和目錄及文件為何種內容。例如︰DELTREE C︰
  55.防止誤移除文件
  DEL指令是一個危險的指令,可以用下述指令對其進行重新定義,使得在移除文件時有驗證提示︰
  DOSKEY DEL=DEL $1P
  56.如果誤移除了某些文件,有什麼辦法及時地將它們恢復?
  UNDELETE指令可以用來恢復移除文件,以下指令能將當前目錄中的被刪文件恢復出來︰
  UNDELETE *.*ALL
  此指令恢復出來的檔案名的第一個字元變成了#,可用REN指令更改成原來的檔案名。
  57.移除多個檔案名無共同特徵的文件時,由於難用萬用字元,只能逐個移除,比較麻煩。有沒有其他方便的方法?
  有。使用DEL *.*P指令,系統會逐個列出指定目錄的所有文件,詢問用戶是否移除,對欲移除文件回答Y,否則回答N。
  58.加密檔案名一法
  在要加密的檔案名最後加上ASCII字元255。方法是輸入檔案名後按下ALT鍵,然後輸入255。這樣,用DIR指令列出該檔案時,並不顯示這個字元,即從檔案名看不出發生了任何變化,起到了一定的加密作用。
  59.回憶用過的指令
  執行DOSKEY指令後,用戶所輸入的指令便被儲存於起來,以後若要回憶使用過的指令,可隨時用"↑"或"↓"鍵進行前後逐條搜尋。
  60.禁止非法訪問某個驅動器
  在AUTOEXEC.BAT文件中加入下述兩條指令,可以禁止非法訪問D碟,當輸入D︰時,螢幕即關閉,只有知道密碼ZM的人才能進入D碟︰
  DOSKEY D︰=ECHO OFF
  DOSKEY ZM=D︰
  61.防止別人誤將C碟格式化
  為了保護C碟,防止別人格式化,可用DOSKEY對FORMAT指令進行重新定義,例如︰
  DOSDEY FORMAT=You can not format C︰!
  這樣,別人在使用FORMAT時將出現Yor can not format C︰!的提示,從而使C碟得到保護。若自己想用FORMAT時,再用如下指令恢復︰
  DOSKEY FORMAT=
  62.檢查螢幕狀態,獲得有關螢幕顯示字元和行數的報告
MODE CON
63.設定螢幕每行顯示字元數和每屏的行數
  例如︰
  MODE CON COLS=80 LINES=25
  64.提高鍵盤的回應速度
  MODE CON︰RATE=32 DELAY=1
  65.不喜歡系統啟動時Num Lock鍵的預設設定怎麼辦?
  在CONFIG SYS文件中加進NUMLOCK指令,根據你的愛好指定系統啟動時NUMLOCK鍵的狀態︰
  NUMLOCK=ON(或OFF)
  66.簡單的鍵盤鎖
  在你使用電腦時,如果只離開一會,又不想關機,為了不讓別人隨意使用,可編製一個簡單的鍵盤鎖LOCK BAT程序(內容如下)︰
  @ECHO OFF
  CLS
  CHOICEC:*N
  執行之後,形同當機,"*"號就是鍵盤鎖的鑰匙,不知道的人無法破譯。
  67.文件的選項顯示
  假設有MY1 TXT、MY2 TXT、…、MY10.TXT共10個文件,現欲顯示其中的MY2.TXT、MY3.TXT、MY6.TXT和MY9.TXT 4個文件,可用如下指令很方便地實現︰
FOR %A IN(2369)DO TYPE MY%A.TXT
  68.移除誤拷貝文件
  當用COPY A︰*.*指令把A碟上所有檔案拷貝到硬碟某子目錄下時,卻不慎誤拷貝到硬碟根目錄下,如誤拷貝的文件數量很多,且檔案名沒有任何特徵,這時如要移除這些文件,通常做法是用PCTOOLS工具軟體進行選項移除,比較麻煩。使用FOR指令就簡單多了︰
  A>FOR %A IN(*.*)DO DEL C︰%A
  69.由於FIND指令不能接受萬用字元,若希望在若干個文本文件中尋找含有某個字元串插,就只能對每個文件依次使用FIND指令,顯然很費功夫,沒有捷徑嗎?
有。使用FOR指令與FIND指令配合,格式為︰
FOR%A IN(文件組)DO FIND"string"%A
70.FOR指令不能嵌套,有沒有辦法實現FOR循環嵌套呢?
  有。可以把COMMAND.COM作為第一層循環裡的指令,讓它再執行一個FOR循環指令。例如,下述指令可以在螢幕上顯示12行"Welcome you":FOR %A IN(123)DO COMMANDC FOR %B IN(1234)DO ECHO Welcome you
  71.雙冒號︰︰在註釋行中的作用
在DOS批次處理文件開頭,經常使用REM註釋指令加一個程序頭。例如,假設有一個名為TEST.BAT的批次處理文件,它以一個文本檔案名為輸入參數,若在開頭說明其用法時,使用了一個採用<和>和括號的註釋行,即︰
  REM TEST<filename>
  程序執行此指令時,DOS將顯示"File not found"訊息,因為它以為filename是一個重轉發IP輸入操作的源文件,它在當前目錄中找不到。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很簡單,只須將REM改為雙冒號"︰︰",即︰
  ︰︰TEST<filename>
  72.批次處理中的IF ERRORLEVEL
在批次處理文件裡使用IF ERRORLEVEL指令時要小心,因為DOS認為任何大於或等於設定值的出口狀態值都是等效的。通常應按從大到小的次序測試出口狀態值,例如︰
  IF ERRORLEVEL 2 ECHO TWO
  IF ERRORLEVEL 1 ECHO ONE
  IF ERRORLEVEL 0 ECHO ZERO
  73.能不能按從小到大的次序測試出口狀態值?
  能。但應結合IF NOT的形式進行判斷,例如72例中的指令應改為︰
  IF ERRORLEVEL 0 IF NOT ERRORLEVEL 1 ECHO ZERO
  IF ERRORLEVEL 1 IF NOT ERRORLEVEL 2 ECHO ONE
  IF ERRORLEVEL 2 IF NOT ERRORLEVEL 3 ECHO TWO
  74.批次處理文件中使用@符禁止指令顯示在螢幕上
  由於DOS是在各個指令執行前就將它們顯示到螢幕上的,因此,即使你將ECHO指令置為OFF,它本身也會出現在螢幕上。要抑制它的顯示,可在ECHO指令行前加@符︰@ ECHO OFF
  75.統計源程序的行數
  假設源程式名稱為ZM.PRG,下述FIND指令可方便地統計它共有多少行︰
  FINDVC" "ZM.PRG
  76.對文本文件進行排序
  SORT指令常用來對一些關於文本行的文件進行排序顯示。例如,按姓名的開頭字母顯示一個含有電話號碼的清單文件。指令格式︰
  SORT[R][+n]<filename1>filename2
  其中,R表示反向排序,+n表示從第幾行開始排序,filename1為源檔案名,filename2為排序後的檔案名。
  77.用PROMPT設定有意義的提示號
  PROMPT指令用於設定新的DOS系統提示號。例如︰
  PROMPT $P$G 取當前驅動器名及目錄作為提示號
  PROMPT $D$G 取當前系統日期作為提示號。
  78.如何設定螢幕顏色?
  假設ANSI.SYS已被安裝在記憶體中,以下指令可把螢幕設定成白底紅字︰
  PROMPT $E[31;47m
  79.在螢幕上選定的位置顯示日期和時間訊息
  把ANSI SYS的螢幕和游標控制功能與PROMPT的設定DOS命令提示字元功能結合起來,可以在螢幕上選定的位置顯示特殊的訊息。例如,在AUTOEXEC BAT中加入下述指令行,可將日期和時間訊息移到螢幕的右下方︰
  PROMPT $E[S $E[25;52H $D$T $E[u $P$G
80.用F2鍵編輯上次指令
用F1或F3功能鍵可複製上次指令,類似地F2鍵能得到部分上次指令,當按下F2鍵時,DOS就將上次指令內容拷貝到按F2鍵後按鍵輸入的字元(不含)為止。
例如,按鍵輸入了以下指令︰
C>DIR.COM<enter>
按F2鍵及M鍵,可以得到︰
C>DIR
這時再按INS插入鍵,輸入R,再按F3鍵複製上次指令剩餘部分,得到正確的指令︰
C>DIR.COM
81、用F4鍵編輯上次指令
當按下F4鍵時,DOS從按F4鍵後按的字母開始複製上次指令。例如,上次指令為︰
C>DIR[enter]
按下F4鍵,再輸入F,然後再按F3,DOS就會顯示FORMAT指令︰
C>FORMAT
82、用SHELL指令改變環境空間的大小
將環境變數空間增加到1KB,可在CONFIG.SYS文件中加進指令行︰
SHELL=C︰.COMPE︰1024
83、在批次處理文件中引用環境變數
批次處理文件可以引用系統上已定義的環境變數。具體方法是在環境變數名的前後各放一個百分號"%"。例如,要在批次處理文件中顯示環境變數PATH的內容,可加進指令行︰
ECHO %PATH%
84、檢視單個環境變數
如果你經常使用環境變數,當用SET指令顯示當前所有已分配的環境變數時,列表就可能很長,螢幕可能很雜亂。為方便起見,可用下面的批次處理文件VIEWENV.BAT在指令行直接顯示單個環境變數︰
SET|FINDI "%1"
例如,要察看COMSPEC的內容,只須執行︰
VIEWENV COMSPEC
85、製作DOS系統碟
方法一︰FORMAT A︰S
方法二︰SYS A︰
86、定期整理硬碟
具體步驟︰
·移除硬碟中不必要的文件
·執行CHKDSKF
·執行DEFRAG
87、瞭解記憶體的檔案類型
·一般記憶體︰0∼640KB
·上位記憶體區(UMA)︰640KB∼1MB
·增強記憶體︰自1MB起向上延伸
·高記憶體區(HMA)︰1MB以上的稍小於64KB的增強記憶體區
·擴充記憶體
88、將DOS移到高記憶體區
為使用戶有較大的可用基本記憶體,可以在CONFIG.SYS文件中加入下述指令,載入HIMEM.SYS,將DOS移入高記憶體區(HMA)︰
DEVICE=C︰.SYS
DOS=HIGH
89、將設備驅動程式和記憶體駐停留程序裝入上位記憶體(UMB)
在CONFIG.SYS文件中加進指令︰
DEVICE=C︰.EXE NOEMS
DOS=UMB
90、將程序裝入高記憶體區
將程序裝入HMA的方法是在指令行上加一個U開關,例如︰
MOUSEU
91、上位記憶體的使用
為將程序駐停留上位記憶體,使用LOADHIGH(或LH)<程式名稱>即或,例如︰
LH MOUSE
92、如何顯示某個特定程序佔用記憶體的情況?
MEMM module
其中,module表示特定程式文件名,不要帶副檔名。
93、使用Memmaker自動最佳化記憶體
執行MEMMAKERBATCH指令,MEMMAKER就自動為CONFIG.SYS和AUTOEXEC.BAT文件做最優的設定,此後,執行MEMCP來觀察記憶體的分配情況,你會發現主存變大了。
94、若不滿意MEMMAKER的最佳化設定,應該怎麼辦?
很簡單,只須執行MEMMAKERUNDO即可恢復你原來的組態。
95、磁牒高速緩衝儲存於器SMARTDRV的使用
為建立一個具有256K(預設值)的磁牒高速快取,可在AUTOEXEC.BAT文件中加入指令行︰
C︰
由於SMARTDRV是建立在增強記憶體中,所以還必須在CONFIG.SYS文件中加入指令行︰
DEVICE=C︰.SYS
96、當你電腦關機或重新啟動時,希望確定所有在高速快取的訊息均已寫入硬碟時,應在系統提示號下按鍵輸入指令︰
SMARTDRVC
97、跳過SCANDISK的磁介質掃瞄
執行SCANDISK時,磁介質掃瞄要消耗很長時間,其實,使用SCANDISKCHECKONLY便可跳過它。
98、LOADFIX指令的正確使用
在最佳化程序中,有少數程序不能在640KB一般記憶體的低64KB內正確執行。此時,可使用LOADFIX指令讓可執行程序(如ZMPROG.EXE)在低64KB以上的記憶體中執行,方法是在要執行的應用程式前加上LOADFIX︰
LOADFIX ZMPROG
99、何時使用虛擬盤(也稱RAM盤)?
RAM盤能顯著提高磁牒文件的存取速度,但它在斷電或重啟動時會丟失掉資料。因此,使用RAM盤時要特別小心。在沒有硬碟的系統上,RAM盤值得一用;在需要存放較大的臨時文件或複製程序時,也可以使用;當你的系統上配有CD-ROM時,在開始工作前,可將CD-ROM碟上的文件與資料複製進RAM盤,能夠顯著提高效率。
100、虛擬盤的安裝
DOS提供的RAMDRIVE.SYS是一個虛擬盤驅動程式,你可以將它安裝進記憶體,讓它使用增強記憶體或擴充記憶體,產生指定大小的RAM盤。例如,在CONFIG.SYS中加進下述指令,可在增強記憶體中產生一個1MB的RAM盤︰
DEVICE=C︰.SYS 1024E

网友(2011-01-18):
其實...在作業系統還沒出現圖形化的時代,WISH大說的這些都是很常用的指令.

网友:
老而彌堅,溫故而知新。

直到現在....其實...還是很實用的。

网友(2011-03-06):
好久沒用了...都忘光..剛好溫習一下
感謝喔

网友:
很實用感謝

网友(2011-04-21):
非常感謝, 受教啦!

网友:
很實用
雖然也已忘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