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ro拯救燒壞的CD-R空白片

楼主(2007-11-23):
目前CD-R仍然是最普遍的光碟儲存媒體,一張CD-R的容量大約為700MB左右,售價便宜及取得容易是它最大的優點,也因此燒壞片的機會也越多。而傷壞CD-R的原因大概可歸以下幾類:
1.因為資料緩衝區用盡,造成燒錄失敗
2.燒錄過程中遇到不可預期的燒錄失敗原因,例如停電等
3.光碟片的品質不良或是燒錄機不穩定
其中第一及第二個原因都有辦法可以避免及預防,而且這兩種原因造成的壞片都還有機會可以救回來。至於第三種原因造成的燒錄失敗,就沒有什麼絕對的解決方式,或許換個牌子的空白片、調整一下燒錄機可以改善,但這類的情形並不在我們討論的範圍內,而其他兩種原因所造成的壞片,來看看要怎麼預防及拯救吧。
避免Nero因為資料緩衝區不足而燒錄失敗
1.開啟Nero燒錄軟體,從【檔案】功能表中點選【偏好設定】項目。
2.切換到「偏好設定」對話盒中的[超大緩衝區]活頁標籤,然後在下拉選單中點選【手動設定】後,再於下面的空白框中填入「80」,然後按下[套用]按鈕套用設定值。
3.接著再切換到[暫存]活頁標籤,然後按下[測試所有磁碟的速度]按鈕,讓Nero自動偵測,在電腦中所有磁碟分割區的讀取速。
4.稍待一會讓測試完成後,從下拉選單中點選速度最快的磁碟分割區,在這個分割區上按下滑鼠左鍵點選後,再按下[確定]套用設定並關閉對話盒。這樣就可以加大Nero可用的資料緩衝區,同時以速度最快的分割區供Nero做為緩衝區用,避免在燒錄的過程中發生讀不到資料的情況。

燒錄失敗的剩餘空間照樣用
1.首先要判斷手邊的廢光碟是否還有拯救的機會,將這張燒壞的光碟片放入光碟機中,啟動Nero後,點選功能表中的【燒錄器】項目,接著從選單中點選【光碟片資訊】。
2.雖然這是張已經燒壞的光碟片,但從「光碟資訊」對話盒中,如果你的壞片已經無法查看剩餘的可用空間,那這張光碟片也就沒有利用的價值了。
3.在確定了這張光碟片還有可以使用的空間後,你就可以試著以正常的燒錄程序進行燒錄,為了確保燒錄的品質,建議你將燒錄的倍速稍微降低。
4.在正式進行燒錄之前會出現警告的對話盒,告訴你如果要繼續進行燒錄的話,則原本存在於光碟片上的資料會被覆蓋而無法再讀取,直接按下[是]繼續燒錄。
5.燒錄完成後再次查看光碟片的資訊,可以發現在光碟片中多另一個資料區段,而之前的資料區段依然存在。
6.但如果到「檔案總管」中查看這張光碟片的內容,就可以發現在光碟中,只有第二個區段的資料,而第一個區段的毀損資料雖然仍存在光碟片上,但已經無法再讀取,所以只要你的光碟還有剩餘的空間,就可以再繼續新增資料進去喔。

网友(2008-12-06):
利用剩餘空間也是節能
感謝分享

网友:
原來可以這樣充分利用

网友(2009-05-15):
雖然現在的電腦很強可以多工沒問題..不過我還是習慣燒錄時不做其他工作..可將燒錄失敗率降至最低..W大的方法我沒用過..改天再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