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頻器技術小知識

楼主(2008-01-08):
  1、什麼是變頻器?

      變頻器是利用電力半導體器件的通斷作用將工頻電源變換為另一頻率的電能控制裝置。

      2、PWM和PAM的不同點是什麼?

      PWM是英文Pulse Width Modulation(脈衝寬度調變)的縮寫,按一定規律改變脈衝列的脈衝寬度,以調節輸出量和波形的一種調值方式。PAM是英文Pulse Amplitude Modulation(脈衝幅度調變)的縮寫,是按一定規律改變脈衝列的脈衝幅度,以調節輸出量值和波形的一種調製方式。

      3、電壓型與電流型有什麼不同?

      變頻器的主電路大體上可分為兩類:電壓型是將電壓源的直流變換為交流的變頻器,直流回路的濾波是電容。電流型是將電流源的直流變換為交流的變頻器,其直流回路濾波是電感。

      4、為什麼變頻器的電壓與電流成比例的改變?

      非同步電動機(馬達)的轉矩是電機的磁通與轉子內流過電流之間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在額定頻率下,如果電壓一定而只降低頻率,那麼磁通就過大,磁回路飽和,嚴重時將燒毀電動機。因此,頻率與電壓要成比例地改變,即改變頻率的同時控制變頻器輸出電壓,使電動機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飽和現象的產生。這種控制方式多用於風扇、泵類等節能型變頻器。

      5、電動機使用工業頻率電源驅動時,電壓下降則電流增加;對於變頻器驅動,如果頻率下降時電壓也下降,那麼電流是否增加?

      頻率下降(低速)時,如果輸出相同的功率,則電流增加,但在轉矩一定的條件下,電流幾乎不變。

      6、採用變頻器運轉時,電機的起動電流、起動轉矩怎樣?

      採用變頻器運轉,隨著電機的加速相應提高頻率和電壓,起動電流被限制在150%額定電流以下(根據機種不同,為125%~200%)。用工頻電源直接起動時,起動電流為6~7倍,因此,將產生機械電氣上的衝擊。採用變頻器傳動可以平滑地起動(起動時間變長)。起動電流為額定電流的1.2~1.5倍,起動轉矩為70%~120%額定轉矩;對於帶有轉矩自動增強功能的變頻器,起動轉矩為100%以上,可以帶全負載起動。

      7、V/f模式是什麼意思?

      頻率下降時電壓V也成比例下降,這個問題已在回答4說明。V與f的比例關係是考慮了電機特性而預先決定的,通常在控制器的存儲裝置(ROM)中存有幾種特性,可以用開關或標度盤進行選擇。

      8、按比例地改V和f時,電機的轉矩如何變化?

      頻率下降時完全成比例地降低電壓,那麼由於交流阻抗變小而直流電阻不變,將造成在低速下產生地轉矩有減小的傾向。因此,在低頻時給定V/f,要使輸出電壓提高一些,以便獲得一定地起動轉矩,這種補償稱增強起動。可以採用各種方法實現,有自動進行的方法、選擇V/f模式或調整電位器等方法。

      9、在說明書上寫著變速範圍60~6Hz,即10:1,那麼在6Hz以下就沒有輸出功率嗎?

      在6Hz以下仍可輸出功率,但根據電機溫升和起動轉矩的大小等條件,最低使用頻率取6Hz左右,此時電動機可輸出額定轉矩而不會引起嚴重的發熱問題。變頻器實際輸出頻率(起動頻率)根據機種為0.5~3Hz.

      10、對於一般電動機的組合是在60Hz以上也要求轉矩一定,是否可以?

      通常情況下時不可以的。在60Hz以上(也有50Hz以上的模式)電壓不變,大體為恒功率特性,在高速下要求相同轉矩時,必須注意電機與變頻器容量的選擇。

      11、所謂開環是什麼意思?

      給所使用的電機裝置設速度檢出器(PG),將實際轉速回饋給控制裝置進行控制的,稱為“閉環”,不用PG運轉的就叫作“開環”。通用變頻器多為開環方式,也有的機種利用選件可進行PG回饋。

      12、實際轉速對於給定速度有偏差時如何辦?

      開環時,變頻器即使輸出給定頻率,電機在帶負載運行時,電機的轉速在額定轉差率的範圍內(1%~5%)變動。對於要求調速精度比較高,即使負載變動也要求在近於給定速度下運轉的場合,可採用具有PG回饋功能的變頻器(選用件)。

      13、如果用帶有PG的電動機,進行回授後速度精度能提高嗎?

      具有PG回授功能的變頻器,精度有提高。但速度精度的植取決於PG本身的精度和變頻器輸出頻率的解析度。

      14、失速防止功能是什麼意思?

      如果給定的加速時間過短,變頻器的輸出頻率變化遠遠超過轉速(電角頻率)的變化,變頻器將因流過過電流而跳閘,運轉停止,這就叫作失速。為了防止失速使電機繼續運轉,就要檢出電流的大小進行頻率控制。當加速電流過大時適當放慢加速速率。減速時也是如此。兩者結合起來就是失速功能。

      15、有加速時間與減速時間可以分別給定的機種,和加減速時間共同給定的機種,這有什麼意義?

      加減速可以分別給定的機種,對於短時間加速、緩慢減速場合,或者對於小型機台需要嚴格給定生產節拍時間的場合是適宜的,但對於風扇傳動等場合,加減速時間都較長,加速時間和減速時間可以共同給定。

      16、什麼是再生制動?

      電動機在運轉中如果降低指令頻率,則電動機變為非同步發電機狀態運行,作為制動器而工作,這就叫作再生(電氣)制動。

      17、是否能得到更大的制動力?

      從電機再生出來的能量貯積在變頻器的濾波電容器中,由於電容器的容量和耐壓的關係,通用變頻器的再生制動力約為額定轉矩的10%~20%。如採用選用件制動單元,可以達到50%~100%。

我們公司未來的工務如果看的懂這些,電機部份大部份就沒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