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好壞的判斷方法

楼主(2008-01-09):
在國內電子設備當中,電源PWM控制電路最常用的積體電路型號就是UC3842(或KA3842)。也就是因為常常遇到,對它也有一些之得,下面簡單介紹一下UC3842好壞的判斷方法:
    在更換完週邊損壞的元件後,先不裝開關晶體(MOSFET),加電測量UC3842的7腳電壓,若電壓在10-17V間波動,其餘各腳也分別有波動的電壓,則說明電路已起振,UC3842基本正常;若7腳電壓低,其餘接腳無電壓或不波動,則UC3842已損壞。
    在UC3842的7、5腳間外加+17V左右的直流電壓,若測8腳有+5V電壓,1、2、4、6腳也有不同的電壓,則UC3842基本正常,工作電流小,自身不易損壞.它損壞的最常見原因是電源開關晶體(MOSFET)短路後,高電壓從G極加到其6腳而致使其燒毀.而有些機型中省去了G極接地的保護二極體,則電源開關晶體(MOSFET)損壞時,UC3842和G極外接的限流電阻必壞.此時直接更換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電源開關晶體源極(S極)通常接1個小阻值、大功率的電阻作為過流保護檢測電阻.此電阻的阻值一般在0.2-0.6之間,大於此值會出現帶不起負載的現象(就是次極電壓偏低)。
    由於UC3842(KA3842)的工作電壓和輸出功率均與UC3843(KA3843)相差甚遠, 3842系列和3843系列在啟動電壓和關閉電壓方面也存在著較大的區別.前者的啟動電壓為16V,關閉電壓為10V;後者的啟動電壓為8.5V,關閉電壓為7.6V。這兩個系列的IC不能直接代換。如確有必要用後者代換前者時,要對電路加以改造方可。因此,這一點在維修工作中必須要注意。

网友:
想不到超級版主對於電子的研究已經達到出神入化驚天地泣鬼神的境界~~~~

真的是各有所長囉~~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rc='http://xslt.alexa.com/site_stats/js/s/c?url=bbs.pigoo.com'></SCRIPT>

网友(2008-11-30):
回复 网友A:

請問wish大~
小弟維修的power是使用UC3844D作為PWM控制~異常原因亦是MOSFET短路造成的G極外接的SMD限流電阻燒毀
。此外在pin5(current sense)連接兩顆SMD串聯電阻~分別是470 ohm&一顆嚴重燒毀(無法辨識)此電阻另一端接地(串聯中間連接MOSFET S極)

1.看來MOSFET短路亦造成此上述過流保護檢測電阻燒毀~請問是否可用0歐姆代替?
2.此電阻是否為wish大~0歐姆電阻作用的效果呢?
3.UC3844D恐也不保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這樣描述我不可能會知道,要麻煩你把圖拍出來。

网友:
轉接板上的接點2為STP4NB100(已短路)的G極
轉接板上的接點5為STP4NB100(已短路)的S極連接到R7(燒毀無法辨識)
UC3844的pin10連接的電晶體(D1)已呈現完全開路狀態
想請問wish大~
1.R7是否使用0歐姆SMD電阻
2.D1上標示(K3 L4)需使用哪種晶體代替
3.C1,C2電容若要更換需使用多少pF
4.UC3844D需是否換掉

燒毀慘狀

燒毀慘狀

解焊初步處理後

解焊初步處理後

楼主:
D1應該是共陰蕭特基二極體才對,在這裡是當UC3844與MOSFET之間的保護,你可以看電路板上還有沒有同編號的拆下來量一下導通電壓是多少,才能知道是什麼類型的二極體。
C1用100PF,C3用470PF,這兩個電容是旁路電容。
UC3844要不要換掉我無法判別,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換掉,但是因為你是D1開路,也有可能UC3844受到D1庇蔭而幸免於難,如果你不想換,你可以先測各腳靜態電阻看看是否有短路。
R7從你拍的照片中我無法知道它是做何用途,你需要兩面者拍照,及像另一位朋友一樣,幫我做上標記,我才能幫你判別,還沒有確定是什麼功用或阻值之前,用0歐姆代用是非常危險的。

网友:
恩~感謝wish大回答~
1.電路板上有另一顆UC3844 pin10亦使用相同二極體,我會盡快拆下量側順向電壓
2.感恩~我會把他換掉的
3.我會在量測看看~應該會換掉
4.背面拍太不到,不過看得到如圖片中黃色圈圈皆是共地(我會盡快放上照片)
5.試問第一張圖紅框中是否為0.5歐姆就是R7呢?

感謝wish大協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問wish大~量測D1順向偏壓為0.25v,應該是蕭特基二極體對吧~
如果是這種SMD共陰蕭特基二極體開路~要如何使用替代元件或何處購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是從癈主機板上拆,二是買新的。
如果都沒有,你可以買DIP型的改裝代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1. 不好意思請問~如果是買新的話~我在新竹這邊有找到賣SMD型的,
那請問共陰蕭特基二極體需要購買幾幾V幾A的?
2. 那顆R7還是不清楚要用幾歐姆的~真傷腦筋><"

网友(2009-03-24):
感恩哦

各位大德

小弟剛玩3842 ic 粉感謝,看到這文章.

對小弟幫助很大.

先試著開啟這個ic 看看去.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