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碟壞了不用丟掉~~還有用處喔

楼主(2008-01-10):
硬碟壞了,還可以廢物利用

网友:
居然還有這招!

网友(2008-11-28):
裝沙紙可以磨刀~
真是很厲害ㄚ

网友(2010-04-06):
嗎ㄚ這是真的假的

网友:
我覺得是假的,因為找也曾經把硬碟拆下,想用主軸馬達來做風扇.但它不是一直轉,而是轉轉停停,如果硬碟的機板沒有改過,不可能像照片轉速那麼快

网友:
哈哈!我試過了,是真的啦!

通常硬碟會壞,都是無法讀取。所以只要供應電源他是會轉的。

其實還有很多用途歐!可以做「風力發電」http://hackedgadgets.com/2008/04 ... d-drive-voice-coil/

网友:
哇咧~這超酷的~晚上拆一顆來玩玩~

网友:
........我都拿來當省電的強力電風散耶..........

你居然拿來磨刀子........

网友:
他.......那隻是手術刀阿....準備作什麼阿...不要是新聞報的美工刀怪客.要換成手術刀怪客吧!...這樣會被圍剿喔

网友(2010-08-12):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旋轉L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zh64ndyHxg&feature=related

.....邀受喔~~作成時鐘耶~~~未免太強了吧~~~~如果再把盤子上面加點斜片...還可以當成電風散吹....

网友:
我以前也玩過這招耶....
不過先決條件是控制版不能有壞...
不然上電它一樣不會轉...
可是中間軸承不好拆...不拆砂輪片上不去...也無法固定...
不過說實在的,磨點小工具還可以...要花點時間....因為硬碟馬達不太夠力....
當成玩具玩玩就好...比一般我們常用的砂輪機要難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