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命令處理程式去啟動檔案?

楼主(2008-01-19):
我想要用命令處理成是去開一個檔案(msi)
請問我剛打什麼才能執行?

网友:
歡迎你加入我們的園地,你的問題如下︰
你的問題是否想在"開始"→'執行'欄位執行msi?如果是的話請依下列修改即可!
假設你的檔案是SoftEther.msi,你存放在桌面上。

"C:\Documents and Settings\這裡改成你的登入帳號\桌面\SoftEther.msi"

這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