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OS指令來檢查LCD是否有亮點

楼主(2008-02-02):
大家都知道在購買LCD時要注意挑選有無壞點,挑選的技巧就是讓整個螢幕分別只呈現紅、藍、綠三原色,以及全白和全黑,以觀察有無顏色不一樣的壞點。如果你手邊沒有任何測試工具,其實用Windows內建的DOS視窗,配合Debug指令就能讓螢幕呈現單一顏色喔!
[必勝技]
1.按下【開始】→【執行】,輸入「cmd」開啟DOS視窗。
2.輸入「debug」,再按下〔Enter〕。
3.依需求輸入下表所列的各種指令(輸入完要按〔Enter〕),讓視窗變成整
片相同顏色。
4.按下〔Alt〕+〔Enter〕可讓DOS視窗變成全螢幕,此時螢幕全部由紅、
藍、綠等顏色填滿,便可仔細觀察LCD有無壞點。
5.輸入「q」再按下〔Enter〕可離開debug模式。
6.再次按下〔Alt〕+〔Enter〕便可切換回視窗畫面。
填色 debug指令
黑色 F B800:00 F9F 20 00
白色 F B800:00 F9F 20 70
紅色 F B800:00 F9F 20 40
綠色 F B800:00 F9F 20 20
藍色 F B800:00 F9F 20 10

网友(2009-07-29):
沒測試程式的時候還不錯用~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2009-10-06):
太厲害了..這也行
不過測LCD的軟件好像很容易就可一下載到
不過還是推一下

网友(2009-12-01):
嗯..有趣.改天來試試..

网友:
更多的顏色

全畫面黑色:     f b800:00 f9f 20 00(使用後會看不到打的字,連字都變黑...)
全畫面深藍色:   f b800:00 f9f 20 10
全畫面深綠色:   f b800:00 f9f 20 20
全畫面藍綠色:   f b800:00 f9f 20 30
全畫面深紅色:   f b800:00 f9f 20 40
全畫面深紫色:   f b800:00 f9f 20 50
全畫面橄欖綠色: f b800:00 f9f 20 60
全畫面淺灰色:   f b800:00 f9f 20 70
全畫面灰色:     f b800:00 f9f 20 80
全畫面藍色:     f b800:00 f9f 20 90
全畫面綠色:     f b800:00 f9f 20 A0
全畫面水藍色:   f b800:00 f9f 20 B0
全畫面紅色:     f b800:00 f9f 20 C0
全畫面紫色:     f b800:00 f9f 20 D0
全畫面黃色:     f b800:00 f9f 20 E0
全畫面白色:     f b800:00 f9f 20 F0

全畫面深藍色十字:   f b800:00 f9f c5 01 c4 01
全畫面深綠色十字:   f b800:00 f9f c5 02 c4 02
全畫面藍綠色十字:   f b800:00 f9f c5 03 c4 03
全畫面深紅色十字:   f b800:00 f9f c5 04 c4 04
全畫面深紫色十字:   f b800:00 f9f c5 05 c4 05
全畫面橄欖綠色十字: f b800:00 f9f c5 06 c4 06
全畫面淺灰色十字:   f b800:00 f9f c5 07 c4 07
全畫面灰色十字:     f b800:00 f9f c5 08 c4 08
全畫面藍色十字:     f b800:00 f9f c5 09 c4 09
全畫面綠色十字:     f b800:00 f9f c5 0A c4 0A
全畫面水藍色十字:   f b800:00 f9f c5 0B c4 0B
全畫面紅色十字:     f b800:00 f9f c5 0C c4 0C
全畫面紫色十字:     f b800:00 f9f c5 0D c4 0D
全畫面黃色十字:     f b800:00 f9f c5 0E c4 0E
全畫面白色十字:     f b800:00 f9f c5 0F c4 0F

全畫面白色水平線:     f b800:00 f9f c4 0F
全畫面白色垂直線(窄): f b800:00 f9f b3 0F
全畫面白色垂直線(寬): f b800:00 f9f b3 0F 20 0F
全畫面黑白相間:       f b800:00 f9f 20 00 20 F0

网友:
真是高手...

Debug...年代好久遠了...

F Fill
0800:00 是 Video RAM 起始位置
下一個應該是填入的資料量吧???
後面就是填入的資料內容

太久沒用了

网友(2011-05-13):
挖 那麼神奇喔 謝謝分享這個小技巧喔^^

网友:
DOS VIDEO BUFFER:
A000~AFFF 繒圖
B000~B7FF 單色文字用
B800~BFFF 彩色(16色)文字用
25*80稱為一頁,因此32KB共有8頁(0~7)其中0頁才是顯示用區
每一個字共佔2BYTES,分別為: ASCII,屬性
屬性中的低半位元組為顏色代碼,高半位元組為控制碼(如反相,閃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