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當陳冠希第二!「存」過必留痕跡 消失檔案可復原

楼主(2008-02-08):
一場電腦維修扯出陳冠希的裸照風波,也給大家一個警惕,放在電腦裡的資料,就算刪除了,還是不保險,專家說只要資料曾經儲存在電腦硬碟,就算刪除了,只要硬碟複寫不嚴重,透過還原程式,有99%的機率能把遺失的資料找回來,而這也讓有心人士輕易竊取資料。

陳冠希就是這樣犯了大錯,把煽情照一張張丟到資源回收桶,再一次全部清除,自以為不著痕跡天衣無縫,結果捅出大紕漏,因為我們只要有復原軟體,三秒鐘在這個RECYCLER回收檔案夾,雖然檔名變了,但內容點出來一看,刪除的檔案毫髮無傷。

資訊工程師黃先生表示,「因為資源回收桶在Windows上面,只是屬於暫時性(刪除),就是它在系統上面不會看到,可是實際上它的資料還是儲存在硬碟空間上面。

除非專業,否則90%的人都不知道還有這招,要刪檔案,刪得清潔溜溜,只有一個方法,點進電腦格式化,重點來了,這個快速格式化千萬不能點,資訊工程師黃先生提醒,「你如果要完整刪除的話,必須要使用完整格式化,它才會將磁區上面的任何資料清乾淨。」

你也有想刪除的秘密嗎?這招必殺「刪除法」可得學起來,否則就別在電腦留秘密,免得哪天電腦送修,不小心就成了第二個陳冠希。

网友(2008-12-06):
送修電腦要先格式化喔

网友:
我學起來了,必須要使用完整格式化

网友(2009-03-16):
所以還是別做壞事以免報應囉

网友:
噗,
可是多數人,都貪圖方便,
你看快速格式化,可能需要幾分鐘,
但是徹底格式化,可能要1小時...

网友(2009-04-22):
要用Windows xp去格式化...沒有選快速真的很久

网友(2009-07-08):
不錯格式化這招.不過硬碟送修就是要救資料.資料也會被盜取!

网友(2009-11-16):
其實格式化有分

快速格式化==>高手可以把裡面資料都哪出來

慢慢的格式化==>除非是原廠維修技師知道裡面資料都會存放在哪裡

基本上是慢慢格式化外界的電腦維修公司會很難把資料都調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錯~ 研究 FAT 系統或檔案系統的人都知道!

以前在 DOS 下, 檔案刪除的方式只是在 FCB  的檔頭中記錄加上刪除的標示, 讓檔案系統在顯示檔案目錄時, 暫時認定該檔已經被刪除, 而目錄中並沒有顯示該檔案, 實際上該檔案並未真正在磁碟上被清除成 0 的資料, 而 Format 把整個硬碟重新格式化後, 除了 NTFS 檔案系統的資料區塊外, 資料區的內容都被格式化成0, 檔案就不見了! 救不回了!

只要檔案在 sector 磁區中的資料沒被重新寫入資料, 透過某些工具軟體就可以還原檔案! 資源回收筒中的還原也是這個原理!

网友:
之前想救一個檔案用了一個工具軟體看了看自己的硬碟

發現40GB的硬碟裡的資料已經有200GB多的資料了

復原後還可以使用

网友:
多謝提供!!阿里呀多!!

网友(2010-02-24):
如果一開始有把硬碟分成系統碟&工作碟
(兩個獨立的硬碟,不是分割磁區)
PC送修時是可以把工作碟拆下來之後送修的
不然硬碟拆了送修要修什麼
還有就是
容量太小不敷使用的硬碟
也別好心送給別人
以免有後遺症
故障的硬碟
把內部的碟盤拆除
就真的不留痕跡了

网友(2010-12-13):
感謝分享,學到了

网友:
有這麼麻煩嗎???
直接低階格式化...基本上應該都救不回來了......
低階完再高階做一次.....跟新的硬碟一樣了......
想直接報廢的話....準備磁鐵一顆,硬碟運轉時,在上面繞幾圈....連格式化都救不回了,直接報廢....

网友:
多作幾次低階format,高階format 以防萬一

网友:
丟掉再換個新的就好了押

呵呵

网友(2011-01-17):
格式化還是還原的回來要用低皆格式化加寫零動做才安全

网友(2012-03-24):
以前的低階格式化軟體40G大概就要1個小時左右,
現在的硬碟動不動就1T,2T的,
等跑完偶看頭都昏了!.....
現在原廠低階格式的速度有沒改進就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