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讀取USB問題...請幫忙協助者可得神秘禮物

楼主(2008-02-16):
請問各位電腦高手,我的隨身碟插入電腦USB後,在我的電腦都不會出現該硬碟可以選取,但是我在我的電腦按右鍵後選擇管理,點磁碟管理確可以看見我的USB硬碟,按右鍵點選開啟才能使用,請問是什麼原因造成無法在我的電腦顯示呢??請各位電腦高手解答~~十分感謝,凡解答者,送上神秘禮物一份.

PS:神秘禮物跟陳冠希有關係

网友(2008-10-20):
不知道你的問題解決了沒
今天才看到這個帖...

网友(2008-11-21):
解決了嗎,這麼久的文章應該解決了吧

可以到服務裡去看 Removable Storage  有沒啟動?

网友:
到這兒下載 殺隨身碟病毒程式
http://www.webrush.net/game76420/p_20080819024613316222
多殺幾次

再到服務裡去看 Removable Storage  有沒有啟動

再重開機看看有沒有解決

网友(2009-06-07):
攪來是百分之九十九 中毒了 !!!

你可以先用別台電腦先掃毒 !!! (這台電腦要安裝有效防毒系統) 否則 ........

插入 時先按住 shift 暫時讓他不會 自動執行 !!!

再用掃毒軟體掃一遍 !!!

网友:
有可能是磁區的關系,在我的電腦按右鍵後選擇管理,點磁碟管理,裡面看到usb的磁區更改別的磁區試試。

网友:
請先拿把小刷子在 USB 的插孔刷一刷, 主機跟usb裝置都清一清, 然後再拿把手電筒照一下usb的接腳是否鐵片過低或氧化接觸不良? 拿棉花棒沾去漬油清一清後, 再試一次將usb裝置裝上, 應該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