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器主要特性參數

楼主(2008-02-25):
1、標稱電容量和允許偏差

     標稱電容量是標誌在電容器上的電容量。電容器實際電容量與標稱電容量的偏差稱誤差,在允許的偏差範圍稱精度。精度等級與允許誤差對應關係:00(01)-±1%、0(02)-±2%、Ⅰ-±5%、Ⅱ-±10%、Ⅲ-±20%、 Ⅳ-(+20%-10%)、Ⅴ-(+50%-20%)、Ⅵ-(+50%-30%)一般電容器常用Ⅰ、Ⅱ、Ⅲ級,電解電容器用Ⅳ、Ⅴ、Ⅵ級,根據用途選取。

     2、額定電壓

     在最低環境溫度和額定環境溫度下可連續加在電容器的最高直流電壓有效值,一般直接標注在電容器外殼上,如果工作電壓超過電容器的耐壓,電容器擊穿,造成不可修復的永久損壞。

     3、絕緣電阻

     直流電壓加在電容上,並產生漏電電流,兩者之比稱為絕緣電阻. 當電容較小時,主要取決於電容的表面狀態,容量〉0.1uf時,主要取決於介質的性能,絕緣電阻越小越好。電容的時間常數:為恰當的評價大容量電容的絕緣情況而引入了時間常數,他等於電容的絕緣電阻與容量的乘積。

     4、損耗

     電容在電場作用下,在單位時間內因發熱所消耗的能量叫做損耗。各類電容都規定了其在某頻率範圍內的損耗允許值,電容的損耗主要由介質損耗,電導損耗和電容所有金屬部分的電阻所引起的。在直流電場的作用下,電容器的損耗以漏導損耗的形式存在,一般較小,在交變電場的作用下,電容的損耗不僅與漏導有關,而且與週期性的極化建立過程有關。

     5、頻率特性

     隨著頻率的上升,一般電容器的電容量呈現下降的規律。

网友(2009-04-30):
請問針對pc主機板(無論是桌上型or工業型),一但過保固期(3年or5年),
就把大於100u的電容請下來換新,做延長使用期限用?

爬過文中有看過,表外上下皆未爆,但實際1000u只剩25u.

网友:
原來 電容 上面 標示的 電壓 是max電壓...這樣 我想通了!!謝謝 wish大.

网友:
一般設計電路 會用3倍vcc 電容,,舉例5v系統 會用5x3=15 但是沒有15v 一般都是16v

因此在bom list 就會規定用16v 這是一個比較保險作法,,如果要偷料 省錢就用6.3v

偷一點用10v 偷多一點就用6.3 哈哈........一切都看廠商

网友:
以前我們學電時,老師都教我們,電路設計時零件的耐壓都要用工作電壓的1.5倍來採用!

尤其是電容器,因為它有使用壽命的關係,因此一般在電容上我都會特別加大它的耐壓!

除了安全,另外增加它的使用壽命.....

网友:
感謝w大的分享!
瞭解元件特性才能正確的應用!

网友(2009-07-13):
這一帖中各先進回應的內容讓小弟印象深刻?如果可以的話,還是想請益各位以下的問題:

"一般電容器常用Ⅰ、Ⅱ、Ⅲ級,電解電容器用Ⅳ、Ⅴ、Ⅵ級,根據用途選取。"
可以請問Ⅰ、Ⅱ、Ⅲ、Ⅳ、Ⅴ、Ⅵ各是用在哪些用途?可以多舉些例嗎?哪裡可找到這些例子?有無專文?(這可能需長時間的累積?)
此外,是不是越低允許誤差的電容,越適合用在高頻電路?

最低環境溫度和額定環境溫度各指甚麼?
電解電容外殼上標示的85或105度C,是指最高工作溫度?超過這個溫度電容的壽命會相當短,甚至會立即爆漿是嗎?這個溫度是不是就是額定環境溫度?
印象中某些電容廠商網站上的資料會說明某電容的工作溫度範圍,比如說-40到+105度C。這個-40度C是指最低環境溫度嗎?低於這個最低環境溫度,電容會發生哪些現象?會不會也爆漿?會不會像在高溫時,電容馬上就永久性的報銷了?

bom list:是指Bill of Material List?所以可用來估算開發產品的成本?

"一般設計電路會用3倍vcc電容"以及"用工作電壓的1.5倍來採用"
這裡的幾倍工作電壓,只單純的以成本為'主要的'考量因素嗎?然後才來考慮產品的使用壽命--廣告上強調的品質?
那要採用多大電容量電容的考量也主要是以成本為前提?(某大有提過,小弟也讀了,知道成本很重要!)

果真如此的話,今天某個超級求好心切、不計代價(有人俗稱龜毛)的使用者,將(主機板上)原來6.3v 2200uF換成220v 1000uF,或是電源供應器上220v 330uF換成220v 1000uF真的不會有問題嗎?小綿羊(機踏車)裝顆聯結車的引擎!
我知道這很可能是外行人才會鬧的笑話!
也看過有人提到說是要看電路上的其他元件是否能承受得住!可是要如何看?
賣電容的人有些也說:電壓、電容高或低個一兩級,大致上都不會有問題!
這跟一般的印象似乎相牴觸:電壓或電流(過)高會燒掉,電壓或電流(過)低不會運作或是損壞。
瀏覽了"圖解電子元器件"一書的內容,並不覺得能找到更好、更易讓小弟理解的答案!‧‧‧

另外,若不比較爆漿較易連帶損壞其他部位這一因素,採用全部或部分固態電容(慣常電壓及電容量)設計,跟採用較原設計電壓或電容量較高幾級電解電容的主板,哪一種較省成本?哪一種較長壽?
小弟猜測:較省成本的應該還是電解電容的主板?較長壽的應該還是全固態電容的主板?(當然在固態電容越來越便宜的趨勢下,答案會不同的。)

网友:
請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798&extra=page%3D1

電容器的規格,內容就可以回答所提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cnpan指點

該篇文小弟在前兩樓發文之前可能已至少瀏覽過兩次(有回頭去查一下post文的時間)。
不敢說精讀,因為裡面有很多漏字詞,可能有一部分無法閱讀。

不知道您說該文的哪些部分可解答小弟的問題呢?

小弟新手,小名叫莊孝維不成?全名踏你爸莊孝維?這篇文有精彩的論述詳解,不信您可以去看一看

所謂新手:本論壇之新人耳!

最後面這一段原本不想寫,就算要寫原本也只想寫到"小弟新手,小名叫莊孝維不成?當然後面也還有很多話沒講!
不過為了增加本論壇的可看性,促進本論壇的趣味性,提高本論壇的水平,小弟最終還是盧曉曉的給他寫下去,多多包涵,敬請只叫。

筆誤、筆誤,是指教。
---------------------------------------------------------------------------------------------------
“請問針對pc主機板(無論是桌上型or工業型),一但過保固期(3年or5年),
就把大於100u的電容請下來換新,做延長使用期限用?”

這個100uF數值有無任何依據?我知道可能是經驗值,也好像聽說過較小的電容比較不需更換,不過還是想探究其原因。
--------------------------------------------------------------------------------------------------
“舉例5v系統 會用5x3=15 ”

能解釋一下甚麼是"5v系統"嗎?
早期電腦的CPU本身可能是吃5V,那當時的CPU供電系統是不是5v系統?
後來CPU改成3.3/ 3V,此時期的CPU供電系統是多少電壓系統?
Socket 462時期的CPU的供電系統又是多少電壓系統?
現時主流(2009)CPU的供電系統又是多少電壓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