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的電路概念

楼主(2008-02-25):
電 流 電荷的定向移動叫做電路中,電流常用I表示。電流分直流和交流兩種。電流的大小和方向不隨時間變化的叫做直流。電流的大小和方向隨時間變化的叫做交流。電流的單位是安(A),也常用毫安培(mA)或者微安(uA)做單位。1A=1000mA,1mA=1000uA。

     電流可以用電流錶測量。測量的時候,把電流錶串聯在電路中,要選擇電流錶指針接近滿偏轉的量程。這樣可以防止電流過大而損壞電流錶。

     電 壓 河水之所以能夠流動,是因為有水位差;電荷之所以能夠流動,是因為有電位差。電位差也就是電壓。電壓是形成電流的原因。在電路中,電壓常用U表示。電壓的單位是伏(V),也常用毫伏(mV)或者微伏(uV)做單位。1V=1000mV,1mV=1000uV。

     電壓可以用電壓表測量。測量的時候,把電壓表並聯在電路上,要選擇電壓表指標接近滿偏轉的量程。如果電路上的電壓大小估計不出來,要先用大的量程,粗略測量後再用合適的量程。這樣可以防止由於電壓過大而損壞電壓表。

     電 阻 電路中對電流通過有阻礙作用並且造成能量消耗的部分叫做電阻。電阻常用R表示。電阻的單位是歐(Ω),也常用千歐(kΩ)或者兆歐(MΩ)做單位。1kΩ=1000Ω,1MΩ=1000000Ω。導體的電阻由導體的材料、橫截面積和長度決定。

     電阻可以用萬用表歐姆檔測量。測量的時候,要選擇電錶指標接近偏轉一半的歐姆檔。如果電阻在電路中,要把電阻的一頭燙開後再測量。

     歐姆定律 導體中的電流I和導體兩端的電壓U成正比,和導體的電阻R成反比,即I=V/R

     這個規律叫做歐姆定律。如果知道電壓、電流、電阻三個量中的兩個,就可以根據歐姆定律求出第三個量,即I=V/R,R=V/I,V=I×R

     在交流電路中,歐姆定律同樣成立,但電阻R應該改成阻抗Z,即I=V/Z

     電 源 把其他形式的能轉換成電能的裝置叫做電源。發電機能把機械能轉換成電能,乾電池能把化學能轉換成電能。發電機、乾電池等叫做電源。通過變壓器和整流器,把交流電變成直流電的裝置叫做整流電源。能提供信號的電子設備叫做信號源。晶體三極管能把前面送來的信號加以放大,又把放大了的信號傳送到後面的電路中去。晶體三極管對後面的電路來說,也可以看做是信號源。整流電源、信號源有時也叫做電源。

     負 載 把電能轉換成其他形式的能的裝置叫做負載。電動機能把電能轉換成機械能,電阻能把電能轉換成熱能,電燈泡能把電能轉換成熱能和光能,揚聲器能把電能轉換成聲能。電動機、電阻、電燈泡、揚聲器等都叫做負載。晶體三極管對於前面的信號源來說,也可以看作是負載。

     電 路 電流流過的路叫做電路。最簡單的電路由電源、負載和導線、開關等元件組成。電路處處連通叫做通路。只有通路,電路中才有電流通過。電路某一處斷開叫做斷路或者開路。電路某一部分的兩端直接接通,使這部分的電壓變成零,叫做短路。

     電動勢 電動勢是反映電源把其他形式的能轉換成電能的本領的物理量。電動勢使電源兩端產生電壓。在電路中,電動勢常用δ表示。電動勢的單位和電壓的單位相同,也是伏。

     電源的電動勢可以用電壓表測量。測量的時候,電源不要接到電路中去,用電壓表測量電源兩端的電壓,所得的電壓值就可以看作等於電源的電動勢。如果電源接在電路中,用電壓表測得的電源兩端的電壓就會小於電源的電動勢。這是因為電源有內電阻。在閉合的電路中,電流通過內電阻r有內電壓降,通過外電阻R有外電壓降。電源的電動勢δ等於內電壓Ur和外電壓VR之和,即δ=Vr+VR 。嚴格來說,即使電源不接入電路,用電壓表測量電源兩端電壓,電壓表成了外電路,測得的電壓也小於電動勢。但是,由於電壓表的內電阻很大,電源的內電阻很小,內電壓可以忽略。因此,電壓表測得的電源兩端的電壓是可以看作等於電源電動勢的。

     乾電池用舊了,用電壓用測量電池兩端的電壓,有時候依然比較高,但是接入電路後卻不能使負載(收音機、答錄機等)正常工作。這種情況是因為電池的內電阻變大了,甚至比負載的電阻還大,但是依然比電壓表的內電阻小。用電壓表測量電池兩端電壓的時候,電池內電阻分得的內電壓還不大,所以電壓表測得的電壓依然比較高。但是電池接入電路後,電池內電阻分得的內電壓增大,負載電阻分得的電壓就減小,因此不能使負載正常工作。為了判斷舊電池能不能用,應該在有負載的時候測量電池兩端的電壓。有些性能較差的穩壓電源,有負載和沒有負載兩種情況下測得的電源兩端的電壓相差較大,也是因為電源的內電阻較大造成的。

     周 期 交流電完成一次完整的變化所需要的時間叫做週期,常用T表示。週期的單位是秒(s),也常用毫秒(ms)或微秒(us)做單位。1s=1000ms,1s=1000000us。

     頻 率 交流電在1s內完成週期性變化的次數叫做頻率,常用f表示。頻率的單位是赫(Hz),也常用千赫(kHz)或兆赫(MHz)做單位。1kHz=1000Hz,1MHz=1000000Hz。交流電頻率f是週期T的倒數,即f =1/T

网友(2008-12-23):
我慢慢的學喔,謝版主

网友:
謝謝W大提供基本的電路概念,對無基礎我真是收益良多

                                                                                     感恩!!

网友:
復習!復習中,都快忘光光

网友(2009-02-10):
受益良多,小弟先吸收 I=U/R 這個就好了

其他小弟我會去買除錯卡和三用電表之後再來學

感謝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I=V/R才對。

网友:
電和數學又不可分
我看我頭又要大了

网友:
喔!學基本電學~單位和定律~
希望忘不了
感謝wish大的教學

网友(2011-01-08):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