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的馬桶不通怎麼辦?

楼主(2008-04-13):
一般的反應是趕快買一瓶腐蝕性極強的鹽酸或[通樂]之類的東西解決。
其實有個更簡便、經濟、安全且有效的辦法,是用一盆大約 一公斤 重
的碎冰塊倒進馬桶,再按下送水按鈕,藉水與冰的沖力,任何阻塞雜物即可一沖而下,
又不會造成污染。

网友(2011-07-12):
用一大堆小冰塊把它全部倒下去後沖水鍵,這樣就會通通通的。網路上說的。本身有實驗過,效果雖然沒有通樂那麼好,但是很環保!

网友:
真的,這個想法滿天才的,不過還真的有些道理。

用冰塊至少不會造成情況繼續惡化下去。

^_^

网友A(2012-03-01):
到家庭五金店 買一支 吸馬桶的 吸盤 (約 40~50元)
對著馬桶 吸個幾下 就好了
用完的吸盤 請用清水 洗乾淨 放置陰涼處
否則 下回要使用時
它的橡膠會硬化 不能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家庭五金店 買一支 吸馬桶的 吸盤 (約 40~50元)
對著馬桶 吸個幾下 就好了
用完的吸盤 請用清水 洗乾淨  ...

哈哈...但是有些真的''合不了''無法完全貼著陶瓷壁
..

网友:
有時還是要搞清楚塞馬桶的原因,像之前就發生刷牙的牙刷掉入馬桶,卡在轉彎處,最後還是要用手和夾子取出才搞定。

网友:
有機會再試驗看看...

网友:
很環保的方法,下次有機會試試看,上次不小心把污水連同抹布到進馬桶,怎麼勾都勾不出來,請水電把整個馬桶取下將馬桶"倒頭栽"將抹布夾出後馬桶在重新裝回,費銀子不說,耗了一天時間,剛黏回的馬桶2天都沒法用,。
看到烏骨雞學姐的方法突然有一種看見恨晚的感覺。感謝分享。

网友:
那要看看裏面塞的是什麼,不要搞到花大錢,以上方式先收下,謝謝

网友(2012-04-11):
馬桶本生是N型管,小異物能碰運氣用冰塊,大異物別用大量極強腐蝕性,別想腐蝕化塑膠,用不好腐蝕水管
乖乖馬桶取下,(也可去買新馬桶反正一樣要給他工錢,當買新馬桶)大異物會卡馬桶本體
我還聽過用釣魚線勾,這也不行

网友B:
    正常情況(非異物堵塞),我大都是準備一個水桶(垃圾桶亦可),一個塑膠椅(60多公分高那種,當然越高越好),等馬桶的溢流水位降低時(就是有慢慢排出,沒有就等等,如果消不下去就需要動用工具...用力作活塞運動),然後水桶加滿約8成水,站到椅子上,瞄準那個洞,傾倒.通常2~3次就可以聽到很順暢的聲音........嗯,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況(非異物堵塞),我大都是準備一個水桶(垃圾桶亦可),一個塑膠椅(60多公分高那種,當然越高越好),等 ...

摁,不用動到銀兩,也不用很費力
但是很費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摁,不用動到銀兩,也不用很費力
但是很費水...

用洗衣或洗澡水就不擔心浪費水了!

网友:
小弟服務的場所有幾百個馬桶使用中~
想當然耳,發生不通的機率也不少
以下使用心得分享:

吸盤除了便宜之外~效果不優

這個不錯 相對便宜且效果佳,都用B的這種

這個是不錯中的不錯,貴是唯一的缺點
(聽說在外面幫人打一槍800塊)

Y拍都有賣~小弟無法貼連結
請用關鍵字
專利長型通管疏通器
water ram

以上兩種都是以一般堵塞的狀況而言
如果掉了特別異物不再此限

PS:我都拿大塑膠袋中間挖一小孔配合使用
避免滿臉豆花

网友:
網路最新利器

h  ----tt p:  //ww---w.you  tu-be.co---m/watch?v=FJegM77mTIk

對不起~還沒長大不能貼超連結
youtube/斜線後方請複製貼上

网友(2012-05-11):
方法很多 等下次有問題 來試試

网友:
請教各位前輩與烏骨雞學姊

如果塞進這個
該如何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