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中毒的電腦 不用硬碟

楼主(2008-05-15):
今日晚報 2008.05.14
不會中毒的電腦 不用硬碟!中廣新聞/張文祿

國人使用電腦,已經熟悉大廠牌的作業系統,不僅需要較高的費用,而且常會中毒、當機,其實電腦也可以更簡單,只要簡單的硬體、加上一個隨身碟,就可以上網,執行各種工作軟體,根本不用硬碟,所以不會中毒,朝陽科大資訊管理系副教授洪朝貴說,這套作業系統,完全合法,而且免費。

朝陽科大資訊管理系副教授洪朝貴說,這樣的技術,並不是他發明,其實在四年前就已經存在,只不過,國人習慣使用大廠牌的作業系統,簡單地說,只需要電腦螢幕、主機、滑鼠、鍵盤,加上一個約2G到4G容量的隨身碟,在隨身碟裡頭有合法軟體、工作軟體,甚至豐富的教育軟體,設定電腦從隨身碟開機即可,而且這個隨身碟軟體合法,免費,電腦不須硬碟,不會中毒。

洪朝貴副教授說,台灣地區硬體便宜,這樣的電腦可以執行上網、以及其他工作,幾乎民眾經常使用的功能,這樣的電腦就可以提供。

洪朝貴副教授說,這對於學生來說,可以減輕電腦硬體負擔,出國旅遊也只需攜帶隨身碟,找到電腦,設定隨身碟開機即可。如果運用推廣,外國旅客到台灣,只需在機場購買自己國家語言的隨身碟,再指定幾家提供硬體的飯店,旅客就可以用隨身碟以自己國家的語言上網,他希望觀光主管機關可以推廣這套作法。

楼主:
其實這種概念在十多年前就有了,那時候是由IBM想出的爛點子,它沒有硬碟,但是裝了一台ZIP 100M 的高容量磁碟機,由於那時是使用DOS系統,所以也不會慢到那裡去,現在只是把ZIP換成USB隨身碟而已。

楼主:
還有一種更神的概念在十多年前就有了,那時候的技術叫做VLAN,它只需要架一台主機,其餘工作站都不需要裝硬碟,但是工作站的網路卡都需要裝Boot Rom,工作站開機時是由網路卡開機,工作站直接共用主機的作業系統,只要主機不中毒,工作站當然也不中毒,當然如果主機中毒,那連線的工作站就一起中毒。
這種環境不是一般網路都可以架的,要使用它需要一部支援VLAN的Switch,我那時候是購買3Com SuperStack II系列產品,那時候我對這個技術非常著迷,為了證實是否可行,所以投下不少金錢及時間。至於好不好用?速度真的很慢,可能適用一些文字的傳輸,例如BBS等,真的用在現行系統上是不太實用啦!
當然經過這麼多年的改良是否有很大的進步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要實現無硬碟電腦,可能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家知道我為什麼會那麼窮了吧!烏骨雞學姐老是罵我不會存錢,我從以前其實收入都是不錯的,但是就是喜歡實驗、研究這些東西,無奈這些東西都是貴的要死,我賺的錢大多才花在這裡.......。唉!

网友:
原來是如此啊~~~~WISH大大有研究精神是可敬的~~~~錢花在有用處上面就是好事~~~不像我~~~哀

网友(2009-06-02):
不用硬碟?那我下載下來的肉片要放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我曾待過的一家公司給我用的電腦, 就是這種!

3個新到公司的新人, 每個人的電腦都沒硬碟, 只有電腦主機跟螢幕, 忘了開機之後要不要登入伺服器主機, 應該是要吧!

然後有在主機上配置一每人一些硬碟空間給我們用, 所有資料都只能放在主機上! 那時候架的網路是 Novell 的, 用的是 Cable 電纜線 10 baseT!

老實說一點都不好用, 開機慢空間容量又給的小, 常常當! 不好用!

网友(2009-07-29):
沒錯,很久以前這些概念都有,像NOVELL 用BOOTROM開機,到後來的NC 概念。
只因當時的時空背景及硬體價格不斐所以都宣告失敗,現在硬體便宜且頻寬越來越大,這些技術應該會越來越發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的以前在某"高速"軌道事業任職時, 公司在某單位就使用過類似的無硬碟電腦, 用戶端是windows終端機, 搭配後台強力的TERMINAL SERVER主機, 所有的使用者資料及程式設定都放在SERVER上.

老實說, 在使用環境單純的地方(如只跑某些固定程式的場合), 這個方案是可行, 但在某公司實作時, 因為沒考慮到使用環境複雜(不同的人會用到不同的程式, 而且很多是要本機單獨作業) , 沒多久整套系統就在使用者的強力反彈之下被送到倉庫去了..........

(想到我們管TERMINAL SERVER的同事被整得焦頭爛額, 只能搖頭苦笑啊)

网友:
現在正夯的"雲端計算"不就是用這種概念,如果真的實現,使用者只要一台主機,其他應用軟體和資料放在代管公司遠端電腦,中毒當機的事都不關你的事了,可是會不會我收集的一些肉片,和私密資料都會外流,就像東X購物台一樣客戶資料都外洩光光了.

网友(2009-10-15):
謝謝各位前輩的討論 ^^ 小弟我收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一種更神的概念在十多年前就有了,那時候的技術叫做VLAN,它只需要架一台主機,其餘工作站都不需要裝硬碟,但是工作站的網路卡都需要裝Boot Rom,工作站開機時是由網路卡開機,工作站直接共用主機的作業系統,只要主機不中毒,工 ...

這功能我玩過耶.....那時還要再用戶端的網卡燒入EEPROM的資料設定網路開機..
會自動連線到主機開XP畫面....而且用戶端的電腦沒有硬碟...
所有資料做好之後要再把資料上傳到主機..要不然...
停電的話...資料全部消失(都再用戶端記憶體內)
現在真的要方便好用又不會中毒的話...
我可以提供一個概念給你們....而且是我自己再使用的方式

80G以下硬碟分2槽
第1跟第2都使用FAT32檔案格式
第1也就是C槽約20G...請安裝重要系統如XP.OF.看圖繪圖軟體..撥放軟體...等等..
第2...放重要資料與一些遊戲..
我的系統有特別更改過登錄檔....也就是上面的步驟先把重要程式先裝好之後
再將登錄檔的預設..軟體安裝路徑跟我的文件預設路徑都改到D槽..連同網頁的垃圾路徑也依樣都在D
這些步驟完成之後...還原程式給他裝下去..然後設定保護C...設定開機之後自動還原...
除了隨身碟病毒....其他病毒...就算入侵..重開之後...消失無蹤...

若有160G的硬碟..我會建議切割3個..第3個硬碟...就把格式製作成NTFS(抓BT存放重要資料最好用了)
然後還原保護C跟D E的話不保護...以免資料自動消失...然後設定開機自動還原C

以上就是讓你百毒不侵...就隨身碟病毒防不了..但至少..要刪他很簡單...
重開機他不會被激活...所以就有辦法手動去刪除他了....
這招我用了7年了..電腦還在正常使用.....

网友:
這招我也玩過.
大約在民國82年時,
利用 novell boot rom 整合了5-6台pc.
都沒有硬碟, 沒有軟碟.
其中一台pc還加裝了 HPLC 的控制卡.
當時三光的原廠工程師還很好奇的來看我是怎麼架設出來的.
怎麼看也看不懂.
其實.並不是不中毒. 還是會中毒.
只是中毒了.只要把那個 map file 砍掉, 就又是一條好漢了.
就像現在用 virtualbox, vm .... 做出來的os差不多.

网友(2009-12-03):
usbboot的作法行之有年,我就是用usb開機安裝系統ghost檔的,對岸有許多論壇都在討論關於usb開機的東西,目前已發展到usb開機跟硬碟開機一般,軟體要啥有啥,聰明的是用usbboot產生ramdisk,所以一關機,病毒就死了。安裝系統或是維修電腦超方便的。當然不只winpe可以做到,ubuntu也一樣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