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腦問題~~~

楼主(2008-05-26):
請問C槽硬碟的空間為什麼會越來越小呢?沒有裝什麼東西在C槽為什麼會越來越小呢?清除硬碟後會增加一些容量,可是下次開機時容量又會變少..請問這是發生什麼情形呢?
謝謝大大的解惑

网友(2008-10-07):
有可能你刪除C槽的資料都是小資料,所以不明顯
資源回收筒有清掉嗎

网友:
中毒也會這樣哦.............解毒 完 看看還是不行...建議 做低階格式化..較測底..  保證空間多的是

网友(2009-01-16):
硬碟空間會消失~其實是暫存檔造成的!
只要沒整理完這些暫存檔~空間會越來越小!
還有那微軟的更新~真的很佔空間~定時的整理硬碟用清理磁碟和磁碟重組!
可以釋放一些硬碟空間!

网友:
暫存檔的關係
程式預設路徑的關係
下載軟體預設路徑的關係,尤其是影音檔(改存c槽以外即可)

网友(2009-07-03):
用一般的格式化就可以了,低階很少人用,也不建議用.原則上把硬碟槽整個打掉(或格式化)就是沒有病毒的情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預設的設定方式, C磁碟機開再大都不夠用的.
建議從下面幾個地方著手:

1.桌面上儘可能不要放大(量)檔案.
2.我的文件請改到D:以後的磁碟機 (我的文件按右鍵選內容即可修改)
3.IE的 INTERNET 暫存檔大小改小一些(通常256-512MB已經夠用了)
4.有使用郵件程式的話, 把郵件資料檔改到D:以後的磁碟機.
5.(針對OUTLOOK系列)定時做郵件檔壓縮, 把多餘空間釋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