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技巧

楼主(2008-06-03):
第一課 -- 認識鏡頭

Q: 何謂焦距

A: 小學時做過這樣的實驗嗎? 將一塊凸透鏡放在陽光底下, 地上會產生一團很光的影像, 將凸透鏡上下移動, 地上的圓形光影會逐漸由大至小, 當光影最小時, 聚光作用足以將物體燒焦, 這時量度凸透鏡和地面的距離, 就是這塊凸透鏡的「焦距」了。中文名詞「焦距」真是可圈可點, 「焦」就是燒焦的意思嘛, 下次看到人家寫錯「蕉距」勞煩指正, 蕉是用來吃的, 和攝影並無關係。

Q: 廢話! 人家問鏡頭焦距, 你說凸透鏡幹嗎? 難道我未上過小學嗎?

A: 且慢動氣, 鏡頭的焦距和凸透鏡並無兩樣。

Q: 胡說! 鏡頭怎會是凸透鏡呢?!

A: 若不修正成像質素, 一顆鏡頭真的可以只用一片凸透鏡就能實現拍照了。比方說, 假如你有一片焦距是100mm的凸透鏡, 用一個適當長度的管子安裝在單反機身的鏡頭接環上, 管子另一端接上這片凸透鏡, 是真的可以拍照的, 這個DIY的管狀物體是個不折不扣的100mm鏡頭了。

Q: 加點解釋嘛, 為甚麼一個鏡頭有那麼多鏡片, 焦距又是怎樣計算的呢?

A: 只含一片凸透鏡的鏡頭是不可能得到優質和平面的影像的, 為了修正像場和實現控制光量的目的, 就需要用到多片鏡片的組合, 總的來說, 鏡頭內所含的透鏡不外是兩種, 凹透鏡和凸透鏡, 凸透鏡的焦距以+mm表示, 凹透鏡的焦距以-mm表示, 假如一片+80mm和+20mm重疊, 這個透鏡組合是100mm, 若一片+120mm和一片-20mm重疊, 這個透鏡組合也是100mm。不過要留意, 以上兩個例子是兩片鏡片重疊時的簡單模式, 若鏡片不緊貼而是有些距離的話, 鏡片組合之後的焦距就不是簡單的加減算法, 但無論如何, 鏡頭內有多少片鏡片也好, 這個概念也是一樣的, 總之, 一顆標示為50mm的鏡頭, 你當它是一片焦距是50mm的凸透鏡好了。

Q: 夠了夠了, 人家說標準鏡又是甚麼回事? 有甚麼鏡頭不標準?

A: 所謂標準鏡, 是看底片大小而定, 不同相機有不同的標準鏡規格, 一般來說, 以底片的最長那邊組成的正方形, 其對角線長度就是標準鏡頭的焦距。

Q: 那麼複雜的, 用算式嘛!

A: 你太心急了, 我還未說完呢! 舉例說, 135格式的底片尺碼是24mm x 36mm, 則邊長36mm的正方形對角線長度是50.91mm, 所以這個規格的相機以50mm為標準鏡頭。

Q: 為甚麼沒有數碼單反的標準鏡?

A: 動動腦筋嘛! 依照上述算式, 尼康數碼單反感光元件的最長邊是23.7mm, 組成的正方形對角線是33.51mm, 你用35mm的鏡頭做標準鏡不是一樣嗎?

Q: 標準鏡的焦距我明白了, 但你還沒說甚麼是標準不標準!

A: 一步一步來嘛, 所謂標準, 就是這顆鏡頭所看到的東西, 和人類一隻眼晴所看到的視野非常接近, 這就是「標準」了。

Q: 那麼, 標準鏡所看到的視野有多闊?

A: 有公式可算的, 詳細驗證我不解釋了, 只要知道2個數字, 就可以算出鏡頭的視角, 這2個數字是: (1) 焦距 (2) 底片對角線長度; 而公式是 【視角=ATN(對角線/2/焦距)X2】

Q: 這麼煩人的, 用數字計算嘛!

A: 你還是那麼心急, 承上例, 135底片對角長度=SQRT(24X24+36X36)=43.27mm
則50mm鏡頭的視角=ATN(43.27/2/50)X2=46度

DX format的對角線=SQRT(23.7X23.7+15.6X15.6)=28.37mm
35mm鏡頭的視角=ATN(28.37/2/35)X2=44度

Q: 等效焦距又是怎麼一回事?

A: 135是個最普遍的格式, 為了便於對視角的理解, 廠方簡單地將不同尺碼感光元件配用不同焦距鏡頭所獲得的視角, 跟135格式作對比, 其實這個焦距變換系數只是個簡單換算值, 你不是使用135格式的鏡頭, 比方說, 尼康數碼單反的焦距變換系數是1.5, 假如你使用35mm鏡頭來拍攝, 其視角相當於135底片配用50mm鏡頭所獲得的效果差不多, 因為35x1.5=50, 但你要留意, 你仍然是使用35mm的鏡頭, 而不是使用50mm。

Q: 廣角鏡和遠攝鏡是甚麼?

A: 還不簡單嗎? 焦距短過標準鏡的鏡頭就是廣角鏡, 焦距長過標準鏡的鏡頭就是遠攝鏡了。

第二課 -- 續談鏡頭的基本原理--對焦和變焦

第一課談過鏡頭的基本原理, 這課續談對焦和變焦鏡頭。先回答第一課的問題:

Q: 如果一支28-100mm前加個0.42x廣角會否影響成象呢?

A: 如果你是說AF Nikkor 28-100mm f/3.3-5.6G的話, 我看是不可能的, 原因是這顆鏡頭的濾鏡尺碼是62mm, 若你的廣角轉換鏡片的口徑小於100mm的話, 會產生很嚴重的黑角, 就算在APS-c sensor上也只能拍到圓形成像圈。

Q: 長時間曝光是否會增加雜訊??

A: 這要看該像素所感應的亮度而定, 一般來說, 越亮的像素單元產生的雜訊越不明顯, 越暗的像素單元因為不能決定正確的RGB值, 會受相鄰圖元渲染, 這就是雜訊。

Q: ""長時間曝光NR""功能開關與否,對夜間長時間曝光起甚麼作用呢??(我只知道開動後會令相片處理時間變長.)

A: Noice Reduction其實是將相鄰像素不同的RGB值作比較, 並減低其差異, 結果是淨化了畫面, 損失了細節。

========

第二課開始, 這課是鏡頭原理的延續, 以補充第一課的不足, 所以只簡單地提及, 不涉艱澀的算式, 看官看過就算了, 無謂深究下去, 精於此道也不保證可拍得佳作的, 有機會的話日後再談。

Q: 我看鏡頭的說明書時, 常提到幾片幾組, 這是甚麼意思?

A: 「片」的的意思是這顆鏡頭的實體透鏡數量, 「組」的意思是兩片鏡片緊貼在一起。比方說, AF Nikkor 35mm f/2D含鏡片6片5組, 就是說這顆鏡頭由6片透鏡組成, 而其中有2片緊貼一起成為一組。每組鏡片的緊貼部份必定是相同曲面或平面, 緊貼表面完全吻合, 有個別的鏡頭會用到三片鏡片緊貼成為一組, 但這是很罕有的設計。

Q: 既然兩片鏡片緊貼的表面呈相同形狀, 用一片透鏡不是一樣嗎?

A: 絕對可以將一組透鏡造成一片的, 使用兩片透鏡緊貼成為一組的作用是利用個別鏡片的折光特性, 取長捨短優化光線進程, 使影像質素更為完美, 以前, 多片透鏡緊貼成為一組的設計是唯一的優化方法, 現在的技術確實可以利用一片非球面鏡取代一組球面鏡片。

Q: 鏡頭的焦距我明白了, 可是一個固定的焦距怎麼可以拍攝遠和近的東西? 我用凸透鏡在陽光下聚光, 只有一個位置可以使物體燒焦。

A: 首先要明白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鏡頭的標示焦距都是指對焦在無窮遠時的數值, 換句話說, 若沒有特定的機械對焦機構, 這顆鏡頭是不能拍攝較近距離的事物的。現在仍然以一片凸透鏡視作一顆鏡頭, 當這片凸鏡至底片的距離剛好等於它的焦距時, 遠方而來的光線以平行線的方式穿過透鏡, 經過透鏡的屈光作用, 剛好聚焦於底片上, 那麼遠方的景物就成為底片上很結實的「像」。假如景物不在無窮遠, 進入透鏡的光線便不是平行線, 聚焦點會在底片之後, 影像便模糊了。

Q: 那麼, 鏡頭為甚麼能拍到遠近景物?

A: 方法很簡單, 既然較近景物的實像會落在底片之後, 將凸透鏡前移一點不就行嗎?

Q: 我明白了, 怪不得將對焦環從無限遠旋離時, 鏡頭總是伸長了的。

A: 對了, 傳統的對焦方法就是將鏡頭向焦距以外的長度伸展, 就能實現近距離拍攝。

Q: 不用對焦環, 只將鏡頭從接環向前伸出, 可以拍到近距離嗎?

A: 可以的, 延伸管的作用就是這樣, 當額定焦距的鏡頭被強制地延伸至機身以外, 可大大縮短這顆鏡頭的最近對焦距離, 也是個很常用的微距拍攝方法哩。

Q: 但是, 為甚麼有些鏡頭在對焦時又不會伸長縮短呢?

A: 這是由於對焦的結構設在鏡頭的內部或最後方, 前者稱為內對焦鏡頭, 後者是後對焦鏡頭。

Q: 為甚麼不將鏡頭前移也可以對焦在較近處?

A: 第一課提過, 兩片透鏡重疊時, 組合焦距是這兩片透鏡的和, 若兩片透鏡不是緊貼的話, 組合焦距是隨距離遠近而變化的, 內對焦和後對焦就是利用焦距的變化, 將這顆鏡頭變成焦距稍短的「近視」鏡頭, 就能實現近距離拍攝了。

Q: 你是說內對焦和後對焦是改變了焦距嗎?

A: 是的, 內對焦和後對組鏡頭可看成一顆變焦鏡頭, 但變焦幅度非常小可以忽略不算, 而且變焦後只能對某個特定距離合焦。

Q: 變焦鏡頭又是甚麼?

A: 改變組成鏡頭的鏡片位置, 就是變焦鏡頭了, 最簡單的變焦鏡頭是由兩片透鏡組成, 當這兩片透鏡的距離改變時, 組合焦距也隨著改變。當然囉, 改變了焦距以後, 還得具有無限遠的成像能力才算有效的變焦。

第三課 -- 光圈和快門

有了相機和鏡頭之後, 隨著而來的問題是曝光量, 這課題包含三個元素, 感光值、光圈、以及快門。

感光值是底片或感光元件的敏感度, 感光值越高, 對光線越敏感, 需要較少的曝光量, 早期流行兩種感光值標準, 一是德制的DIN, 二是美制的ASA, 現在已統一為國際標準ISO, 從數值比較, ASA=ISO, 若你還擁有廿多年前的相機, 找不到ISO設定鍵, 直接用上ASA就行了。 感光值在某段時間內是個恆定值, 例如一卷底片只有一個感光值, 或者用數碼相機拍攝時也會根據實況先調好感光值, 實際拍攝時只會調較光圈和快門, 所以這課主題先說說光圈和快門, 感光值在下一課談到測光時再提。

Q: 甚麼是光圈?

A: 簡單說, 光圈是鏡頭的開孔。

Q: 這個開孔是怎樣量度的?

A: 開孔的數值是指透光量。

Q: 1.4, 2, 2.8等等數字是啥意思? 為甚麼不是以倍數累進?

A: 若通過鏡頭的光量沒有損失, 全部到達感光平面的話, 其光通量是1, 光通量只有一半是1.4, 這裡先解釋一個光學定率, 當點光源呈錐形擴散時, 錐形的任何一個截面的亮度也不同, 每單位面積所獲得的照度跟照射距離有關, 其關係是和距離的平方成反比, 即是說距離增加1倍亮度卻減弱「2的開方根」倍率, 通常以1.4的較簡單小數表示半光通量的倍率, 所以, 鏡頭的相鄰光圈值都是以1.4倍累進的。

Q: 有點明白了, 不同鏡頭的相同光圈值, 其開孔直徑也是相等的, 是嗎?

A: 不是, 光圈值只是一個透光量的指標, 和光圈葉片的真實開孔直徑無關。

Q: 我有點糊塗了, 請再解釋清楚好嗎?

A: 鏡頭的透光量除了和光圈開孔有關外, 還跟鏡筒長度有關, 相同開孔下, 鏡筒越長透光量越小, 而通常鏡筒長度也約莫等於該鏡頭的焦距, 所以, 光圈值的正確含義是指該特定焦距的鏡頭在某個光圈開孔直徑時的透光量, 正因如此, 刻在鏡頭上的最大光通量是以比率值來標示的, 例如1:2.8指該鏡頭的最大光圈值是2.8, 光圈值的正確寫法是f/2.8, f就是指該焦距下的光圈值, 由於光圈值的數字是分母, 也就是說光圈值越大, 開孔越小, 但要留意, 雖然不同鏡頭相同光圈值的真實開孔不同, 但其光通量是相等的, 這是由於廠家設計製造鏡頭時已精密計算, 使用戶有因可循, 只需要知道光通量而無須理會真實開孔大小。 花了這麼冗長的篇幅有助於理解以下的問題。

Q: 變焦鏡頭調至較長焦距後光圈小了很多, 是因為焦距改變還是鏡筒長度改變?

A: 大部份的攝影理論書籍都有提到這個公式: 光圈值=鏡頭口徑/開孔, 那麼, 前組鏡片最小直徑=焦距/光圈值, 舉例說, 假如需要設計一顆400mm f/2超級大砲, 其鏡片口徑至少是200mm。非恆定最大光圈值的變焦鏡頭在遠攝端時有效光圈值縮小可能是因為焦距改變, 也可能是鏡筒長度改變, 大部份恆定光圈變焦鏡頭的鏡筒不改變長度, 所以就算在近攝端時光圈值並無得益, 有些恆定光圈值的變焦鏡頭改變焦距時鏡筒長度也會改變, 但幅度不會很大。

Q: 微距鏡頭在最大放大率時光圈值也縮小, 是因為鏡筒伸長了嗎?

A: 是的, 可將公式修正為: 光圈值=鏡筒長度/開孔, 配合延伸管使用也同一原理, 縱使光圈刻度沒有改變, 但實際光通量已非該光圈值所示, 具有內置測光系統的相機會自動修正, 但使用外置測光錶時還得考慮失光因素, 依照本題的修正公式作出適當補償大概錯不了。

Q: 光圈大致上明白了, 快門又是甚麼?

A: 快門比較容易理解, 可活動而閒置時卻遮蓋著底片的擋片就是快門, 但是這擋片的開合時間必須很準確。

Q: 快門有那些類型?

A: 以設置的位置分類, 有鏡間快門和焦平快門。

Q: 鏡間快門是藏在鏡頭內的嗎?

A: 是的, 就像光圈葉片那樣, 鏡間快門裝在鏡頭內, 有些設計是光圈和快門是兩個獨立的結構, 另一些是兩者整合為一。

Q: 鏡間快門有甚麼優點?

A: 鏡間快門結構簡單, 運動慣量小, 寧靜, 準確, 耐用。

Q: 焦平快門又是啥?

A: 焦平快門緊貼底片, 焦平就是焦點平面的意思, 焦平快門由兩片簾幕組成, 兩片簾幕以預定的時間差往相同方向運動, 時間差就是快門速度。

Q: 焦平快門有甚麼優缺點?

A: 鏡間快門的優點負面, 就是焦平快門的缺點, 而且造價很貴。

Q: 鏡間快門有那麼多好處, 為甚麼還要用焦平快門。

A: 單鏡反光相機以同一顆鏡頭同時實現取景和拍攝, 鏡頭需恆久保持透光不能有擋片遮蓋, 所以快門機構必須移離, 遷往焦點平面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今天的焦平快門已經非常耐用可靠了, 有個別的單鏡反光相機仍然使用鏡間快門, 優點是全速閃光同步, 缺點是時滯嚴重, 不利於運動攝影。

Q: 焦平快門的速度快過鏡間快門很多, 為甚麼?

A: 因為焦平快門和感光平面緊貼, 感光是在兩塊簾幕相隨運動的間隙進行, 只要把兩簾的起動時間控制得準, 感光面各部份都有等值的曝光時間, 鏡間快門更易做到更高速, 但由於它遠離感光面, 極速快門對感光面的各部份開啟時間並不平均, 失去實用性。現時焦平快門的極速達到1/16000秒, 但在實用層面上, 1/4000秒夠用有餘了。

Q: 快門的級別是怎樣的?

A: 快門的級別比較簡單, 雙倍時間有兩倍曝光量, 所以, 相鄰的快門速度都是以整倍累進的。

Q: 閃光同步快門速度又是甚麼?

A: 上文說過焦平快門在較高速運動時, 曝光是在兩片簾幕追逐的間隙中進行的,
閃光的持續時間大約只有1/10000s至1/100000s, 要保證感光面各個部份都能捕捉閃光, 就必須在某個快門速度下才能實現, 這速度下, 前簾跑完全程後, 後簾剛開始啟動, 感光面有個很短暫的時間完全暴露, 這就是閃光同步快門的速度上限, 當然, 再慢的速度由於完全暴露的時間更長, 也可跟閃燈同步, 大部份鏡間快門均可全速和閃燈同步。

Q: 為甚麼有些同步速很快? 有些很慢?

A: 跟焦平快門的物理結構有關, 早期135單反相機的焦平快門簾幕取橫走式設計, 即是說簾幕走畢全程的距離是36mm, 簾幕是用布料製造, 被捲成圓筒狀直置, 靠彈簧拉力運動, 這樣的結構使簾幕運行速率不高且行程較長, 最高閃光同步速度只得1/30s甚至更慢, 即使深化改良也很少能超過1/100s; 今天的焦平快門全部採用縱走式, 運動行程縮短至24mm, 簾幕改以輕金屬製造並以電磁馬達驅動, 速率高很多了, 高階的135單反的閃燈同步速可達1/250s或更快, 中低檔的也輕易達1/125s, 更有些尼康的數碼單反的快門簾只具擋光作用, 實際曝光是透過向感光元件通電來實現的, 其標示的閃燈同步速高達1/500s, 其實在1/8000s也能跟閃光同步的, 因為無論在任何快門速度下, 按下快門鈕時, 感光元件已完全暴露了。

Q: 光圈和快門我都明白了, 兩者有何關係?

A: 打個比方, 盛滿一桶水有很多方法, 盡開水龍頭, 很短時間就行, 將水龍頭的開度調小, 要多一點時間才滿, 在相同曝光量的條件下, 光圈和快門也像這樣的關係, 當然, 其實際意義比盛水複雜得多囉, 請看下一課的「測光與曝光」。

第四課 -- 測光與曝光

攝影是記錄光線的玩藝, 必須有光才能實現攝影, 無論是自發光抑或能反射光的物體, 都能在底片留下影像, 而底片對光的強度是非常敏感的, 必須很準確地掌握光源的特性和強度, 才可以在底片上留下具觀賞價值的影像, 因此, 測光是個很重要的課題, 有了準確對光源的測定, 曝光控制才有依歸。

Q: 廢話少說, 我不知拍照需要測光嗎?

A: 別急, 總要有開場白帶入主題的嘛, 難道要我問你吃過了飯沒有? 言歸正傳, 現代大部相機都內建了測光錶, 測光完全由機器代勞, 甚至曝光也完全自動化, 但機器還是機器, 它仍未有足夠的智能隨機應變, 一切以預設的程序來工作, 因此, 了解機器及其服務對象的相互關係就不是多餘的了。

Q: 你老是那麼囉唆, 爽快點好嗎?

A: 未談測光之前, 還得囉唆一點先說說光的物理特性。 「光」是一種「能」, 是自然界已知速度最快的物質, 以直線傳播, 有可量度的強度, 經過某個距離後到達物體, 對物體有「照度」, 物體將「照度」反射成為「亮度」。 上一課還提過, 點光源以椎形形狀擴散, 椎形上任何一個截面的「每單位亮度」和光源的距離平方的反比, 但各截面的照度總和是相同的, 這叫做「亮度守恆」。

Q: 那麼煩人的! 難度攝影時要先來一番複雜的計算不成?

A: 你又不需要擔心, 比方說, 攝影師不需要知道正在使用多少瓦特的燈泡, 也不需要計算總照明度達到多少流明, 更不需要知道亮度是多少個勒克斯, 只要知道「亮」到甚麼「程度」就行了。

Q: 嘿! 說了大半天憋得我夠嗆, 現在你竟然叫我忘記剛才使我一遢糊塗的名詞??

A: 攝影和這些原理有直接關係, 我已避過了嚇人的公式呢, 懂得一點基本原理還是必須的, 下面還會引述剛才提過的名詞呢!

Q: 恕我怕了你啦, 究竟測光是根據甚麼來工作的?

A: 為了簡化運算, 攝影界有自己一套簡易標準, 將非整數遞增遞減的單位統統轉化成直線關係, 叫做曝光值(Exposure value), 測光和曝光都可以透過已知的曝光值輕易達到目的。

Q: 甚麼是曝光值?

A: 看列表最易明白了, 在相同曝光值的條件下, 你可以改變曝光組合中任何一個元素, 只要各元素的總和跟測定出來的曝光值相等, 都有相同的曝光量。 有些老式測光錶確實報讀曝光值, 攝影師參看列表調較光圈和快門配合底片感光值, 三者總和等於測出來的曝光值, 曝光便算準確了, 相機內置的測光錶一般不提供曝光值, 而直接轉化成光圈值和快門值。

Q: 算是明白了, 你是已經說完測光錶的工作嗎?

A: 我還沒有正式開始呢, 上面提到照度使物體產生亮度, 可是不同物體的反光率是不同的。

Q: 你把我弄糊塗了, 同樣的光照射到不同物體會有不同的反光率, 測光錶怎知是甚麼物體?

A: 簡單說, 不同顏色不同物體也有不同的反光率, 通過觀察經驗, 自然界各種物事加總起來, 其平均反光率是18%, 或者說白種人臉孔膚色的反光率也恰巧是18%, 測光錶就以18%反光率為依歸。 這裡還要順便介紹一個和反光率有關的名詞, 同一物體向不同方向反光具有不同的反光率, 也就產生不同的亮度, 測量物體的亮度必須在適當的角度才準確, 鏡頭指向物體就是記錄它當時的亮度, 而面向任何一個方向也有相同反光率的物體叫做「朗伯體」, 自然界幾乎沒有這樣的東西, 比較近似的是雪地和白牆, 這個名詞雖不重要, 但明白概念對準確測光卻重要。

Q: 說夠了嗎? 那麼多嚇人的東東!

A: 知道一點基本概念有助理解嘛! 顯然, 測量可從直接向著光源或量度物體反射的亮度兩個相反方向實現, 因此也出現了兩種不同工作方向的測光錶, 所以我先簡單介紹測光錶的類型, 有些講解將它分類為獨立式和內建式, 前者是一個專以測光為目的的獨立產品, 後者是附設於相機內的一個組件, 今天的輕便型相機很少沒有內建測光錶了, 但專業型相機和技術相機還得依賴獨立測光錶提供數據, 當然, 內建測光的相機使用獨立測光錶也很常見。本課不取上述的分類, 而以測光錶的工作方向分界, 分為入射式測光錶和反射式測光錶兩種。

Q: 甚麼是入射式?

A: 入射式測光錶通常置於被攝物的同一平面使用, 直接測量光源到達照射面的「照度」, 並將照度轉化成很易明白的曝光值, 攝影師根據這個曝光值調整光圈和快門, 就能拍得曝光準確的照片。 反射式測光錶測量物體的「亮度」, 相機的內建測光錶全部都是反射式, 現代絕大部份的單反相機內建測光錶都是測量對焦屏的亮度, 也就是說這個亮度已經是綜合一切物理折損的實況, 內置測光錶還可以跟相機連動, 自動調較光圈和快門。 獨立測光錶也有反射式的, 或者入射式測光錶加個附件也可變成反射式。

Q: 你是說兩種測光錶的測光方向是不同的, 那一種好?

A: 不能說那一種好, 入射式說:「我只對現場照度測量, 然後化作18%反光率的亮度, 至於背後是黑是白, 我一概不管!」反射式說:「我只根據真實反光率測量當時的亮度, 我也管不著黑白!」若拍攝的題材是真正是18%反光率, 或平均反光率也是18%的話, 兩種測光錶也同樣準確。 當然, 平均還是平均, 世事往往朝極端方向跑的, 攝影師無法測知當時的平均反光率, 就要以表達目的來作出測光的方法, 比如說以入射測光錶在美媚的臉部測光, 照片中的美媚膚色準曝, 衣飾背景是過了還是欠了並不太重要, 又比如以反射測光錶測量黑多白少的像場, 經驗告之平均反光率遠低於18%, 攝影師會減少一或兩檔曝光, 相反拍攝雪地的人物就增加一或兩檔。

Q: 你說入射式要放在被攝物平面測量, 然後才回到相機按快門, 難道拍攝雄偉的喜馬拉雅山要跑上珠峰測光嗎?

A: 別爬那麼高, 攀一半也成!! 唏, 回來! 你真的要跑上去測光嗎? 實際上你站在相機旁測光就可以了, 拍攝遠景多取自然光如日光或星光吧, 來自無窮遠的光源對於合理距離內的照度可視為相等的, 只要入射測光錶不在陰影下, 且白球面向鏡頭就行, 但是你不能靠入射測光錶在夜間站在尖東海旁拍攝遠在灣仔會展的風景人像照片, 假如你的助手在灣仔以入射測光錶為美媚測光並致電告之測光值, 你大可信賴他報讀而準曝, 這是現場的真實亮度, 在沒有物理折損如濃霧時亮度是守恆的, 但你別妄想以閃燈為對岸的美媚補光, 我還未看過那麼強力的人造光源, 假如你真的用閃燈向著對岸閃亮, 美媚確實可看到跟近距離觀看沒有兩樣的閃光, 是因為「亮度守恆」, 她不感到眩目是因為「照度」幾乎是零不刺激眼球; 青馬大橋夜景照片的車輛軌跡不會越遠越喑, 闖紅燈不能推說太遠看不到燈號, 也是「亮度守恆」, 我不厭其煩舉那麼多例子教你分辨光源的特性是因為這些概念很重要, 攝影師只關心亮度, 燈光師才管照度。

Q: 你說反射測光錶需憑經驗對測光值作出補償, 不會估計錯誤嗎?

A: 估計當然會錯, 但有個基準雖不中也不遠, 現實的反射測光錶多數是狹角的, 找個約莫是18%反光的地方來測就是了。內置於單反相機的反射測光錶則多數有測光範圍選擇, 比方說重點模式只測量對焦屏中央1%或2%的亮度, 拍人像對準人物臉孔很管用, 或者向塊18%反光率的灰板甚至你自己的掌心測光也挺準; 中央重點平均測光則偵測對焦屏約50%的平均亮度, 大部份題材也有理想的測光值, 很多現代的單反相機還設有多幅面測光, 將對焦屏分割成若干部份分別向各幅面測定, 預設的編程晶片提供一個平衡了各幅面亮度的曝光值紿攝影師參考。最新的尼康測光系統除以物距作加權處理外, 還考慮不同顏色的反光量作出補償, 是目前唯一不是色盲的測光系統。

Q: 照你說, 測光錶也不可盡信, 是嗎?

A: 現在大概沒有不準確的機器了, 不準的原因是不滿足該機器的預設工作條件, 錯選測光模式或盡信測光值都可以使曝光一敗塗地, 適當題材用適當的測光是個高階課題。不過, 我們還有一個漁翁撒網的手段叫做包圍曝光, 當你不確定信還是不信測光值, 補償還是不補償曝光量, 或者要補償多少以至用甚麼步幅來補償, 也是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 包圍曝光跟投注複式六合彩一樣, 你選多少個號碼也最多只得一票頭獎的機會。

Q: 愚蠢的問題, 測光錶反應夠快嗎?

A: 問得挺好! 老式測光錶確有些遲緩, 這和光電體有關, 以前的光電轉換體用鎘, 對強光有記憶性, 偵測過高曝光值之後要一些時間釋放電能, 若立即測量較低亮度會報告錯誤讀數, 今天大部份測光體改用鎵, 耗電低反應更快, 工作範圍更廣, 有效測光值從以前的十來檔增加至廿餘檔。

Q: 夠了夠了, 你還沒有說怎樣才算正確曝光?

A: 如果我告訴你, 世上沒有一張百分百曝光正確的照片, 你會不會後悔花了這麼多時間讀幾千字? 這話怎說? 前面說過不同物事不同顏色具有不同的反光率, 而拍攝只能使用單一曝光值, 顯然不能滿足不同亮度的要求, 一般來說, 照片主題準曝, 高亮不失細節, 暗處層次仍然鮮明, 就是一幀悅目的照片, 但世事往往無絕對, 刻意過曝看來較繁華, 故意欠曝表達一種意境, 也是很常見的手法。攝影就是這麼有趣的遊戲, 有一套規則要你遵守, 但有時蓄意犯規卻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甚至完全不懂遊戲規則也行, 一代宗師和入門新手同樣的一個按動快門鈕動作, 同樣地在十來檔曝光量反複徘徊, 卻有千變萬化的視覺享受, 也有無盡盎然的話題。

[ 其 他 知 識 ]

很多人都不知道數位相機裡的ISO值是什麼?
與各位大大切磋一下 如果有不好的地方 請包含

ISO值是用來表示傳統相機所使用底片的感光度。所謂軟片感光度是指軟片對於光線的敏感度。當ISO數值愈大時,感光度就愈大。通常我們拍照用的是ISO 100度軟片,適用於一般光線較充足時的攝影;ISO 200度或ISO 400度等軟片,由於感光度較高,適合微光中、動態下使用。

而數位相機ISO值,則是標示其測光系統所採用的曝光基準,相當於傳統相機多少感光度的底片。因此,ISO值越低所需的曝光量則越高;反之,ISO值越高則所需的曝光量越低。有ISO 100、200、400(設定上是以0 、+0.1 、+0.2來表示),一般而言,若在室內使用閃光燈,配合ISO 200為最佳。 感光度可是ISO(國際標準組織)制定的呢,所有的定義都有規定的測試方式與流程,在於數位相機與傳統光學相機中ISO值的定義都是依據18%灰的判定來定義的,並無不同,但數位像機基於一些理由..很難判定的十分準確,畢盡舊有的ISO值定義與測試是針對相片底片而做的.

DC的ISO與畫質的關係,這部分要分開來探討,首先:
1.ISO值跟顆粒粗細是否有關?
在底片上,這是有關係的,因為底片實作上若要達成高ISO表現,是利用控制銀鹽粒子的粗細來達成,高ISO底片具有較大顆的銀鹽粒子塗佈,較大的粒子可以讓底片對光比較敏感使感光比較快速完成,因此高ISO底片具有較粗的顆粒,低ISO底片具有較細緻的顆粒.

但是在數位像機上,雖然ISO值依舊,不過實作方式有別,我們都知道CCD是由許多的單一感光體組成,所謂的多少像素就是有多少個感光體,這些感光體是一種稱為”光電晶體”的電子元件,他的主要特性輸出的電子訊號大小會隨著光的照度增減而增減,但是光電晶體輸出的信號很小,是無法直接使用的,因此光電晶體的輸出端會串上一個信號放大器來增幅信號,始之成為可辨識的信號.CCD的ISO魔術就是在此發生.
因為放大器的放大倍率是可以操縱的,因此假若光電晶體的感光度等效於ISO100,只要操縱放大器的放大倍率加大一倍,就會變成ISO200,再加一倍變成ISO400,這樣就可以使用同一塊CCD,來達成ISO自由變化的效果了.

那麼,高ISO會不會導致顆粒變粗?理論上是不會的,但實際上會.
當我們操縱CCD ISO變化時,CCD尺吋大小固定,感光體的數量固定,所以每個感光體的尺吋大小也是固定的,難道我們ISO一變(只是操縱放大器倍率,CCD都還是同一塊),感光體尺寸會變大變小嗎?想也知道不可能啊~因此在理想狀態下,DC的ISO變化是不會導致顆粒變粗的.
但是實際上,DC的顯影要考慮到一個要點,就是雜訊:
只要是電子零件都會有雜訊,而因為CCD大多採用馬賽克遮色片形式的設計,單一一個點的雜訊,會在混色階段被稀釋到一個較大的範圍中,因此會看到影像變的不乾淨,就會有顆粒變大的感覺了.

2.不同機種的ISO的高低跟顆粒粗細是否有關?
答案是無關的:
上則有說到,CCD的ISO實作上是借由信號放大器的操作來達成的,但是不同的像機使用的感光元件也不盡相同,每顆CCD都具有一個最低與最高能接受光信號的範圍(稱為動態範圍),若光的照度低或高於這個範圍CCD便無法捕捉出正確的光源強度,基於這個理由,不同的CCD這個動態範圍也不一樣,大多DC所具有的最低ISO值便是那顆CCD表現最好的範圍,因此當您比較兩台DC,一台最低ISO100,另一台最低ISO200,兩組都是各自CCD的最佳表現感光度,硬要說ISO200一定遜於ISO100可是很難說的通呢,因為這是兩顆完全不一樣的CCD,我們甚至可以說ISO200那顆CCD的靈敏度優於ISO100那顆.
但是當然要注意的是,CCD的訊號讀出來時(RAW)並不是可讀的影像資訊,都要經過GPU(圖形處理器)的處理才能成為我們所見的影像,而這部份也是極為攸關影像的表現,所以有時您會看到兩台DC用同一家的CCD,但是影像表現並不相同,道理在此.

3.那到底ISO跟DC的關係是什麼呢?
因為大多底片用戶對ISO值比較有概念,所以DC也標上ISO值讓使用者比較容易理解,僅此而已,也比較容易做EV,光圈,快門間的換算.(就跟DC都要標等效焦長的道理一樣).

準確測光 拍攝雨景的方法與技巧

雨天時拍的照片,因為雨水的反光,遠處景物明亮而影像朦朧,畫面的景物,色調濃淡有致,別有一番風味。

拍攝雨景時,要注意以下幾點:

1. 雨天光線變化很大,有時雨景亮度很高,而烏雲密佈的傾盆大雨亮度又很低,兩者之間的曝光量可以相差很多倍.因此拍攝時,最好使用測光表測光。

2. 雨天拍攝,常常會出現曝光偏多的現象,而曝光過度對表現雨景是極為不利的.因為雨天景物反差小,曝光過度會使反差更小,照片看起來是灰濛濛一片.所以,一般多採用減少曝光,延長顯影的辦法,來改善反差的情況.可按正常曝光量減少一擋到一擋半,每減少一擋時,可增加20%-30%的顯影時間,這樣有助於提高畫面反差。

3. 拍雨景時,不要以天空為背景,而應選擇深色背景,這樣才能把明亮的雨絲襯托出來.如果畫面中有水,不論是河湖水面,或是街道上的積水,雨點落在水面上濺起的一層層漣漪,也有助於雨景的表現。

4. 雨水不會是垂直落到地面,一般以選擇雨絲成45?方向時為合宜.使用的快門速度不可太高,因為高速度會把雨水凝住,形成一個個小點,而沒有雨水的感覺.如果使用的快門速度太慢時,雨水會拉成長條,效果也不好.一般以使用1/30秒到1/60秒速度為好,這時快門速度不高,可以強調雨水降落時的動感。

5. 拍攝雨景時,要注意在鏡頭和雨點之間要拉開距離.雨滴離鏡頭過近時,一滴很小的雨點也會遮住遠處的景物.當然,有時也會有意需要這種特殊效果.要注意相機不能淋雨,也不要使鏡頭濺上雨點.一般可用雨傘遮住或把相機裝在塑膠袋裏,把鏡頭和取景部位露出。

6. 在室內,如想透過窗子表現室外雨景時,可在室外玻璃窗上塗上薄薄的一層油.這樣,水珠容易掛在玻璃上,渲染雨天的氣氛。

7. 用彩色片拍雨景時,由於陰雨天的光線色溫高,使用日光片時,照片會出現明顯的偏蘭色調.這種偏色可不用校正,因為蘭調可渲染雨天寒冷的感覺。

8. 拍雨天的夜景時,因為燈光的反射以及地上水面的倒影,都會使畫面顯得很生動.尤其是,使用彩色片拍攝時,雨天夜景的色彩效果要比一般夜景更為豐富。

選購數位相機的指標

早期笨重又不實用的機種逐漸淘汰後,新款數位相機推出的速度又快到令消費者眼花撩亂,想要從這些產品中挑一台,不會太快過時又好用的機種真的很難,最重要的是還得符合自己的需求與預算。
要如何選購數位相機,最好先了解數位相機產品的差別及重點,評估數位相機的差異,可從以下幾個指標作為參考:

1.影像解析度(畫素)【左右照片放大品質】

數位相機解析度高低直接影響影像的大小,因此在比較數位相機規格時,最好對200萬、300萬、400萬甚至500萬畫素數位相機,所能呈現的影像解析度有一定的認知,例如早期數位相機的640×480解析度,如果要做到照片不失真,最多只能放大2×3吋,也就是名片大小的照片;但是現在數位相機以200萬畫素為例,至少可做到1024×768解析度,列印一般4×6或5×7照片的品質不錯,如果以400萬甚至500萬畫素數位相機為例,2400×1800解析度就可以輸出接近A3的照片,早就超過一般家庭常用的傳統照片尺寸8×10吋、10×12吋,因此數位相機的畫素關係影像放大的解析度,選擇時,應注意比較。

畫素的迷思:
迷思1: 高畫素=高品質=好相機 ?!
迷思2: 以特有技術擴充的畫素常被當成實際成像值(補插技術)
高畫素不見得等於高畫質,成像品質和鏡頭、CCD品質、影像處理晶片、雜訊的抑制有關,而畫素多寡和影像解析度有關。
FujiFilm SuperCCD是以餘四十五度角的方式拍排CCD上的感光元件,因此在像素上感覺會比較多,但實際像素並非如此,因此在購買FujiFilm的數位相機時,要注意一下實際CCD的像素,別被CCD的數字騙了。

2.相機感光度【影響夜間攝影畫質】

一般消費者比較不會注意到感光度,因為市面上的數位相機大都設有自動設定感光度的功能,不過感光度調整對夜間攝影的好壞影響很大;ISO值的提升伴隨著雜訊增多的現象,尤其夜間攝影時更可以明顯看得出來。一般而言,2006年始推出數位相機的ISO值約介於50至800之間,甚至有些機種高達ISO 3200,對於一般的使用者而言,使用消費級數位相機設定ISO 400以下就可以拍出相當不錯的影像,雜訊抑制的表現在可接受的範圍。

3.近拍功能不可少【操作介面愈便利愈好】

數位相機的近拍能力可以在拍攝時順利地擷取近距離的影像,例如工業用途拍電子電路板、IC零組件;醫界拍牙齒、眼睛、X光底片等;珠寶業者拍攝珠寶首飾以及消費者近距離拍攝物品或寵物等,這些如果沒有近拍功能就會大打折扣,近拍功能最好在10公分以內,目前市面上有不少機種強調近拍可達1公分,也是不錯的選擇。而在功能強大的前提下,數位相機的操作便利要求也很重要,即時的影像要立即拍攝時,沒有人能夠忍受複雜的操作,以及繁雜而難記的按鈕及選項,所以操作的便利性就成為選擇時不可或缺的指標。

4.色彩輸出的效果【光看液晶顯示器不準】

傳統攝影發展至今已百餘年,色彩輸出在現代新進技術下已成熟,生產數位相機的廠商有傳統相片及底片業者、光學相機業者、電子業者等,色彩專業及色彩管理良莠不齊,擁有百年歷史的傳統軟片及沖印業者,對色彩的要求以及管理上較有實力,也就讓數位影像在色彩的重現更為準確;消費者在選購數位相機時,不能只看相機上液晶顯示器上的效果,還應了解一下影像輸出時的列印品質,最好能眼見為憑才算數。

5.休閒附加價值【外接擴充功能不少】

電子科技的進步,讓數位相機的造型及功能有更多變化,不少數位相機針對不同的需求增加附加功能,例如休閒娛樂的MP3播放功能、專業攝影的外接閃光燈與外掛鏡頭的功能等,這些都是可以左右選購的重要附加價值;跳脫數位相機拍攝主要功能之外,目前有不少新產品針對e世代消費族群所設計的輕巧造型、超炫設計與絕佳質感,也可以作為選購時的參考。

6.儲存記憶卡種類多【小巧容量大SD卡流行】

Compact Flash (CF) 常見的有 Type I、Type II

MultiMedia Card (MMC) MMCplus(MMC的4.X版)、MMCmobile(RS-MMC的4.X版)、MMC(3.X版)、RS-MMC(3.X版)、MMC micro(4.X版)

Secure Digital (SD) SDHC(SD2.0)、SD1.1、SD1.0、miniSD、Micro SD

SD1.1 記憶卡最高儲存容量為2GB
SDHC(SD2.0) 支援FAT 32檔案系統格式,容量達 4GB~32GB
SD 與 MMC 兼具彼此的相容性
標準SD記憶卡與SDHC記憶卡的大小與形狀看起來完全相同,但只有SDHC相容產品能接受新的SDHC記憶卡

Memory Stick (MS) Memory Stick Duo、Memory Stick PRO、Memory Stick PRO Duo、Memory Stick Micro

由SONY主推的記憶卡,目前只有用在SONY自家消費性電子產品

Memory Stick PRO-HG Duo 最高容量 32GB,最高傳輸速率 60MB/sec,將比目前的 Memory Stick PRO 快三倍。

eXtreme Digital (xD-Picture)
FujiFilm、Olympus主推

7.特異功能 我最炫

(1) 翻轉LCD 方便自拍,特殊角度取景較無限制
(2) 錄影可「光學變焦」
(3) MPEG-4 檔案格式錄影
(4) 觸碰式LCD,手繪版 可以在拍攝的影像上加入各種可愛的小圖案或畫上自己喜歡的圖案、文字
(5) 生活防水、防塵 (JIS級)
(6) WiFi 無線傳輸功能
(7) 雙變焦鏡頭,涵蓋更大焦段
23mm、28mm超廣角鏡頭,捕捉寬廣視野
(8) 防手震機制 參考消費級數位相機趨勢

消費級數位相機趨勢

【抖抖抖 防手震】
自從Panasonic 將專利 MEGA O.I.S.光學防手震首度加入消費級數位相機後,引起廣大迴響,後來其他家廠商也陸續跟進,將自家獨門防手震技術搭載在消費級數位相機上

A.電子式 (DSP式) 防手震
Casio EX-S系列 - Anti Shake DSP → 影像運算處理
Samsung i系列 /NV3/NV10 - ASR (Advanced Shake Reduction)→ 高ISO+影像運算處理
Nikon S7/S7c/S8 - Electronic VR → 高ISO + BSS

【註】Nikon - BSS (Best Shot Selector) → 屬「連拍」,從拍攝的多張照片中,自動挑出一張最清楚的

B.光學防手震

【鏡頭組移動補償】
SONY T9/T30/T10/T50/T20/T100 - Super SteadyShot
Panasonic 旗下 - MEGA O.I.S. (Optical Image Stabilizer)
Leica C-LUX 1 - MEGA O.I.S. (Optical Image Stabilizer)
Canon IXUS800 IS/IXUS850 IS/A710 IS - IS (Image Stabilizer)
Nikon P3/P4/L5 - VR (Vibration Reduction)

【CCD移動補償】
Ricoh R系列 - Vibration Correction Function
Pentax A10/A20 - SR (Shake Reduction)
Nikon S10
Olympus µ750/µ760
Samsung NV7 OPS - OPS (Optical Picture Stabilisation)
Konica Minolta - AS (Anti-Shake) → Sony 購併 Konica Minolta 相機部門
Casio EX-V7

【鏡頭組+CCD連動補償】
Konica Minolta X1 - AS (Anti-Shake)

【註】由以上歸類得知目前唯一一家廠商Nikon 採用 1.電子式 (DSP式) 防手震 2.光學防手震【鏡頭組移動補償】3.光學防手震【CCD移動補償】來區隔旗下產品線,再搭個高感光ISO,呼個什麼3重、4重防手震口號?! 就足以讓消費者眼花撩亂

【高ISO感光度 夜拍室內都OK】
自從Fujifilm 推出FinePix F10搭載第五代SUPER CCD HR 實現高感光度低雜訊後,獲得不少消費者青睞,後來其他家廠商也陸續跟進...效果如何呢? 我只能說 請其他廠商再加加油囉

高ISO感光度+光學防手震=雙重防手震 (廠商愛用廣告詞)

【最高ISO 10000】
OlympusFE-250 (3MP模式下)

【最高ISO 6400】
Olympus µ1000 (3MP模式下)

【最高ISO 3200】
SONY T100/T20/W80/W90/W200
Olympus µ730 (3MP模式下)
Olympus µ810
Fujifilm F30/F31/F31fd
Panasonic FX07/FX50/FX30/FX12/FX10
Pentax T30/M30 (防震模式) /W30
Samsung S1050/S850/L74 Wide/i7/NV11

【最高ISO 1600】
Olympus µ750/µ780
Fujifilm Z3/Z5fd
Canon IXUS 850/900Ti
Kodak V1003/V803
Nikon S7/S7c/S8
Ricoh R5/R6
SONY N2

【最高ISO 1250】
Sony W100

【最高ISO 1000】
SONY T50/T30
SONY G1

【註】
值得一提的是,自從SONY T系列的開山始祖T1大賣後,之後陸續推出的小改款就飽受不少批評,原因不外乎是換湯不換藥,改改造型呼嚨迷哥迷姐罷了?! 其中較令人驚艷的是T7的推出,機身最薄處只有9.8mm的紀錄,至今無人能破,也順便展示自己傲人的設計工藝。而近期T10/T50的推出也算是另一改良的里程碑,在雜訊抑制方面真的有下功夫,比起之前的機種進步不少,在同ISO情況下雜訊也比競爭對手Panasonic F系列低,表現更和Canon IXUS 不相上下,大家可以多做功課查資料和參考其他使用者的經驗。

【SDHC高容量卡】
SDHC是符合SD 2.00規格,容量大於2GB的新式SD記憶卡名稱。此規範是由業界標準製定委員會SD協會發展,同時衡量三種速度等級與效能級別。這些記憶卡依造制定SDHC記憶卡最小持續傳輸速率的SD Speed Class Rating specification規格。

Panasonic FZ50/LX2/FX3/FX07/FX50
Canon A710 IS/A630/A640
Pentax A20/M20

新手困惑C上的光圈快門究竟怎麼玩?

光圈和快門

光圈越大,則單位時間內通過的光線越多,反之則越少。光圈的一般表示方法為字母“F+數值”,例如F5.6、F4等等。這里需要注意的是數值越小,表示光圈越大,比如F4就要比F5.6的光圈大,並且兩個相鄰的光圈值之間相差兩倍,也就是說F4比F5.6所通過的光線要大兩倍。相對來說快門的定義就很簡單了,也就是允許光通過光圈的時間,表示的方式就是數值,例如1/30秒、1/60秒等,同樣兩個相鄰快門之間也相差兩倍。

光圈和快門的組合就形成了曝光量,在曝光量一定的情況下,這個組合不是惟一的。例如當前測出正常的曝光組合為F5.6、1/30秒,如果將光圈增大一級也就是F4,那么此時的快門值將變為1/60,這樣的組合同樣也能達到正常的曝光量。不同的組合雖然可以達到相同的曝光量,但是所拍攝出來的圖片效果是不相同的。

這里就涉及到“景深”的概念,所謂景深就是指當鏡頭對焦于被攝體時,被攝體及其前后的景物有一段清晰的范圍,這個范圍就叫景深。我們可以看圖1和圖2兩張圖片的對比。

光圈優先還是快門優先

了解了光圈、快門以及景深這些基本概念之后,何時使用光圈有限還是快門優先就不難了。

光圈優先就是手動定義光圈的大小,然后利用相機的測光獲取相應的快門值。由于光圈的大小直接影響著景深,因此在平常的拍攝中此模式使用最為廣泛。在拍攝人像時,我們一般采用大光圈長焦距而達到虛化背景獲取較淺景深的作用,這樣可以突出主體。同時較大的光圈,也能得到較快的快門值,從而提高手持拍攝的穩定。在拍攝風景這一類的照片時,我們往往采用較小的光圈值,這樣景深的范圍比較廣,可以使遠處和近處的景物都清晰,同樣這一點在拍攝夜景時也適用。

與光圈優先相反,快門優先是在手動定義快門的情況下通過相機測光而獲取光圈值。快門優先多用于拍攝運動的物體上,特別是在體育運動拍攝中最常用。很多朋友在拍攝運動物體時發現,往往拍攝出來的主體是模糊的,這多半就是因為快門的速度不夠快。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使用快門優先模式,大概確定一個快門值,然后進行拍攝。並且物體的運行一般都是有規律的,那么快門的數值也可以大概估計,例如拍攝行人,快門速度只需要1/125秒就差不多了,而拍攝下落的水滴則需要1/1000秒。為了讓大家看到不同光圈下的效果,拍攝了以下水滴的畫面(如圖3),左右兩邊畫面的曝光量相同,只是所用的快門不一樣。

在光圈優先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改變光圈的大小來輕松地控制景深,而在快門優先的情況下,利用不同的光圈對運動的物體能達到很好的拍攝效果。這兩者都要靈活運用,滿足我們不同情況下的拍攝要求。

在畫面中選擇的對焦點都為右起第三把起子,並且都是正常曝光,只是兩者的拍攝參數不同。圖1是采用F3.5的光圈,從圖中可以看到只有右起第三把起子是清晰的,其前面和背景基本上都是模糊的。圖2采用的光圈為F9.5,從圖中可以看到右起第三把起子和背景基本上都是清晰的。從兩張圖片的對比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第一張的景深小,也就是畫面中清晰的范圍小,而第二張景深大,也就是清晰的范圍大,但是兩者的曝光量是一樣的。

水流的速度是一定的,但是采用不同的快門值可以達到不同的效果。左邊畫面的快門速度高達1/1000秒,因此可以拍攝到單個水滴下落的情景,而右邊的快門速度只有1/60秒,此時畫面中出現了多個水滴,這就是因為快門速度慢的原因。

网友(2009-05-07):
Wish大哥:看來你的專業知識真的比我還厲害~改天切磋一下~開班授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