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區公告

楼主(2008-07-27):
現在幾乎每個家庭都有電腦,甚至有的家庭有好幾部,使用電腦一定有故障送修的經驗,外面標榜電腦專業維修的電腦公司很多,大家會不會好奇電腦公司是怎麼修電腦的?

一部電腦是由電源供應器、中央處理器、記憶體、主機板、硬碟、顯示卡......組成,如果有一天你發覺開不了機,你拿去電腦公司檢查,電腦公司一定是用"交叉比對法"一樣一樣幫你換,換到故障點出現就要求你更換,例如先換一個電源供應器,如果更換後就可以開機了,那你就買一個新的電源供應器再付些檢測費。但是如果壞的是主機板呢?保固期內自然免費,但是保固期外時你就麻煩了。

一般主機板在市面的存活期都不超過兩年,所以保固期外你想買到一模一樣的主機板是不太可能的,那只好從網拍找看看,如果再找不到,真的只有整個升級一途。這在說明電腦公司只是能"換"電腦而無法"修"電腦的。

這就是我為什麼開這個版的原因,我不是一個專門修主機板的業者,我只是一個對電子電路有著濃厚興趣的技術人,如果能在這裡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好事一件不是嗎?

网友(2009-01-11):
外面的DIY市場..個人認為 很多都是死在隨機PW =.=
現在的電腦隱形殺手 pw不穩 殺死電容 電容爆漿再殺死主機板上的零件...
唉..

网友(2009-03-20):
還有一個「未仙假仙」的我

网友:
w大正說的 就是我嗎?去年,我仍在3c 做w大 所說的工作呀!

而且往往客人的主機板 、power一壞 保固內 就要一修修很久,保固外就是換掉

這就是為何我來這裡的原因呀

网友:
哈哈,從我開始接觸硬體維修,所認知的都與W大講的沒錯,

讓我真正受傷的是有一顆行動硬碟掛點(2.5")保固內送代理商,結果拖兩個禮拜回來後

換了一個有異音跟壞軌的給我,那時保固期剩不到十天(一年)氣憤的打去客服也愛理不理.

後來在mobile01看到人家說直接送原廠,但要自己負擔寄去的費用!

丈著自己的破英文寄過去,原廠有效率又有品質的寄回一顆同型號HDD

目前使用到現在都沒事!

不過從此讓我認清代理商的面目,及靠人不如靠己的態度......

网友(2009-04-29):
修者改也,修改錯誤也.進而修行修練.
W大的教導,替地球增添許多環保軍,可謂功德一件啊!

雖現今的體力,只有換換電容,碰碰運氣.偶爾換到一片好的MB.
但老天卻要我修人,天啊,你已磨了我七年!因人真的很難修?

网友:
現在主機板使用的電容品質提升,不像前幾年的主機板修理,單純的更換電容即可,現在若要加測線路要買工具才會找的快,若是晶片損毀要SMT工具要找晶片,這些都有一定的難度,若非有同好協助是很不容易的,大家共勉之!

网友:
我在高雄
坊間同行送修 , 維修主機板收費大約在 300~600 圓之間
修復率不高
而且姿態很高
所以
我自己修不好的
都殺肉算了

我個人認為
維修最困擾的事是零件的取得
殺肉找不到的
我都放棄了

@@

网友(2009-06-17):
我在高雄

我也在高雄
希望有機會認識一下
W大所言甚是,多年來一直苦惱如何維修主機板,希望大家不吝賜教!

网友:
電腦公司只是能"換"電腦而無法"修"電腦的

盡管大有人不甚同意這句話,不過這卻是很多電腦使用者共同的心聲
基於種種原因,最近二、三十年來,電器相關用品是越來越少人願意修,
維修都以更新模組來實行,沒模組可更新,就說無法修理須重新購買新品
老一輩的人,對電子相關行業相當憤慨,認為他們比銀行、比放高利貸的還可惡,這並非無的放矢

以前曾看過為何製造商要更改維修模式,但卻是無法認同目前普遍流行的維修模式

网友(2009-09-09):
能學到維修主板的能力,不但有助使用電腦的順暢,也真是環保. 不必總要身陷廠商維利是圖所發展出的維修體系而無奈了! 感謝版大的付出!

网友:
小弟是一位超級新手 很認同板大的說法
也很想學學~畢竟會來的或多或少都是有興趣的
小弟還在爬文中@@
交叉比對中...雖然很多都是一頭霧水@@
不過~每搞懂一種就是一種快樂
請大大門加油 後進就靠前輩的提攜了

网友:
交叉比對中..

好香好濃的味道,這正是我現今使用的笨方法之一

因緣際會來到這,嗅到了一堆志同道合,理念一致的同好

上述大大言中, 姿態很高這句,我感同身受

今日不做,有昭一日會這麼的想吧!

_遺憾

做而言,不如起而行,就從今日起.

网友:
知識是會有力量的,只要大家多用一點心,就能用幾個小元件,讓一部電腦再用個幾年。
我們要這麼做,無非是因為丟棄的資源回收不易(也沒人認真做好,只取走最有價值部份,其他又回到環境繼續污染) ,而地球能採的礦是幾十億年的遺產,現代的人浪費它的速度,真的還有點像...蝗蟲過境
如果地球真的想保護自己,會是什麼樣的情景?
把我們的觀念帶出去,把我們的地球救回來吧!

网友(2009-12-16):
如果能在這裡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好事一件不是嗎?
-----------------------------------------------------------------------------------
沒錯!

网友(2010-02-14):
小弟是一位電腦維修新手,平常看看各位 烏骨雞級的師傅寫的維修記錄雖然短短的幾行字直接切入故障點,一槍閉命,但想想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自己應在努力一下吧!!
自己學的是本科對電子電路有一定的了解,目前在高雄一家化工廠擔任電儀工程師平常下班後就是對電腦拆拆摸摸自己也一個人摸索,故此來到貴寶地進修一下,也請前輩門加油 後進就靠前輩的提攜了

网友:
嗯嗯..
小弟對各位大大的說法都感到同意...
但小弟還是覺得..
維修真是條不歸路啊..
而小弟也正準備踏路這不歸路與各位大大共同奮鬥..
只可惜小弟每當看到各位大大的分享時..
總覺得自己所接觸到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
不知何時才可以有稍微深入點的案例可以跟大大們一起分享..
期待那天的到來..
在此也感謝各位大大不吝的分享..
讓小弟有更多進步的空間..

网友(2010-03-16):
在下妄想著技術到位時,去資源回收站把那些被遺棄的電腦修復之後,整合起來拼裝一個超級電腦 ,這個構想被朋友取笑說我想太多,來到這裡我感到無限可能.整屋都是運作中的主板的景像浮現在腦海!不過唯一令在下困惑的是,萬一真給我拼裝出超級電腦之後,我要拿來做什麼?給小孩玩ㄤ賴?用超級電腦上網查資料?
總之,認真學習就對了!還請各位先進指導.這個構想不知道有沒有可能喔n_131|

网友(2010-12-02):
來痞酷網就是要學點功夫 以後有問題看能不能靠自己 我是一個生手 也不是相關科系 但自己對電腦熱衷 雖然大部份的討論都看沒 但勉勵自己要多下點功夫  痞酷網真讓我受益良多 更感謝wish管理員提供這麼好的平台 讓大家學習  謝謝

网友:
我也是高雄想找維修高手配合,外面維修都會挑軟的吃還會靠邀一堆,也就是我來此的原因,想多看多學,如有大大願維修主機板可以彼此認識一下。

网友(2011-01-25):
我覺得只要可以很快的找到故障問題點,不管是用置換法還是經驗法則都可以.
倒是維修主機板會卡在時間上,有時缺料臨時找不到替代品.通常客人會希望不要等太久,所以通常我會建議客人以換板方式處理比較快~換下來的板子再慢慢修,修妥再當備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