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Intel 478 CPU腳位圖

楼主(2008-07-27):
這個看的懂的是寶藏,看不懂的是垃圾。

网友(2008-09-25):
請問w大..

   早期板子可翻面測量,但現在好像要裝假負載才能量電壓

   不知w大是如何量....

ps:常幫朋友修電腦會遇到主機板無法動,身邊又沒有多餘配件交叉測試

      除了檢查power,使用debug卡來減少誤判,最近想到也可用量cpu供電

      電壓來判斷主版好壞,在對岸潛水一陣子所穫有限,畢竟無是本科系畢業

      入門實在有點吃不消.......

麻煩w大可幫我刪上面文章嗎..忘了登錄..謝謝

楼主:
不加CPU、RAM、顯示卡等,只有一張空板可不可以加電開機呢?我是沒碰到不行的啦!用假負載的目的是避免電源故障破壞CPU而設,如果你先仔細確認主機板上電源沒問題,不一定要用假負載不可。
以478的CPU為例,如果你用過假負載,你應該知道它的PLL供電及CPU內核電壓都是1.7V,這時如果你有除錯卡,用假負載顯示都是FF:00,而如果你要測主Clock、Reset、PG等這些訊號都可以在外圍相關電路測得,不一定要從CPU上,若你要查的是從CPU到北橋匯流排訊號,我想你沒有示波器可能也沒辦法。

至於我怎麼測量呢?一張故障的主機板到我這裡,第一件事我就是確認電源完好,你可以放心,如果MOSFET輸出電壓正常,你大可放心把CPU放下去測,當然修理主機板的CPU請買一個便宜貨即可,以我為例,我修理478主機板時我都用C1.7,這個CPU還是別人送給我的。

因為有的故障在記憶體之前,沒有記憶體警示訊號發出時,可以先不用插記憶體。同樣的,沒有顯示卡警示訊號發出時,你就不用插顯示卡,修主機板也需要經驗的累積,有問題不用客氣,我知道的不會"蓋步",我只是很希望有別的高手能加入行列。

网友:
請問w大...

   小弟的這些測量點的電壓若是正常是否就可上cpu..

   上cpu後量vid0~4,若太超過....

    則必須立即關機,更換電源管理芯片以免cpu燒毀

    這個觀念正確嗎?謝謝

CPU核心供電電壓

370腳位   1.8-2.0V
          1.2-1.35V
          3-5V(少數老板)

462腳位   1.6~1.8V

478腳位   1.7-1.95V

775腳位   0.9V~1.3V

939腳位   1.35V-1.40V

940腳位   1.30V-1.35V

754腳位   1.35v-1.4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在你上述的數值都可以直接上CPU。

网友:
謝謝大大熱心解答...這是單電路供電

目前正研究雙電路及三電路中.....

感覺還好理解,難在電源管理晶片的data看不懂

全是英文,有些減縮單字字典還查不到...

傷腦筋,不過很有趣比線上遊戲好玩..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機板上電源電路先前都是用多組並聯的方式,但是後來有改成像交流三相一樣,這種像是各組輪流工作,可以降低熱量而提高效率,原則上只要你單組了解,多組應無問題才是。

再來是你的datasheet問題,維修只是看dataSheet的重點,而不用看全部,全部是設計人員在看的。
什麼是重點?輸入電壓腳、輸出電壓腳、控制腳、輸入訊號腳、輸出訊號腳等等。
要把握上述的先後順序,例如你不確定輸入電壓是否正常時,你去測量輸出電壓腳就沒有意義了。

网友:
謝謝你..感覺似乎跳級跳太快,基本電路沒打好

直接就到主板電路,一個觀念就要上網摸索好久

找不到相關書籍,在台灣好像沒有人在玩電子了...

電子材料店也變成電腦材料店,書局賣得也是電腦書

自己自修的"電子電路基礎"跟"萬用表使用"也是在雅虎

買的大陸書,小時候大哥哥每人在討論電子的情形也不再有....

想請問w大...若是對電子有興趣想更進一層了解該買哪些書籍呢?

最後衷心感謝你..一直麻煩你..拍謝

网友(2008-11-05):
請問w大...

  以單相供電來看,要如何來分上下管,還是只要同型號mos管就可以?

一般供電都有分上下管,只是不知有何意義?最近手上有片音圓點歌機主板

想把mos管換掉,但卻怕怕搞砸...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幫你寫一篇分辨方法了,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3D1&frombbs=1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去舊書店找看看應該很多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目前手上已有對岸出的電子學,只是有點難消化

再加上最近工作有點煩就比較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