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Intel 478 CPU 相關測試點 PDF檔

楼主(2008-07-27):
這張比較清楚

网友(2009-02-10):
關於測量問題...

請教版大...
這張圖該如何測量?要不要送電?須不須要插CPU?什麼樣的值才是正常的?什麼情況須要量這些點?
題有點雜亂,SORRY...!

网友:
回复 网友A:

Q:要不要送電?
A:不送電哪裡來的電壓可測!

Q:須不須要插CPU?
A:不插CPU沒有負載,主機板是不工作的。所以市面才會有假負載的出現。

Q:什麼樣的值才是正常的?
A:僅供478腳位CPU參考
     VCC = 核心電壓 (1.5V~1.75V左右)
     PWRGOOD = PG信號電壓 (1.5V~1.75V左右)
     RESET# = 復位電壓 (1.5V~1.75V左右)
     GTLREF = 參考電壓 (1V左右)
     BCLK[0] = 時鐘 (0.4V左右)
     BCLK[1] = 時鐘 (0.4V左右)

Q:什麼情況須要量這些點?
A:1.除錯卡顯示"00","FF"等CPU不工作錯誤碼。
      2.沒有除錯卡可以CPU溫度做判斷,沒有溫度就是沒有工作。
      3.隨你高興,隨時可以量。

网友B(2011-07-31):
資料剛下載完畢,因有一486主機板故障剛好用得到,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感謝,正在努力研究中.

网友(2016-05-25):
引用 网友B:
資料剛下載完畢,因有一486主機板故障剛好用得到,謝謝大大的分享。       ...

現在還有人在用486?!  厲害

网友:
486主機還能用在那

网友:
有  測試機台

网友C:
很多 1999年前後出廠的工業油壓機械是用 486 電腦.

网友:
478pin的CPU在一些近年的設備上, 還是可以看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 1999年前後出廠的工業油壓機械是用 486 電腦.

油壓機械竟然需要到486的運算能力? 用8051應該就綽綽有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