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風扇不轉的問題

楼主(2008-08-04):
前些日子品管拿來送修一台電風扇,這台電風扇開啟電源時,馬達有隱約聽到啟動的聲音,但是扇葉卻不會轉動,我用手試轉一下扇頁,發現馬達軸心並沒有鎖死現象,這樣這台電風扇是可以簡單修理好的。
原理︰
因為現在沒有人在修這種廉價馬達了,我們可以將馬達視為一個單體,馬達在啟動時的電流較大,所以會並聯一個起動電容器,這個電容器有點像補償交流功率因數的進相電容器,它會增加馬達Y-的起動能力,當馬達轉速正常後就會失效,所以我直接認為它就是故障點。
方法︰
這個起動電容器大多因接線的關係而位於開關的地方,你只要打開切換風扇速度的位置就會看見它,這台風扇是用2.5uF/250V的規格,更換後已正常工作。

※自行更換要小心觸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沒有插電嗎?

電容有續電能力,還是小心好,被250VDC電到也是會哇哇叫的

网友(2008-10-15):
回复 网友B:

大家好
我是新來的,上班族啦
剛好派上用,今天下午就請假回家試試看這個好方法
看能不能省些銀子下來。這些天10/13雖然轉涼了還是需要電風扇,
呵呵
如果有成功,我再試著貼圖片上來分享了。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歡迎新朋友你的加入。

网友:
還是需要大大指點一二,
有換上去新的250v 3.5uF
狀況一樣,會不會我的判斷錯誤了呢?
還是說馬達鎖死還有救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A害..還請假修風扇...

馬達鎖死聽說好像就沒救..

只是聽說參考參考..沒看到圖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請用三用電錶先測量風扇的電源線有沒有斷線。
二、風扇馬達有沒有鎖死,你可以在扇葉上撥一下看看有沒有很輕鬆轉動即可判別。

网友:
風扇葉片有一些緊。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你的問題是馬達轉軸與本體的高速黃油劣化了,你可以用WD40在轉軸與本體兩側噴一些幫助它潤滑,這樣可以撐一些時間,如果你想一勞永逸,則要擦去舊的黃油再重新上一次。

网友:
#11

WD40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很高興你搞定了。

网友:
剛剛幫隔壁阿嬤修好一隻風扇,也是風扇葉片不轉

拆下上黃油搞定,她請我喝啤酒,心裡真高興n_071|

网友:
小小舉動 日行一善拉~~~又有啤酒喝~哈哈n_099|

网友(2008-12-04):
馬達鎖死還是有救
通通拆下來
轉子用砂子磨一磨
把後面轉動風扇的齒輪拆掉
灌滿機油
前面轉軸再加上油布
就粉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歡迎你...那是我之前聽別人說的

現在我都全拆下上黃油,修風扇

已變成我最有把握的一項了,當

然也歸功於W大的教學....

网友H(2009-02-15):
我好像也有一台觸控式的電扇不會轉不知道是不是ic板燒掉
請問這樣還有救嗎
主軸沒有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好像也有一台觸控式的電扇不會轉不知道是不是ic板燒掉
請問這樣還有救嗎
主軸沒有卡死

可先拆下pcb板 看看 是否有零件故障.

另 如有新的問題時 可另開新帖
相信很多人 會協助您

网友(2009-04-15):
DIY小心不要弄斷漆包線,小弟幫人擦過這種屁股

网友:
若有電風扇故障機會的話,也要來修看看!光看別人的經驗
手開始癢癢的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D:

一般電風扇故障機都是一般電風扇馬達軸心沒有油鎖死.最簡單用W40軸心兩側噴一下.看風扇葉片會不會轉

一般電風扇馬達只有3條線1條電源主線1條馬達啟動線就是接起動電容器那條.1條是電源十起動電容器
有變速再加變壓器.用三用電錶歐姆去量3條線都會互通的

网友J(2009-06-15):
你好,我家電扇也有類似狀況,啟動電源馬達有運轉但軸心不會轉動,除非我施加一定的外力
才會自行運轉,但轉速似乎不快(不會停)。
我也嘗試更換那顆電容,但還是一樣狀況
是什麼狀況... 需要用 WD-40 試一下嗎?哪裡有賣?差不多要多少錢?

還有我家電視最近常常有聲無影,有什麼解決辦法嗎?

网友:
我也常修風扇

家裡的風扇都用10年以上,上油、更換新的馬達.......
有一篇更換新的馬達連結:大家參考一下
http://tw.myblog.yahoo.com/a8818 ... &l=f&fid=21

网友:
以電風扇來說屬於小家電
故障了摸一摸可以修好很不錯
馬達屬於主要零件
一台電風扇故障須要更換到馬達
我覺得練練功夫是可以的
但是更換馬達的花費真的是殺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家電扇也有類似狀況,啟動電源馬達有運轉但軸心不會轉動,除非我施加一定的外力
才會自行運轉,但轉速似乎不快(不會停)。
我也嘗試更換那顆電容,但還是一樣狀況
是什麼狀況... 需要用 WD-40 試一下嗎?哪裡有賣?差不多要 ...

啟動電源馬達有運轉但軸心不會轉動,除非我施加一定的外力才會自行運轉>>>
這種狀況應該就是樓上大大們說的黃油硬掉,或是吸入灰塵棉絮卡死馬達軸心,
小心拆開馬達前蓋,抽出軸心,將軸心兩端與軸承相接處用柴油或是溶劑清洗乾淨,
再塗上好一點的潤滑油,相同的馬達外殼前後兩端的黃銅軸承,也是相通方式處理,
塗好油後再小心裝回去即可!
如非必要盡量不要用砂紙磨砂,
這樣會破壞軸心表面,就算整理乾淨,下次也會比較快就再一次卡死!
WD-40算是一種清潔加潤滑的噴劑還不錯用,
各大五金行都買的到~

网友:
我是用針車油來補軸承的潤滑 但是勒 運轉的東西磨擦係數就是比較耗損 很快就要補充針車油 好處是 很快就恢復原來低轉速更是清涼  不方便低也就是---拆很多小螺絲來幫他潤滑
還好 針車油不導電 還是把電源插頭拔掉 省的碰到會電到唉唉叫 哈哈

网友(2009-09-02):
我家裡電風扇 插上電源  按開關轉一下就不轉
我用手轉了幾圈才正常在轉 這是哪裡的問題
每次都用手轉 才會正常旋轉

楼主:
回复 网友K:

如果馬達軸心沒鎖死,那換起動電容應該可以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已經試過一台了,更換後OK,不過老闆說沒2.5uF/250V,給了我3uF/450V,真的也行,只是不知道這樣對原設計是否會有不良影響?

网友:
回复 网友L:

這是沒關係的。如W大所說,啟動電容只是用來補償交流功率因數,增強馬達啟動能力,電容容值不要差太多,一般都是可容許的!

啟動電容一般是很少在壞的,大多是馬達長期使用,沒有定期上油保養,導致馬達啟動時須加大更大的能量,才有可能導致馬達線圈保險絲燒斷、馬達線圈燒毀、啟動電容長期高負荷運作老化(啟動電容這個小弟是猜測的)。

网友:
真是實用的一篇阿~~

网友:
看完這篇.
也修好了一台直立式可遙控風扇
回報維修過程.當是回報此站
故障狀況
可過電.擺頭,控制及燈號一切正常.就是馬達不轉
開始拆開.
風扇轉動 = ok 無卡住
啟動電容 換新
上電. 還是不動.
單獨把馬達拆下
在把馬達拆開 發現有一個 130度 2A 250V 方形溫度開關 在馬達裏
方形買不到合用的.買 134度 2A 溫度開關
順便上上油 溼溼滑滑的比較好
馬達單獨測試 OK
報告完畢

网友:
電風扇不轉!

電風扇不轉!一般都是啟動馬達壞了,不然就軸可能生銹了,加點潤滑油就聽話了!
可是要先檢查有沒有電喔!:)

网友(2010-01-06):
一般使用針車油即可

网友:
一般為進相電容,只要耐壓夠或大於原來的都可以只是耐壓高體積也比較大,電容的規格容值的上下20%都算正常,只是你購買時要選ac用的,不要拿到dc電容器,會上演天女散花,BOOM  !!

网友:
今天修一台脫水機,也有一樣的故障現像,拆開後板,
換了一顆 250v 10uF啟動電容後,恢負正常

网友M:
其實.還有一種馬達常會咬死。
就是加壓馬達。那種接在自來水管的那種。
平時它不會動作,久了就卡死。
等到要用時,無法動作,然後就被水電敲一筆。
所以你可以在回收場看到有人專收這種。
他收去了,只用鐵槌敲一敲 WD 40 噴一噴。
然後,又一顆加壓馬達出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其實.還有一種馬達常會咬死。
就是加壓馬達。那種接在自來水管的那種。
平時它不會動作,久了就卡死。
等到要用時,無法動作,然後就被水電敲一筆。
所以你可以在回收場看到有人專收這種。
他收去了,只用鐵槌敲一敲 WD 40  ...

那種在回收場專收加壓馬達的該不會是你吧~~~
難怪我都收不到~~~~...
離題了~~快閃~~~~~

网友:
不想吐草.這台風扇是用2.5uF/250V的規格.....稿清楚250V是耐壓.....起動電容一般都不會有殘電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電風扇故障機都是一般電風扇馬達軸心沒有油鎖死.最簡單用W40軸心兩側噴一下.看風扇葉片會不會轉

一般電風扇馬達只有3條線1條電源主線1條馬達啟動線就是接起動電容器那條.1條是電源十起動電容器
有變速再加變壓 ...

.....風扇修理沒甚麼技術.一般不是卡心.就是線圈保險電組打穿{開路}每台都有..外觀只要沒太爛大多可修好.回收廠買一台約50元而
變速並不是有加變壓器.是線圈本身繞線問題.馬達應有一組起動線接電容.和一組主線

网友:
風扇喔...
我遇過更好玩的...
公司的工業用風扇壞了,
把整個風扇拆光光,最後發現到只是培林壞了轉不動,一整個囧...

网友:
告訴大家1個秘密(補充)
上述啟動電容及線圈未燒燬,電扇還是轉不動
原因在共同引點線斷路
在線圈引線接點裡面有藏1顆溫度保險絲
換掉就正常工作
若是線圈聞到燒焦味,電錶量雖有阻質,但是轉速過慢且會發燙
線圈燒掉更換溫度保險絲也沒用

网友N:
回复 网友O:

馬達軸心卡死.可拆開馬達.抽出軸心.前後軸承滴上車用机油.因為它的潤滑度更

网友:
引用 网友N:
馬達軸心卡死.可拆開馬達.抽出軸心.前後軸承滴上車用机油.因為它的潤滑度更

要用新機油.請勿使用回收油避免在次軸心卡死.

网友:
我都向機車行要他們加剩的機油(新機油)
因為機油耐高溫高轉速
很耐用

网友(2010-03-24):
這幾天本想把家中一些擬報廢的電風扇送回收,可是又覺得可惜,
看了本篇文章後,好想試看看是不是這些毛病,有結果再向各位報告.

网友:
電扇有救囉~

感謝大大的提供!

网友(2010-07-24):
電風扇不轉...

kolin電風扇,電源燈有亮,變速燈也正常,但馬達不轉.....用手去轉動軸心沒有卡死,電壓也有到馬達的線圈接線處???

感謝樓上的各位大大討論,的確是在線圈接線處的一個保險絲斷路了(因為我拆另一台測^^"),我換上去馬達就可以轉囉!!!

网友(2011-10-25):
謝謝分享, 電風扇問題的簡易排除將會注意軸承的潤滑, 啟動電容及保險絲...等方向

网友:
    來到 痞酷家族 被激活的(涼風扇)維修經驗。
1因為 此涼風扇常常會縮心,清潔無效。發現軸心己經磨損,而(套銅)竟是(套 鋼)的 尚可!
2所以就把轉子﹝調頭)用木槌調整轉子的長短位置使其符合原來的尺寸。
3結果發現轉子像新料一樣。(調頭,調整以後磨損處已經異位)上油, 組裝回去, 應該還可再用一陣子!
4完修。

网友:
用WD40好嗎?WD40用於快卡死的軸承可能暫時有用,因為可以洗刷一些鐵鏽
但相對的也會洗刷黃油,建議你在用完WD40後用不要的布料將軸承擦拭乾淨,
再用針車油潤滑,可以使軸承用的更久,WD40其實不耐高溫會再有卡死的可能,
我的公司也經常維護風扇軸承,有一些人為了方便使用WD40結果只有更換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