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AGP

楼主(2008-08-15):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Language" content="zh-tw">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big5">
<title>AGP腳位定義</title>
</head>

<body>

AGP腳位定義
<hr SIZE="1">
    AGP 是 Accelerated Graphics
Port,是 Intel 推出的一种 3D 圖形標準插座,它能够提供四倍 PCI 的效率,AGP2X 的傳輸速率達到 533MB。有關 AGP 的說明可以在
Intel 的站上找到。
                引腳定義

        <tr>
                <th align="middle" width="32" bgColor="blue">
                <font color="yellow" size="3">Pin</font></th>
                <th align="middle" width="125" bgColor="blue">
                B面</th>
                <th align="middle" width="171" bgColor="blue">
                A面</th>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1</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pare</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12V</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2</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5.0V</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pare</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3</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5.0V</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Reserved</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4</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USB+</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USB-</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5</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6</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INTB#</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INTA#</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7</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Clock</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RST#</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8</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REQ#</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NT#</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9</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cc3.3V</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cc3.3V</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10</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T0</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T1</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11</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T2</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Reserved</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12</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RBF#</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PIPE#</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13</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14</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pare</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pare</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15</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BA0</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BA1</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16</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cc3.3V</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cc3.3V</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17</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BA2</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BA3</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18</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B_STB</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Reserved</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19</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20</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BA4</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BA5</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21</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BA6</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BA7</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22</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Key</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Key</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23</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Key</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Key</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24</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Key</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Key</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25</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Key</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Key</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26</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31</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30</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27</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29</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28</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28</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cc3.3V</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cc3.3V</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29</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27</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26</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30</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25</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24</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31</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32</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_STB1</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Reserved</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33</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23</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C/BE3#</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34</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ddq3.3</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ddq3.3</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35</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21</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22</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36</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19</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20</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37</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38</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17</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18</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39</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C/BE2#</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16</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40</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ddq3.3</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ddq3.3</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41</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IRDY#</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FRAME#</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42</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size="3"> </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 </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43</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44</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size="3"> </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 </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45</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cc3.3V</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cc3.3V</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46</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DEVSEL#</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TRDY#</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47</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ddq3.3</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TOP#</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48</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Perr#</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pare</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49</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50</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ERR#</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PAR</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51</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C/BE1#</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15</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52</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ddq3.3</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ddq3.3</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53</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14</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13</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54</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12</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11</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55</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56</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10</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9</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57</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8</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C/BE0#</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58</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ddq3.3</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ddq3.3</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59</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_STB0</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Reserved</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60</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7</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6</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61</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Ground</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62</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5</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4</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63</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3</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2</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64</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ddq3.3</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Vddq3.3</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65</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1</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Address0</font></td>
        </tr>
        <tr>
                <td width="32"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66</font></td>
                <td width="125"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MB0</font></td>
                <td width="171" bgColor="#c8c8ff"><font color="blue" size="3">SMB1</font></td>
        </tr>
<hr SIZE="1">

</body>

</html>

网友(2008-10-11):
w大不好意思,我不知這裡已經有agp介紹

還在另一篇貼針腳測試,我已刪帖..拍謝..

感覺這些測試點也沒多少人在意,只有

用到的人才會留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為什麼要刪?你只要貼,就會有人看,相同的東西也不一定只能有一篇呀!

网友:
沒法度...功力太淺怕被問倒...

w大...vddq(核心電壓)現在應該都是1.5v

3.3 v好像很難找到了...

ps:補上我自己用execl打的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更正!我有的數據也是在網路上找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有啦..W大你是貼AGP1.0

我是補充AGP2.0以後,拍謝沒說清楚

网友(2009-09-16):
PLAYX 大大
這張圖 是不是背面測試點的圖呢
鍵盤口朝上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參考這一帖比較清楚..

https://bbs.pigoo.com/thread-10917-1-1.html

网友:
P大你的圖表怪怪的:)

AGP的A7好像是RST信號
AGP的A34好像是1.5V喔~

**對了順便問一下我
1.開機有一長三短聲~
2.除錯卡卡25
3.A7腳RST不正常(觸發RST排針~主板可重開~但AGP無複位!依舊是3.3V)
4.A34  正常1.5V

要如何去接著處理啊~!! 小弟我抓破頭皮也不知道要怎麼下去了~跑線路嗎?...那位大大可以分享一下~
非電子科系~學的好慢喔~壞板多的幾麻布袋~卻修不好半塊!!  A害~持續挫敗中~  Orz....

後補:看才看了w大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758&extra=page%3D8大概要從A7引腳往南橋查~看是否有斷線或小元件損毀~再想想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提醒已更改,rst# 是代表低電位有效,也就是3.3v --0v --3.3v....

診斷碼 25 不好處理,大致上是南北橋,記憶體,bios....等

學修主機板最重要是要有耐心+恆心,入門門檻比較高,至少不會碰到

有人在做殺頭生意,就算有..熟知此道的人也知他在吹牛或他是"北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