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電動門遙控器

楼主(2008-08-16):
前些日子我們公司的大門遙控器故障了,拆開一看裡面至少有30隻大螞蟻,對外接線頭有水漬,接頭焊點也已燒成焦黑(請參考附圖)。
遙控器雖然不貴,但也要近千元,我就把它修一下吧!

<圖一>

請先看上圖,這個遙控器的電路板上有一個VD5013的IC(積體電路),這個IC是專門設計用來製作遙控器的,我把它的規格表也放在下方供有興趣的人研究。
另外還有三個黑色方形的東西是繼電器,因為遙控器有上、停、下三個開關,所以用三個繼電器來控制。
在板子中央有一個IC被磨掉編號,為什麼廠商要磨掉編號?因為他不想讓別人修理它,或者要講他想讓別人無法修理它的緣故。
如果壞了這個被磨編號的零件是否真的無解?其實那是要看維修者的功力而定。

<圖二>

請看第二圖,我在電路板背面焊了兩支腳,我加上了直流17V/0.5A的電壓及限流給它,很幸運的,電源供應器虛沒有跳限流,至少說明目前電路板沒有短路情形。
至於為什麼我會用17V/0.5A呢?因為繼電器是24V,要驅動它至少也要17V~20V之間,而繼電器的電流一般者是幾百mA,所以設0.5A是合理的。
我按下遙控器的上、停、下各鍵繼電器都無動作,因為繼電器是一個不容易損壞的零件,所以我們要往驅動繼電器的電路查起,這三個繼電器的線圈繞組各是兩支腳,它的其中一支是接在電源正端,另一支腳是接往那個被磨掉編號的IC,所以光進行到這裡被磨掉編號的IC就很有嫌疑是故障點了。
我使用過的驅動IC也不少,這個沒編號的IC是16支腳,它的第八腳是接在電源的負端,這有點像TTL或CMOS系列的接法,但是這個IC的電源正腳卻是接在第九腳,這就決不是TTL/CMOS的用法了,我馬上想到它有可能是ULN2003系列,ULN2003的接腳1,2,3,4,5,6,7是輸入,16,15,14,13,12,11,10是輸出,查電路板得知三個繼電器是接往此IC的1,2,3腳,如果是ULN2003那輸出對應則是16,15,14腳,再查這三支腳接往何處,果然是接往VD5013控制,我把三用電錶轉至DC檔測量16,15,14腳,同時按遙控器的上、停、下開關測試,果然都有輸出,於是更換一個新的ULN2003下去試用......可以了。

接下來就是要更換對外連接的端子座了。看一下吧!修好後就是這樣。

楼主:
誰來告訴我怎麼拍近照才會很清楚咧!

网友:
照相機有近拍功能,要近拍請使用近拍功能,我願意配合公司,以件計算,500元拍到好啦 ~~~~~快給我機會打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搶劫喔!你是想錢想瘋了嗎?

楼主:
大家快看第三張圖,我終於拍清楚了!果然五個腦室不是裝屎的!

网友(2009-02-15):
回复 网友B:

看照片的樣子應該是沒有調近拍或是調近拍又拿太近所造成的

网友:
如果壞了這個被磨編號的零件是否真的無解?其實那是要看維修者的功力而定。
 哈哈哈 有自信 與專業~
就是能令人佩服

网友:
W大實在是高手..編號不見了還能修得好...!
至於近拍...我想只要你的相機不是太差,
應該都有近拍的功能可選用,
一般選"花"的那個圖示就可以了

网友(2009-05-14):
這個維修經驗真的是W大的功力展現SHOW

佩服佩服

表示W大對於電子零件的專業超乎常人

网友:
相機不強又想近拍的話,有一種方式可以做到,那就是相機拿遠點然後鏡頭拉近到清楚即可,有的相機可以先按第一道快門清楚後再按第二道照相...

网友(2009-10-02):
沒有近拍功能的話,只好遠拍,然後用繪圖軟體裁切放大.

网友:
其實這個沒拍好.只是w大手開始會抖了啦.

老了就要認老啦....不要老是看一些圖來證明自己還沒老啦.

网友:
W大真厲害
沒有編號的IC也可以用自己的學術與經驗判斷是何種IC
真是佩服佩服

网友:
天阿~w大真是讓人佩服
(學理+經驗)N=(功力)N.......
太強了啦

网友(2009-12-02):
W大真是功力深厚~一看就能判斷出大概的型號~也加快了維修速度~如果換成小弟我~弄給十天八天的~搞不好還弄不出來~~小弟我真要多多學習阿~~

网友C(2010-04-07):
真是佩服佩服W大呀!請收短消息,有事要拜託您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相機中有一個花的記號是近照模式!要確定開啟這個模式!另外要看相機是否防震!一般就像打靶時摳板機一樣!那一秒要停止呼吸!以避免震動!提供參考!:)

网友:
有這種高手留下來的維修文的話,那大家就有機會跟著提昇能力了。
(因為常用、好用的電路形態多半就這些,不過只有懂的人才能解決。我們這些多數的小輩能學會依樣畫葫蘆就偷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佩服佩服W大呀!請收短消息,有事要拜託您

他因該不會回你吧........

网友:
我300就好啦~ 我有腳架和近拍相機~ XD
這樣算搶劫嗎?
但是能夠大概抓出一些IC 的應用真的需要真技術及經驗了
果然有五個腦室真的比一般人還強大

网友:
wish ( 大 ) 您好 !
近拍除了要相機有此功能外 , 手按快門的當下手是不能抖動的 , 這樣才能拍出好的近照 !
通常像要驅動繼電器這東西, 大多電路會使用中小型功率電晶體來推線圈的 , ULN2003 這組 IC 推微型繼電器還算OK ,  照片中的3個黑色中型繼電器用ULN2003來推 , 似乎有些勉強 ! 大概是製造廠商不想讓您得知驅動電路的方式 , 所以用磨掉編號的 ULN2003 代替了電晶體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佩服佩服W大呀!請收短消息,有事要拜託您

積分1就可以來"挖文召喚"五腦大...

不會是要wish大幫修遙控器吧...

希望這位巨人的"免死金(盾)牌"夠大塊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阿~你也別這樣說,就是遇到問題 ,在網路搜尋才又回到這網站來,
尋求各位"偉人"幫助巨人阿!

网友:
其實網路時代想要「無償幫助」的人愈來愈多了。(我不是針對你一人在說這件事)
這是一個自助人助的網站,基本上還是立足於自助基礎。

要請人家做事或幫忙,還是要給人家好的感覺在先。指名要某人付出,那是要有交情在先的。
沒有交情,開口要更小心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F:

謝謝你的建議,我照片拍不好的主要原因是手會抖沒錯,不過我後來就拍的比較清楚了。
ULN2003推這種小繼電器是絕對勝任的,你相信嗎?我曾經用一個ULN2003用20V控制四個24V的電磁接觸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的問題我沒有回應,這有可能是回答這個問題要一些資料,而我正在忙,或者已經有人回答了,當然也有可能是我剛好沒看到或是發問者抵觸了某一條版規所以我略過了,也有一個可能是我也不會。
draculaxx說的沒有錯,常在這裡出入的朋友應該都知道,我通常只給方向而不是直接給答案,就算是維修實例,我會也清楚交待我為什麼要從這裡修起,這就是要大家培養動手前的方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態度不是正確的。
IC編號被磨掉要找出編號是要很多年的經驗累積,你也要知道這個電路的用途是什麼?畫出這個IC的接腳所連接的電路圖,便於你辨識其對應腳位,你也要具備電路分析原理及還要有各廠的Datasheet.....,這個工作外面的索價不便宜,有興趣的話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現在才看這一篇,我真想問︰
你到底是那一國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I:

初到貴寶地,不知這兒的規矩, 真抱歉!
其實這塊機版是我用另外一塊好的機板交叉比對換下的
想要自己維修當備料,上面的零件都量過了沒故障,
只剩5顆被磨掉編號的IC,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有限,
要判斷出IC的編號是不可能的,所以才會上網搜尋到W大這篇佳作,
但還是無法得到任何啟發,所以才舉手發問,請各位不要見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到貴寶地,不知這兒的規矩, 真抱歉!
其實這塊機版是我用另外一塊好的機板交叉比對換下的
想要自己維修當備料,上面的零件都量過了沒故障,
只剩5顆被磨掉編號的IC,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有限,
要判斷出IC的編號是不可 ...

如果你想變強,我想這裡有很多高手都樂於伸出友誼的手。
如果您的圖文準備得很好,原理跟基礎都有,這裡的人幫你幫起來也不會太累。
(這就是顧問跟施工的不同。就像修電腦一樣,功力夠的準確點出問題協助你,自己去動手,這樣幫你的人就不會太累。當顧問可比施工值錢多了。太多想把整台電腦丟給別人(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樣),拿回來就自動變好了。都不知道背後的辛酸。 )

我太肉腳了,所以目前還是多多練功,少胡亂找問題給別人。
看你的說明,基礎比我好。有空就多來這裡貼貼維修例子囉!!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嗯。。。。W大,這個是政治性問題耶。不要討論好嗎?CCC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嗯。。。。W大,這個是政治性問題耶。不要討論好嗎?CCC

請各位不要因為我無知而污染這個版面的用意,我已經認真的在爬文了,不討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你也別這樣說,就是遇到問題 ,在網路搜尋才又回到這網站來,
尋求各位"偉人"幫助巨人阿!

引用 网友C:

請各位不要因為我無知而污染這個版面的用意,我已經認真的在爬文了,不討論了~~~

我前面的話,你不用太在意...我只是論壇小角...
我只是以開個玩笑方式,順便提醒你一下...

畢竟討論區.........

不來解釋一下,心中怪怪的,所以還是說一下...

网友:
你要近拍~~~買一個  小型腳架~~~可以放在桌上
約99元  把它設定秒數   這樣就清楚  又不會晃動到........

网友:
回复 网友L:

把你的問題po上來吧~拍個照片說不定板上有人的或是會的一定會幫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各位不要因為我無知而污染這個版面的用意,我已經認真的在爬文了,不討論了~~~

逃兵大是在回應W大的話......並不是在跟你說...
他們那些是玩笑話.....在這裡的網友們都是很會搞笑的~~~~~請不要誤會了~~~~

网友(2010-09-05):
W大:
請問一下,「我把三用電錶轉至DC檔測量16,15,14腳,同時按遙控器的上、停、下開關測試,果然都有輸出」
這個看不太懂,既然有輸出的話,應該是正常運作,請問您為什麼會判斷ULN2003是壞的呢?

网友:
看了一下 PCB 走線, 發現繼電器線圈沒有並反向保護二極體,
是否這就是 ULN2003 燒毀的原因? 還是生產者的自毀模式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