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發電機的充電器

楼主(2008-08-17):
記得約兩個星期前,國內某大廠的高層來公司參觀,很要命的,在客人的面前台電停電了,要啟動發電機時才發現電池沒電,這時也才發現居然連充電機也不見了,當我們詢問工務充電器為何不見時,他才說明因為充電機壞了,所以把它拆下.....不知道該怎麼講了,修好比較重要對吧!

電池概論︰
一般的電池是以十分之一電流充電,充滿電池大約8至10小時。大家可以看電池外表的規格得知電池是幾V及幾A,例如某一電池是12V/50A,那該電池就是用十分之一電流(也就是5A)充電,這個充電機面板寫著8A,就是表示它能充的電池不能超過80A。
一個12V的電池應該有6個加水孔,為什麼呢?因為12V電池是用6個2V串聯起來的,(相對的如果是6V電池,應該會有3個加水孔),2V是平均值,它如果高於2.2V就應該停止充電,而低於1.8V就該充電,也就是一個12V電池有可能高於13.2V,也可能在10.8V,在這個數值內應該都可以正常工作的。

我拆開充電機後的外殼,請大家看下圖︰

這台充電機的內部只有一個大變壓器,它的抽頭很多組,這是為了要適應各種不同電池的電壓、電流而設,抽頭繞組接到外部面板的兩組波段開關,這兩組波段開關一組負責大範圍調整,一組負責小範圍調整,這時的電壓還是交流,它再通過一個安培羲,再緊接著一支大功率二極體後轉為半波脈動直流,再接一個過載保護斷電器就完成了。
請看下圖︰

首先我用三用電表的AC檔,黑棒接輸出負極,紅棒接在電流表上測量有無電壓輸出,結果它顯示18V左右,這表示這個變壓器應該是正常的。
我再將三用電表轉到DC檔測量二極體的陰極。喔!沒有電壓,這裡應該是有脈動直流電壓才對,拆下二極體測量,果然斷路了。
換上一個新的高功率二極後果然就正常有脈動直流了。
夾電池端子的夾子也變形了,也換一組新的好了。就像下圖這樣。

這種設計零件很少,當然很耐用,要注意的是這個充電器輸出有36V,它只能充24V的電池,24V電池用36V來充沒關係嗎?因為電池在充電時,充電的電壓一定要比電池大一些才可能充的下去,所以是沒關係的。
下圖是我用兩個12V汽車電池串聯成24V試充看看!

我的電池是45A,我用28.2V大約可得4A輸出,當然可以再調高,因為只是測試,所以就作罷了!完工!

网友(2009-01-31):
真強者 wish大。

看到這種大型的充電器,自己前一陣子買的一般12v汽車充電器,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wish一針見血的道理,使小弟芧塞頓開,去年開始充電汽車電瓶的疑問得解,真是一樂也。

小弟有一個小問題:
我的那一台充電器是號稱智慧型充電器,不用管充電時間,插上插頭即可充,充飽自動停止。拆開看過,裡面的構造大體上是同您那台的,只是多了一小塊電路板。
好像有幾顆小電容,很小容量的那種。我問題是:充電器,需要穩壓或使用濾波電容嗎?
小弟無聊發想,為了保護電瓶(去年電瓶暴漲,貴了150%以上),需不需要連一顆電容在直流輸出線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謝謝你的稱讚也歡迎你來到這個園地!
每一種不同類型的充電電池它的充電方式及曲線應該都不太一樣,但是原理應該是大致相同的,以一般的汽、機車電池來說,充電的方式都是脈動直流充電(請參考電子電路內的整流電路舊文,不管是半波、全波或橋式整流,在不接濾波電容之前都叫做脈動直流),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去下載電池工廠的規格檔回來研究,你會發現所有電池有一個共同的情形,當電池內部電力剩餘越少時,它的充電電流就會越大。相反的,如果電池內部剩餘電力還很多時,它的充電電流就會變小。這不用什麼智慧型電路來做,電池本身就有這種特性了,如果你有注意到,你會發現當你開始對一個沒電或快沒電的電池充電時,充電器會比較熱,等充電到一段時間後,充電器會比較不熱的原因就在此。
充電器的電壓會稍高於電池的電壓,這樣才充的下去且充的滿,它並不需要穩壓,是否需要濾波電容?上面已經詳細說明了。
因為每一種充電電池的大小、種類及材料不一定相同,所以充電電流都不相同,有控制電路板的充電器是為了要配合市面上各種不同電池規格的充電電流而設,你所說的小電容是控制電路所需,是否需要是要看電路,而不是你想加就加。

网友(2009-03-14):
充電電流到底是 脈衝電流 好還是 純直流 好呢

网友:
W大大所說 脈充充電是利用交流60HZ,經過半波整流就是脈衝了

网友(2009-07-30):
大大維修的充電器和我用的牌子一樣!

我充機車電池的充電器,就是阿里山的,這台我買了1800元!但是用到現在還沒事,算耐用了!

网友(2009-10-04):
還不錯~~
我沒拆過這各充電器,我家也一個12V的
原來這種充電氣裡面這麼簡單
真是讓我又學到了
感謝

网友B(2010-05-17):
我也有一台機車電瓶充電機.但是無法使用充電不知故障在哪?功率二極體也測過OK.不知哪位大大可指點我一下

正面

正面

內部

內部

內部

內部

网友:
這種充電機充飽會自動切斷嗎,小弟試過3種牌子,發現充飽頂多會閃燈通知,還是要手動斷電,所以充電機小弟不敢借人,怕用的人外行充壞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機車電瓶充電機.但是無法使用充電不知故障在哪?功率二極體也測過OK.不知哪位大大可指點我一下

應該是安全開關掛了吧,不然量一下可變電阻,線圈很少壞,一旦壞這個不如買新的,因為現在銅價快破表了

网友:
其實你們說的我都量了.但是變壓器上無法量出12V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圖檔太大了,這次我幫你改好了,下次請用版規下方的縮圖軟體變小一些。

网友:
感恩嘿!版規下方的縮圖軟體?哪一鍋

楼主:
回复 网友D:

http://bbs.pigoo.com/forum-117-1.html

請在微軟出品的圖片尺寸更改小工具下載

网友:
wish大的維修.看過都會再得到專業知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檢查過電流保護開關
再檢查可變電阻連接的那一個電壓調整器

你的充電機是利用調光器的原理
調整變壓器的輸入電壓(輸入0V~110V)
作為調整輸出充電電壓(輸出0V~16V)
此為比壓器原理

网友:
TRIAC.過電流保護開關都量過無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直接測量變壓器的一次側組抗與二次側的組抗
一次側的組抗會比二次測高很多
二次側的阻抗接近 0 歐姆
都沒問題再直接上電測量
一次側有電壓輸入二次側就一定會有電壓輸出

TRIAC沒壞是指調壓器有電壓輸出??

网友:
......我很好奇~~~~這種簡單的線路~~~有必要查的這麼困難嗎????
最簡單的~~~變壓器交流電用電表量量看有沒有電不就知道了???
有電沒輸出~~那就簡單了阿~~~二極體或是可變電阻壞了...就這麼簡單~~~
有必要搞到這麼困難嗎?

网友:
量量看有沒有斷線
送電量看看有沒有電壓
這一個東西沒幾條線的確很容易查修才是
加油加油~~

网友:
看了W大介紹後對充電器和電池充電總算有點了解
可以請問那大調整和小調整是在調什麼
看了你提供的線路應該都是是調整電壓吧
那為何還要分大小調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大調節可能一格壓差5V
小調節可能一格壓差1V
藉由調整變壓器的輸出電壓
達到充電電流的控制
(傳統簡單式的充電機是沒有定電壓定電流的功能)

网友B:
沒錯電路簡單.但是你們想得到能測的我都做了.還是一樣.
調流器也沒壞.不知迷失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錯電路簡單.但是你們想得到能測的我都做了.還是一樣.
調流器也沒壞.不知迷失在哪

我們根本不知道你所謂的測量沒壞~~~~~到底是怎樣的測量方式???
從一開始~~~~你就提問了有無辦法測量變壓器的12V....
我就已經懷疑你會不會使用電表這回事了.....
而我要你檢查的是~~~變壓器有無電壓輸入~~~~有無輸出~~~~
如果你連輸出入都不知道在哪...那你又如何說你後面測量的東西在哪??是如何判斷該零件是好的??
必如說~~~你說可調電阻是好的...那電阻大小你也沒說是多大阿?
光一個簡單的充電器我都可以問上好幾個問題了....
若能讓我問上這麼多問題..那代表~~~這個充電器對你來說是很難搞懂的東西..
想要維修~~~對你來說也是難上加難...因為~~~你沒有從一開始的電路找起~~~
也沒有給我們數據...也沒給測量時的照片....我實在不知道要怎摸回答你提問的問題..
看那麼多回覆~~~我都感覺已經是在鷄同鴨講了....

网友:
已經看迷糊了!
這樣的電路並不會很難喔!wenseng大加油!
能夠另開一帖討論嗎?已經可以貼圖囉!
能夠加上圖片,大家可以幫您找到盲點。
剛剛我與一位論壇內的朋友聊skype,與他一起線上修power。
暫時先告一段落,改天應該會繼續。

网友B:
抱歉佔你們版面那麼多,調流器就是一個調光器我把它拆下接檯燈是可以調光的ok,它VR是500k
過電流保護開關.用歐母檔量是導通的.變壓器部分一次側線是比較細的這我當然會分.我的懷疑是變壓器.它不是一般變壓器可直接量出電壓.它一次側跟二次側也沒有短路現象.若是電流表故障也會造成不導通原因嗎.因為不懂所以來此求教.需要我提供什麼.還是要在照片.我接上電池它是無法調整電流的.若是困擾大大們請將我的文件刪除.第一次貼圖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佔你們版面那麼多,調流器就是一個調光器我把它拆下接檯燈是可以調光的ok,它VR是500k
過電流保護開關.用歐母檔量是導通的.變壓器部分一次側線是比較細的這我當然會分.我的懷疑是變壓器.它不是一般變壓器可直接量 ...

他是一般變壓器....誰說他不是一般變壓器的?????
所以~~我一開始就要你量插上電源之後所測出的交流電壓...沒有人要你測量直流電壓阿....
只要確定輸出的交流電壓沒電...那就代表該變壓器燒了~~~~這樣有這麼困難嗎???

如果輸入到變壓器那端的110V交流電壓沒電..那不就代表你的保險絲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