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國際牌電話機

楼主(2008-08-19):
公司是使用國際牌的電話總機系統,國際牌的總機有兩種很出名的,第一種是出了名的耐用,第二是出了名的貴。
公司的國際牌分機有數十部,也因為用了很多年了,開始陸陸續續出現故障,我沒記錯的話一台分機好像1600元,這還是沒漲價錢的價格,現在這機型又停產了,說什麼也要把它修好。
很高興的phil都能替我修好大部份的分機,但是有一些故障不是phil能修的,所以我在這裡留下一些經驗︰

請看下圖︰
這是故障分機的主機板,它的故障是當把電話訊號線插上時,不但完全無聲燈號也完全沒有亮,這說明不是電源斷路就是有零件短路二種情形,我測量到88M06T第三腳對地阻值時,發現這支腳是對地短路的,於是請phil拆下88M06T再測量,發現拆下88M06T後電路板還是短路狀態。

這張電路板有88M06T與88M05T兩個穩壓IC,這一定是這張電路板所有的電力來源,88Mxx系列其實就是78xx系列的TO-252,所以這張電路板就是使用5V與6V兩種電壓,遇到這種情形我們先要分辨那些是用5V,那些是用6V,這樣就可以縮小檢修範圍,很快的我就找到6V連接到34119這個音頻IC,我把它拆下後測量88M06T的輸出腳,果然正常不再短路了,公司的國際牌分機有好幾台都是這種故障,phil應該可以修好幾台了。

這個就是故障的34119音頻IC

楼主:
國際牌分機的老毛病

公司的電話常常有一個問題,燈號會閃但是沒有聲音,而且還時好時壞,這就很麻煩了,因為一不注意電話就漏接。
其實這是電話右側邊下方有一個小開關在作怪,你可以快速的前後來回滑動幾次,看看是否還會這樣,如果沒有改善,你可以拿到資訊室請phil幫你噴接點復活劑,應該就可以正常好一段時間了。
以上都是治標,因為開關本來就是一個消耗品,它有正常使用年限的限制,這種開關是國際牌定製的複合型開關,我們不可能買到這種特殊開關,所以只能用上述的方法延長它的壽命,但是萬一開關壞了呢?放心吧!真的壞了我還是可以接成固定型式,還是可以用的。

楼主:
phil告訴我有一台分機拿起話筒並沒有"嘟~~~"的聲音,按分機電話的按鍵卻有按鍵的聲音,佃是對方無法聽到講話的聲音,檢查的結果是語音IC故障,這個IC零件編號是MC14LC5480DW。
云飛,你能買幾個來嗎?

网友(2009-12-31):
本公司的總機電話剛好是國際牌的, 分機有幾台不良 趕緊來試試‧

网友:
wish 真是厲害~~~什麼都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