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的電容器耐壓問題

楼主(2008-08-31):
有一天phil來問我電腦主機板上代用電容器耐壓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從電腦主機板上的供應電壓談起。
phil問原來的電容器耐壓是10V,一定要用等於或大於它的耐壓值嗎?
有研究電腦硬體的人都知道電腦的電源供應器有分+12V、-12V、+5V、-5V及+3.3V等等,我們可以想一下,既然廠商會用耐壓10V,則一定是用在10V以下使用,否則一定會爆電容,而電腦使用低於12V的則只有5V及3.3V,所以在主機板中要更換10V的電容時,只要選擇耐壓大於5V即可,不必一定要用10V以上。
phil接著問,那為什麼廠商要用較高電壓的電容器?耐壓高的電容器不是比較貴嗎?
如果大家去看電容器廠商的規格表你會發現,用較高的耐壓值電容應用在較低壓的電路時,它的溫度是比較低的,換句話說就是可以用的久些,所以以前有些主機板甚至用到耐壓25V的電容就是這個緣故。
我從事電子設備設計維修這個行業已經超過20年,買過的電子零件也不算少數,我的經驗是品牌的穩定度大於上述的耐壓值,大家去電子材料行購買電容器時,要記得買日系電容,以我在修主機板的經驗,換過之後就不會再爆電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電容值呢?

應該是要換等同或大於原有電容規格的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記得我看過網路上有人說最好要跟原廠一樣的數值,這實在不太好評論,不過我覺得這並不是重點,換用更大的電容濾波效果理論上會較好,但是充電的電流相對也加大,MOSFET能承受的話就沒有問題。

我買的電容一次都買一整包,容量有1000uF、2200uF及3300uF,假如原本板子上是1200uF或1500uF,我可能就直接用1000uF代用,2700uF我可能就2200uF代用,我也會看主機板旁邊有沒有空的電容位置(很多廠商都沒有焊滿),有的話就補上一個。

我一般都是這麼做。如果你用示波器看交流漣波,其實都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講到空電容位置....從我接觸硬體到現在我一直很不懂為啥電容會空,有些零件會空..

相對低階產品某些功能沒做上空出零件位置我能理解,可是電容我就不懂了,尤其是CPU
周圍和BUS附近......我知道一些是偷料,比方USB、1394、PS2插槽都會有保險絲,但是
我就看過廠商用0歐姆電阻替代....

學到開機電路後才知道沒用1117也算是"省略"....

楼主:
回复 网友D:

空電容這個不難理解,因為cpu越做越快,所以主機板上的電源電路都越做越大,現在做到三相直流並聯比比皆是,但是有的主機板它明明是三相直流的設計(六個MOSFET),卻只焊上兩組(四個MOSFET),這當然空下不少零件包括電容位置在內了。我也看過在同一型號的進階版它就有焊滿,應該是進階版零件增加,需要更穩定的電源吧!

還記得我剛剛跟你提過電阻故障時阻值一定會變大吧!所以它用0歐姆電阻替代也是可行的,保險絲燒掉就是阻值無窮大呀!

所以有些網站在教網友如何看主機板的用料其實也不太準,如果你懂電路,你在選主機板時的切入角度就不太一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0歐姆電阻燒壞就得回廠更新...可恢復式就不用...

用料因人而異...大家看法都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沒錯啦!不過都用自復型的成本就高一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過可以降低回修率....

网友(2009-05-27):
沒有問題 耐電壓的部分更改... 只是看你的電容器 容的進去嗎

我記得大小很像差很多...@@|||

网友:
電容耐壓高當然是好事 相對體積大
很多power +12v輸出濾波電容 耐壓是10v
這跟cpu超頻道理是一樣 標示10v耐壓 實際16v是沒問題的
日系電容6.3v 大部分用到12v都很ok
挑廠牌還是真不假

网友:
我沒有你那麼樂觀ㄟ !!  聽過 remark 嗎 ??

大約一年前, 有個朋友告訴我, 他在台灣收購了一批日系電容, 全部的電容值都降了一級....
難保電壓值也會正常無誤 !! (雖然這是因為他貪小便宜, 不過殺頭的生意還真有人在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那那3300uF或4700uF可以換比他低的電容嗎??

网友(2009-09-02):
為什麼廠商要用較高電壓的電容器?耐壓高的電容器不是比較貴嗎?
答案是:不是
要考慮紋波問題'高頻阻抗問題'雷擊突波問題'電容廠製作問題等等
電容廠製作問題,可能大家比較不懂 例如 一般性而言 低阻抗品 2200u/6.3v 和 2200u/10v
感覺規格電壓不一樣,其實兩者一樣,所謂一樣,就是它裡面鋁箔的耐壓值是一樣的,只是外套穿不一樣
那 6.3v的不可以用較低的電壓去做嗎?當然可以,只是要考慮鋁箔特性與捲取製作過程
1.鋁箔化成種類不同各有不同特性點
2.鋁箔與藥水的排斥性
3.高單位容量又低電壓值的鋁箔,很脆化不易作
4.一般對紋波方面很差
5.各家使用的鋁箔百百種,不過成本絕對會考慮得很清楚的,除非是87-RD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又長知識了...謝謝大大...:)

网友:
小弟受教了。

仍有多處不懂,定來每日朝拜

网友(2009-10-20):
感謝網友很詳細解說門外漢更能了解電容相關知識

网友:
一般我設計電路 是採用3倍vcc 來計算,,舉例5V 瞬間突波會到12v,長達數百ms,,那麼考慮電容壽命我會選擇16V

如果是因為成本關係我會改成6.3v,,接下來是工作溫度,,電解電容很麻煩是ESR 會受到溫度影響,壽命也是

因此電壓我第一版設計是5V會用16V   3.3V則10V  ..如果第一版非常穩定,那麼就開始偷料,(不能說偷料是Costdown),

改用10V ,,6.3v..以此累推,,

那麼容值 這個地方也是可以更換,,一般會在高溫下去量測,,鏈波,,充放電情形,,以及pwm 波型來決定會偷多少,,

第一版我會按照pwm datasheet 來走,,後面就會開始換比較小容質,,那麼有人問4700uF 可不可以換2200uF ,,真正答案是

要用示波器量,,如果直接換會不會燒掉,這是非常難回答的,,有機會損壞但是也有可能很穩定

网友:
看到樓上的設計,讓我想到協同作戰;啊!不是,是協同設計costdown 結果被搞到成有圖利懸疑? 真難賺!
所謂協同設計costdown就是 電路設計廠商RD,所設計的元件材料需求規格特性,由材料供應商的RD,配合設計元件,已達雙方都costdown 要求,所以一般電路廠商是主角,供應商是配角,這樣的配對理當不錯,可是呢? 電路廠商的內控稽核員,卻說這樣有違背採購辦法,圖利特定供應廠商, 真不知是要賺錢優先,還是採購原則重要!  借樓上資料整理一下給各位參考

网友(2010-07-06):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獲益良多 功力大增.....有勞嚕

网友:
不曉得W大都去那裡買電容啊?
斗六那一間電子材料行有賣日系的電容?
---------------------------------------------------------
閒聊:前天有經過"快樂媽咪"的門市吶!改天再來去跟W大拜訪一下

网友:
電容的耐壓選用
還有其他重要參考的定律
功率電路如果是單端順向式或是返回式
在抗流圈前的電容,最好是輸出電壓的兩倍以上
在抗流圈之後的電容,只要比輸出電壓高即可

功率電路如果是推挽式的,電容耐壓約是輸出電壓的1.2~1.5倍即可

電容的單價不能單以耐壓,電容量,ESR,...等,表像因數來論定價錢
已經商品化且大量製造的東西,才有可能低價販賣

网友:
wish (大 )
我曾經遇到客戶的 P+I 板 , 裡面的使用的電容竟然有 150uF 這規格 , 而很巧的 150uF 全部都爆將開花 , 後來我只好找 100uF 並聯 47uF 讓它更接近容值 , 只是這種並聯推動的方式真的是沒辦法中的辦法 , 對於電容充放電的時間差是否對電路有影響 ?  我至今還是有些疑慮 !

网友:
好精闢的帖,粗工不回深怕沒有紀錄,以後還得花一番功夫才能找到這篇!
當然,粗工只能在這裡耍嘴皮子
感謝w大解說,信信大以及米多力不畏同業通緝令危險發出的難得資料!
雄大真是有一套,難怪進出某科學園區(討口飯)吃!
不知道雄大對(雙子星)有無映象?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光復路上的"雙子星"辣妹檳榔??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光復路上的"雙子星"辣妹檳榔??

詳細地點我不詳,竹科附近.甜不辣

网友I:
回复 网友K:

是"雙星"甜不辣
在新竹市迎曦門(東門派出所後面)
竹科地區滿$300可外送
但是要事先預定

网友:
回复 网友L:

衝放電時間長短,是影響漣波的「漣」到什麼程度,會比較平穩。
可以觀測漣波狀況,調整容量。

网友:
回复 网友K:

挖 ~兵榔攤 ~..............
該不會 ~跟台南一樣 ~買100可以 ~***~
安*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雙星"甜不辣
在新竹市迎曦門(東門派出所後面)
竹科地區滿$300可外送
但是要事先預定

雙星阿,不是雙子星嗎
如果雙星甜不辣那家老闆姓黃就是了
新竹我完全不熟,不過老闆可是粗工的鄉親唷
有機會去(交關)可以跟老闆哈拉,杉林鄉賣鹽酥雞的(炸雞成),他一定會嚇一跳!

网友:
回复 网友M:

前天緊急幫{ 耐吉 } 員購店某員工修主機 , 發現台達的 350W 炮仔( 低壓區 ) 有一顆 富之餘 3300uF/16V 碰鈷流汁 , 而剛好手上沒有這顆電容只好拿 NCC (MKF) 2200uF/35V 並聯 Rubycon (YXF)1000uF/35V 給它代用下去 , 送電量測電壓後OK , 只可惜昨天我沒帶相機 , 所以就沒辦法拍照留念了 ,  真的很遺憾 !!

网友:
回复 网友J:

在混電容這行業時,我很低調的(屬於危險人物,總ㄟ不准出去混),一般是沒人認識我的,認識我的都是董ㄟ!總ㄟ ,這些人是不會上網看這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原來如此感謝大大的說明

网友(2011-03-30):
很難理解電容和雙子星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