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除錯卡的迷思

楼主(2008-08-31):
喜歡玩電腦硬體的網友大概都聽說過除錯卡,因為它並不貴,所以應該也很多人有買除錯卡,很多人買除錯卡的原因都以為它可以幫你快速找出故障點,其實事實並不是如此。
要使用除錯卡的第一個條件是主機板要能開機,也就是說,如果你的主機板無法開機,那除錯卡完全派不上用場。
再來,例如主機板可以開機,但是看不到開機畫面,那此時主機板大概就是顯示FF,00,你可能也不知如何下手。
可能會有人說,如果它如此不濟,那為何要做這種工具?
其實主機板上的嗶嗶聲已都能代表其故障點,如果連嗶嗶聲都沒有,我想應該大部份的人也無法解決。
除錯卡上有一些燈號如下︰

12V
5V
3.3V
OSC
BIOS
Reset

可能還有一些我沒列上的,如果你的主機板能開機,那前四個燈號應該都會點亮,如果與BIOS在通訊,你會看見BIOS燈會閃動,而Reset燈應該只在開機時閃一下而已。
講個例子好了,前幾天別人送我一張故障的技嘉Intel 478的主機板,它開機時除錯卡的Reset燈是恆亮,那表示Reset處於低電位,因為Reset是整合在南橋裡面,所以重點要放在南橋,一但確定方向之後就是先測量南橋的電壓有沒有正常,一般南橋的電壓是1.8V左右,結果MOSFET上只有0.8V,更換過故障的2054 MOSFET後就一切正常了。
主機板我有空時會把修理主機板的技術講解,到時候大家就了解它們的含意,有興趣的網友,也請多多給我鼓勵!

网友(2008-12-27):
維修主機板,先從這一篇開始看起,我是新手來報到,也很感激W大開創這個園地讓大家能夠獲得更多的知識,感恩.

网友:
大大 我也是用除錯卡  可是 多是出現00 AF 25 AD D0 這些數子 我多不知道 他表示什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錯卡 應該都有送說明書~~~~~
你可以依號碼去   大概  判斷一下~~~~~(各家BIOS廠商)都不太同~

先前有人有貼~代碼的說明 你找一下~

网友:
感同身受!!!謝謝版達無私的奉獻~~~~~~~

网友:
感謝 W大大 無私奉獻 學習不少

网友:
我順道 推一下這張「俄羅斯卡」 大陸叫的名字=.=
也就是我們說的除錯卡
我覺的他寫的比pt090a+寫的還清楚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台灣也有這張 有人賣140也有賣250的

感謝大大分享試用的資訊
除錯卡種類還蠻多的 這張看來應該是很新的了 而且價格上好像也不貴

网友(2009-04-19):
这种卡在深圳采购会便宜很多,人民币20元左右!从这边发顺丰过去1天就到,1KG以内30元邮费,大家可以一次多选几件,省邮费!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0a6cc&x_id=0db1

网友(2009-07-20):
各位親愛的維修前輩大家好,我是新加入的成員,很高興來到這個園地與大家一起成長,由於對這門尚屬青澀階段,若有不懂或是冒犯大家之處尚請見諒,並請大家多多指教喔,謝謝!

网友:
任何維修方式請注意下列方式......養成好習慣避免造成危險
1.靜態檢查....有無漏電...外觀有無破損....產品包覆有否不良....安裝完不完全....這些因素都要考慮...低電壓有時也會電死人
2.動態測試....故障物品擺放平整...電線避免纏繞....不需要工具及物品擺放另一邊.....尤其是清潔劑及飲料開水等

現在回歸主題:
我偶而用除錯卡...原因如下
1.板子不是自己的...不了解板子狀況
2.檢修時候...避免損壞物品如cpu.記憶體.電源供應器等
3.再繁忙時候想縮短工作時間
4.初步檢查方便測試...不需安裝主要配件
我自己工作習慣與工作流程.....一定先靜態檢查完成後.....才做動態測試

版大說的好....不能開機除錯卡有什麼用?對我而言因為已經先靜態檢查.....測量主要元件是否正常...才做動態測試(各工作點電壓測量)...實務上並無影響....只是如前面所言....方便判斷尋找故障區塊...加速故障排除

目前對00代碼判斷...都注意檢查下列地方
1.cpu腳座.....故障或斷路接觸不良
2.ps2接頭....鍵盤或滑鼠更換
3.考量MOSFET更換
4.考量部份電容更換注意充放電現象
5考量bios損壞更換
6.考量南橋晶片損壞更換

以上言論若有不當....請多多指教

网友:
@@"感謝大大指導

心想市面上怎沒教主機板故障排除的書籍呢?
大大可以出本書
說不定充滿無限商機
@@"感謝大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