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電器

楼主(2008-09-03):
今天在朋友桌上看到一個繼電器,他告訴我說故障了,繼電器是一個不太容易壞的零件,我們來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壞了?
繼電器是由一組線圈來控制單組或多組接點,簡單說,它是一個小電流控制大電流的零件,除非線圈燒毀或是接點熔毀,否則它應該不太會壞。
請看下圖︰

這個繼電器上端有一個LED跟一個已經焦黑的1/4W電阻,這兩個電子零件只是做為指示燈用,就算它們壞了也不會影響繼電器工作,所以我們再看下一張圖︰

我想這才是故障點的所在,它的接腳氧化很嚴重,用橡皮擦把接腳擦一擦,接上24V電源供應器試試。嘿嘿!好了!
接下來燒焦的電阻阻值如何得知?這很簡單,一般LED的工作電壓是2V/20mA左右,根據歐姆定律V=IR,因該繼電器是工作24V,所以24V-2V=22V,22V/0.02A=1100歐姆,因為市面上沒有1100歐姆的電阻,所以只要買一個1.2K代用即可。

网友A(2008-11-04):
W大 你連這個也會修~~    真是利害

网友(2010-01-20):
連歐姆定律都用上真是高手之高手

网友:
W大....你你你...真是破壞經濟發展的 (高手)一堆材料商會恨署你了........酸....

网友:
咦!之前竟然沒看到,學校整修電梯,維修廠商把繼電器丟出來,有撿了兩三顆,看他是有指示燈的,想說好玩,就撿來收藏。
歐姆定律......電學的最最基本的原哩,其他所有的電學概念大多都從它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大 你連這個也會修~~    真是利害

不是連這各都會修吧....這是基本的耶....
我常常把他死而復生...大的電磁接觸器也常常發生那2塊大鐵塊氧化而批哩啪拉的響...除鏽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還有就是接點...常常被批到接觸不良...我都用..銼刀...磨一磨就跟新的依樣拉...

网友:
這是使用直流的 24v 附指示燈 !!

4p 的 , 也就是有 4組接點  !!!

看那個腳位就可知道了 !!!

通常都是接點碳化導致接觸不良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不到W大還有做幫人〝洗腳〞的工作

网友:
唉...我們公司被拆下來的繼電器都是直接燒線圈(ACV 220)

网友:
很讚的理論與實務案例
受教了!

网友:
我遇到繼電器都是磁化造成吸住不放的情況比較多.
真的燒掉的.倒是比較少.

网友:
學過"歐姆定律"的人學千上萬
但能真正在應用上得心應手,
却是不多啊
我便是其中一個...

网友:
利害連限流電阻值都可算出不愧是w大大

网友(2011-09-26):
這種繼電器線圈沒有燒掉大部分多可以讓他起死回生.w大太利害了線電流計算我還是要多學習學習n_067|

网友:
故障原因分析 :
LED和電阻與Relay並聯,Relay的線圈沒有被燒燬,表示燒燬的原因可能不是過壓造成.

根據上面的資料,來看看LED和電阻的情形 :
Relay = 24V
LED = 2V/20mA
所以限流電阻 = (24V - 2V)/20mA = 22V/20mA = 1100Ω.
電阻的耐壓W = 22V x 20mA = 0.44W,而原來若用1/4W(0.25W),可見耐壓明顯不足,剛開始並不會燒燬,但是用一段時間就會燒燬了,這個時間到底是多久呢,要根據電路的使用,relay工作在On的時間多久而定.

建議:

LED = 2V/20mA ← 最好LED消耗電流在80%,20mA x 80% = 16mA.
限流電阻 R= (24V - 2V)/20mA = 22V/20mA = 1100Ω. (Wish建議值1.2K)
當限流電阻 R= 1.2K時,電流 I=(24V - 2V)/1.2K = 22V/1.2K = 18.3mA. (有比20mA好)
若電流 I=16mA,限流電阻 = (24V - 2V)/16mA = 22V/16mA = 1375Ω.

若用1.5K,電流 I= (24V - 2V)/1.5K = 22V/1.5K = 14.6mA. (比16mA少了1.4mA)
以現在的LED技術,2V/20mA的LED,所加電流在14mA~16mA之間,其亮度是OK,可以被接受的,但是有一些特殊的,即使加到20mA,其亮度也覺得不夠.

因此到底到用1.2K的18.3mA,或者是1.5K的14.6mA,要由所買到的LED來決定.
由於限流電阻被燒燬的原因,是在耐壓不足,因此耐壓的重要性大於電流.
前面所算出的W=0.44W,建議以0.44W x 2.5倍=1.1W,可以用2W,最少也要用1W的.

网友:
原來電鍋插頭會發熱也是逭原因P=EI= I× I ×R

网友:
除了恢復功能外,壽命回春也是更精深的檢修能力

网友(2011-10-29):
感謝分享!很讚的基礎理論與實務教學計算案例!

网友(2012-02-17):
基礎理論分析很詳細>受惠了.感謝分享

网友C:
以紅色LED當指示燈用途來說,5mA就已經很夠亮了,
所以DC24V電壓串個4.7K電阻剛剛好,這種亮度已足以辨識,
設計電路時,有時還是要兼顧一點環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紅色LED當指示燈用途來說,5mA就已經很夠亮了,
所以DC24V電壓串個4.7K電阻剛剛好,這種亮度已足以辨識, ...

高工時做音晌時外面師父土方法告知以紅色LED當指示燈用途來說,DC12V電壓串個1K電阻 DC24v 2K電阻
很久了但無學理依據 純參考

楼主:
LED型號不同亮度也不同,而且有的工作場所光線較不足,有的工作場所光線很充足,這只是告訴大家計算的方法,需要多少阻值就依自己買到的LED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