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S2鍵盤滑鼠無法使用

楼主(2008-09-19):
前幾天phil告訴我公司的一片主機故障了,它的問題是PS2的鍵盤滑鼠不能用,要修這個問題其實不困難,但是要先知道一點原理。
PS2它除了有5V腳及接地腳外,還有一個CLOCK腳及DATA腳,製造廠為了怕有人在通電情形下插拔PS2所以會裝上電容器來做保護,但是如果這個電容器本身也損壞,那也影響PS2的工作了。

我們可以用三用錶測試PS2的接腳對地阻值是多少就可以判斷這個電容是否損壞,一般PS2對地電阻值都大於10K以上,這張主機板卻只有不到 1K,所以確定是故障的。

由於沒有適合的圖可參考,所以我只能用講解,一般這個電容器受限體積會使用排容,我看過的也大多是採用C151來代用,C151一共有八腳,它的一邊(四支腳)是接地,再來大家只要測量PS2的接腳有任何一支跟另外C151四支腳任一支相通,就表示你找對了,用焊鐵拆掉它後請開機進入BIOS試試,應該就修好了。

至於要不要換一個新的C151上去呢?那就隨你的意思了,沒裝的話就不要開機中插拔PS2就好了!
匿名
請問大大~

這種維修模式是否會因電路設計的不同而異?

我發現有些比較早的主機板它是透過獨立SMD電容來替代排容...

大大所說的PS/2腳位對地電阻都在10K以上,是指全部四個腳位還是某一腳位?

黑色-4pin 上頭會寫C472的是排阻?還是排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很抱歉!我不明白你第一個問題的意思,如果你是指修主機板的模式會不會因晶片組不同而有所不同,那答案是的確有些不同。我講個例子,例如有一片主機板它加電後按Power ON不開機,而我判定是開機電路損壞時,如果是Intel晶片組,那我會從I/O晶片開始查,但是如果是VIA晶片組,那是要從南橋開始查。因為Intel與VIA的電路設計原本就是如此。

二、在PS2這個電路上,電容的角色就是消除雜訊的功能,較早期的主機板大多如你所提,是使用單個SMD電容來製作,而後期都是用排容代替,這兩者是相同的。我曾修過高檔的中型主機,它們設計所有對外的插口都是使用TVS(如不明瞭這個元件,請參考電子電路區,裡面我有詳解)。

三、10K以上是一個可忍受的程度,正常的話有數百K哦!PS2插座有一個5V的電源,這腳你只要測得5V左右就屬正常,你的重點應該放在CLOCK與DATA這兩腳,我所說的數百K就是指這兩支腳。

四、C472是一個排容,472的2是指47後面2個0的意思,所以是4700PF。

還有問題別客氣,也歡迎你常來,可以的話註冊一下,也可以讓我知道是誰在問我好嗎?
匿名

回复 网友B:

1.我的意思差不多就是這樣,會因晶片組的不同而有差異。那I/O介面的電路設計是否有"通則"呢? 比方說,它USB、PS/2介面等那些I/O
擋版上的介面會有"一定"的線路設計,不管晶片組是哪家的都有"慣例"....

2.那我懂了

3.那我瞭解了,VCC腳位假如量不到5V代表電路上頭的"保險絲"掛了,我要檢查的是Clock與Data這兩pin對地電阻最少要有10K歐姆以上
才代表該介面正常...

4.那我也懂了,小弟我知道"黑色-上頭有字的"是排阻,現在新學到要是以C開頭的是排容,因為我原先所認知的排容是"粉紫"色的...

小弟我想請教說修主機板是不是一定要有"科班級"的電子知識基礎?....我所謂的"修"倒不是指主機板廠商快修中心的那種"專業",而是
修些"外行人"可以處理的"小故障",比方說PS/2、USB介面失效、主機板有過電按Power-SW卻不能啟動系統這類故障...

煩請大大賜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會問到這些,想必你對主機板硬體也有一定程度,但是最後又問說"是不是一定要有"科班級"的電子知識基礎?"我想你應該不是電子相關科系才是,其實如果只是要修理,我想也不一定要電子相關科系,但是有電子的背景,會走的快些而已,你可以想看看,電腦在台灣發展幾年了,每年出那麼多電子科系學生,但是有幾個能修主機板?為什麼?因為太神秘了。

我們公司的資訊部門有一位網管,程度已不算差,但他並非電子科系出身,我們公司的點陣式列表機非常多,這種列表機動不動就上萬,而且還常常壞,每次有故障我都只教他應該查什麼地方而我從不動手,沒幾次以後他就可以自己動手修理都不用問我了。

我回答你第一個問題,你一定了解主機板上南橋是對外的晶片,但是南橋並非直接就輸出,它還會經過I/O晶片才到各個設備,有些設備(例如Com Port),還會經過緩衝晶片才到插口上,所以,只要是用同型號的晶片,它的接法就必須受製造廠商的規範設計,因此在這些地方只會出現印刷電路板的"圖案"不同,但是內容卻是相同。你只要會追線路,就統統一樣了。

舉個例子,一般的開機電路不是從南橋就是從I/O,但是華碩的主機板例外,它的開機電路是用華碩牌晶片控制的,這就脫離了你所謂的"慣例"。

快修中心很專業嗎?其實也不一定啦!他們有充足的維修零件及設備才是重點,要學修主機板可以像上述網管一樣,從單一個問題開始學,學久了就是你的了。

最後不要叫我大大,你一定也有我不會的東東,大家當做互相研究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那我懂了....凡事說破了就一點也不稀奇了....

我知道有些南橋晶片內含Super I/O晶片的功能,將後擋板I/O介面功能都包含進去,如VIA
。有些則還得搭配一顆LPC Super I/O晶片,如intel....

那PS2介面故障的電表量法是直接把主機板翻過來,然後直接對插槽腳位搭配接地(螺絲
孔算不算?)測量嗎?還是有其他方法?

測量的阻值會不會因為電路設計用排容or單顆SMD電容的差異有所不同?

主機板有過電但是Power-SW無法啟動的主機板要怎樣驗證它是啟動電路有問題?
我有想到直接對ATX電源插頭透過PS-ON來直接啟動看是否可以運作來驗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PS2應該不是用你說的把板子翻過來測量的方法,因為這樣測量的是訊號到引腳而不是插座,但是PS2的孔很小,一般三用電錶的探針放不進去,你可以找一條約2cm細銅線,直徑要可以放進PS2孔內,然後再測量即可。

是的螺絲孔就是地線。

至於測量的阻值會不會因為電路設計用排容or單顆SMD電容的差異有所不同?
例如華碩出了一張新板叫ASUS001,它第一批用單顆1000PF的SMD電容,第二批用1000PF的排容,我們假設它都焊的下去,你怎麼測量都是一樣的,因為測量數值會改變絕對不是因為是否用單顆或排容。

最後你的問題請看一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06&extra=page%3D1

你這個問題需要畫一張圖,我畫好了再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F:

感謝您的說明與指導,小弟我先消化一下~不懂我再提問...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客氣!如果你也有強項,也歡迎你參與喔!

网友:
回复 网友H:

小弟我利用點時間去測量了一下....過程如下

1.取一段單心線撥去適當長度外皮後插入PS2插座的Clock&DATA孔位1、5孔..
2.數位電表撥20K檔位,黑筆與螺絲孔接觸,紅筆與插入的單心線接觸...
測量結果如下...

鍵盤...DATA=11.3K,Clock=斷路(電表無反應)

滑鼠...DATA=1.74K,Clock=1.73K

VCC(+5V)腳位正常..可恢復保險絲OK

以上結果應該算誰掛了?.....

據我所知鍵盤與滑鼠皆有獨立4條線路,怎麼連滑鼠測出來都只有1.7K..怪怪..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還記得排容是四個電容的"集合"嗎?C151的四組腳就是接著PS2鍵盤跟滑鼠的DATA及Clock,所以C151四組全部用完。

你測量的結果鍵盤Clock對地阻值無窮大而不是說斷路?當然,這條線如果斷路,還是會造成對地阻值無窮大,你要從Clock往Clock IC查,這條線通常會連接一個小電感或小阻值(或0阻值)到Clock,反正在正常情況下,Clock的對地電阻不會無窮大的。

1.7K的話我會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J:

噢,修正說法...是無窮大.....因為沒有阻值,數位電表顯示"1"...

您是說要我從clock線路返追回"時脈產生器"?....小電感長怎樣?

對ㄚ好怪喔~滑鼠正常鍵盤的clock卻無窮大..

1.7K...那就是把等同排榮的單顆SMD電阻解焊去掉囉.....應該是4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K:

今天我又把其他主機板拿來測量一下對地阻值.....

發現有的板PS2介面是正常的,可是他對地阻值也是5K多ㄝ....好怪@@

楼主:
Clock及DATA這兩條是訊號線,1.7K對地電阻有沒有造成訊號衰減,其實要看示波器才知道,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有示波器,所以這個電阻值是以我的經驗來判定。
你說你量的阻值有5K多,這樣很正常呀!但是你上一篇留言說是1.7K,這個值我就比較偏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L:

這樣我就瞭解了....

那我對那張故障的板接下來就是找到那四粒SMD電容,並確認它跟PS2四條線路有關係後
就解焊去除掉就行囉?

還有,該板子鍵盤的clock不通,你說我要往時脈產生器回查看電路哪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M:

已經查到相關排阻了~C470......等我想到要怎樣移除排容我就施工...

楼主:
回复 网友M:

KB與MOUSE的CLOCK電壓值應該會一樣,而且它們都來自CLOCK晶片,你只要查從CLOCK晶片到PS2 CLOCK之間的線路就可以找出為何CLOCK不通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N:

收到~

原來都是源自"時脈產生器"阿..

楼主:
回复 网友O:

咦!這個我之前都有說過了,而你好像現在才了解。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06&extra=page%3D1

网友:
回复 网友P:

不是啦....我以為滑鼠鍵盤的Clock訊號是由提供功能的SUPER I/O晶片、南橋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Q:

找到鍵盤、滑鼠的Clock、DATA的四條線了....

很怪的是有兩個電晶體在電路中,W大我該怎麼確認該電晶體是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這篇我剛剛往上找到第11,你是不是還在找鍵盤Clock斷路?如果是的話那兩個電晶體你可以不用找了,不是它的原因,電晶體不會這麼應用。
Clock斷路時,你要從PS2插座這邊往Clock晶片找,看看有無小電阻或小電感或小保險絲等斷路,其實以我修主機板的經驗,壞在Clock晶片的機率很小,一般這種問題都是排容的問題,當然PS2也是受南橋I/O晶片管轄,如果你有下載I/O的Datasheet,你也會發現鍵盤、滑鼠也有接到這邊來,除非你很倒楣壞到I/O晶片。

网友:
回复 网友S:

這是一張VIA的主機板,南橋686B已經內涵Super I/O的功能了,我查鍵盤滑鼠
Clock、DATA線路時已經找到從南橋過來的線路了,的確跟規格書一樣有電感
有排容...而且我也找到了目標(就是濾波的那種)...

可是我跑完整個PS/2介面電路發現兩顆電晶體牽涉其中..

還是說有排阻壞掉....@@

楼主:
回复 网友T:

主機板是那一個廠牌型號?我看看我有沒有?有的話比較好解釋。
電路設計有一定的邏輯,也就是縱使你千變萬化,也是要遵循它的規則,假設A點到B點有一條線,你發現斷路(不通)了,那你的思維應放在串聯的觀念上,看看串聯在這條線上的東西有無斷路,如果是短路呢?那你的觀念要放在並聯上,查查看這條線上有無與它並聯的東西有無損壞。
你說兩顆電晶體牽涉其中..,要把電晶體如此設計我也有辨法,只是這樣設計完全沒有意義,所以我才跟你說,如果問題是在斷路,那兩個電晶體就不用查了。除非.....它並不是電晶體。

网友:
回复 网友U:

那是一顆SMD的電晶體,Q編號開頭....

那張主機板是磐英科技的EP-3WTM

楼主:
回复 网友V:

千萬不要以為Q開頭就是電晶體,我曾經看過FET、共陰(共陽)的二極體及SCR也是用Q編號。

网友:
回复 网友W:

那我要怎樣確認該元件身分呢?

它是3極的SMD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X:

要確定是什麼零件有的可以直接在板子上測量,有的只有拆下來測量才能得知,但是如果它已損壞,那你也不知道是什麼零件時,有一點小技巧你可以應用,一般一張主機板同編號的電晶體或FET應該不只一個,你可以找看看有沒有同編號的零件,如果有的話那就賓果了,如果沒有呢?那只能請朋友幫忙,看誰有這張主機板了。
上述的問題其實對有經驗的電子電路工程師並不會太困難,如果是很重要的維修品,我會還原它局部的電路圖,一樣可以知道它是什麼零件,只是值不值得花這個時間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Y:

這樣阿,那我知道了.....我認為它是電晶體啦....因為書上看過...

今天朋友送來一張VIA 694X晶片組的P3主機板,一樣是鍵盤介面失效,不一樣的是

它Clock&Data對地電阻前者阻值比較小只有約0.5K,後者卻有將近5K,且電路用排容

佈局,檢查後鎖定目標.....拆除C151後....成功~~~~恢復正常~~~YA.....

這是肉腳的一小步,卻是菜鳥的一大步.......

比盤英科技那張主機板簡單多了,因為它沒有斷路....

W大,請問SMD的電感怎麼確認它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Z:

大家請給a471掌聲鼓勵~~~~~~

測量電感很簡單,它跟測量保險絲一樣,只有導通跟斷路兩種。

网友:
很高興找到這各地方 觀看很多文章 都很不錯 .對我喜歡組裝電腦 卻沒有會維修主機板有多一各地方學習的機會  ....

网友:
回复 网友AA:

原來電感用BB檔就可以確認正常與否了....

就本篇文章討論的PS/2介面來說,我發現其實PS/2介面電路佈局大多"千篇一律"......

都是電感之後通插座,期間用濾波電容過濾雜訊..電感之前有4.7K的排阻.....

我想我掌握到"慣例"了....

网友:
問一下大大  排阻 跟排容 的算法 就是幾K  有時還不知道長怎樣

网友:
回复 网友AB:

排,是指四顆連續封裝的電容或者電阻....就像是把四顆電容/阻放在一起....8pin

上投會有標示三個阿拉伯數字,前兩個代表數值,第三個代表有幾個0...

例如472代表47+00=4.7K 主機板上頭有很多SMD的小零件,四個在一起的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C:

我就說你很有慧根!

网友:
回复 网友AD:

W大~

為什麼一個小小微微法拉的SMD濾波用電容異常就會導致PS/2介面失效?

還有這種故障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熱機時插拔PS/2介面嗎?

网友:
大大 我有個版子 接PS/2 滑鼠不能使用 為何接USB 滑鼠也不能使用
PS2 鍵盤正常...
還有個問體 主機板的 SMD  小小一顆顆 的電容 顏色 很多種 如何看數值
阿 大小顆不一樣. 還有基本上要測試有沒有壞掉 是要拔起來測試 還是直接在版子上測試 .要如何測試.?

楼主:
回复 网友AE:

這是因為電容兩極之間電阻變小,導致通過該電容電流變大,最後電壓被拉低的原因。
正常的電容兩極間電阻理論上為無限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F:

如果連usb都不能用,這要從I/O晶片查起。
你說的是晶片電容,它在電路裡一般都是濾波、旁路作用,大小並不會造成影響,只有石英晶體旁邊的諧振電容例外,你一定要找到兩個都一樣的,就算你只壞一顆,你也要兩顆一起換掉。
如果你要測晶片電容還堪不堪用,在主機板上對地2~3K應該都還可以,較準備的數值你可以跟旁邊的電容做比較。如果你要測量數值,那你要焊下來用電容錶或是有附加測量電容的三用電錶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G:

原來是這樣阿,那這問題應該是"自然而然"就會產生的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F:

PS/2介面失效與USB功能異常應該要分開看待....因為

1.
PS/2介面有可能是由南橋晶片或者Super I/O晶片所掌控,必須看主機板是用哪種晶片組
而論,VIA晶片組的PS/2介面就是由南橋所控制,其他的則得看晶片組功能方塊圖來確認..

2.
USB介面對USB鍵盤、滑鼠的控制有兩個層面,一個是進入作業系統後、一個是POST的
DOS(文字模式)下.......前者只要USB介面沒有故障進入OS後自然可以正常使用,後者則必
須進入BIOS中開起"邏輯支援"選項後才能使用,而這設定很該死的都被廠商預設關閉,倘
若一台電腦在PS/2介面都正常時沒有事先將該選項設定開啟,假如哪天PS/2介面壞掉了,
就無法在POST環境下使用鍵盤了(比方BIOS的設定操作、DOS環境下)....

因此請你先確認你主機板USB介面功能正常,然後按照晶片組種類去判斷PS/2介面是由何
者所控制,再來研究處理之道....以上是小弟個人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H:

不錯哦!越來越有大師的架勢了!給你拍拍手。

网友:
謝謝版大的說明 我看了主機板的說明說  I/O控制器l W83697HF
l SiS 651 Host/Memory controller 北
l SiS 962L MuTIOL Media I/O 南
如果要找問體的話 一定是要去找他的腳位資料 才能慢慢的找到故障點
對於沒有電子基礎的我 真的要慢慢努力才有辦法找到故障點.

网友:
回复 网友AI:

OK~那你應該這麼做..

1.進入BIOS中確認USB功能有開啟,順便將USB鍵盤、滑鼠邏輯支援功能順便開啟..

2.根據本篇文章的內容確認....
a.PS/2介面的VCC(第4pin+5V電源OK)....用電錶量可恢復保險絲是正常的
(BB檔會叫),然後pin3與螺絲孔(對地)有導通(BB檔叫)...

b.確認PS/2介面的Clock(5pin)、DATA(1pin)對地有阻值(沒斷路),然看阻值是否
大約有5K歐姆,低於2K很可能就有問題了..

USB介面很少掛,除非你主機板偷料而你卻讓USB介面短路才有可能弄壞掉,
所以我認為是你的PS/2介面故障了..

以上是我個人看法..

网友:
W大、a大..
看了你們的對談內容有如
格空論劍 各有春秋 精采絕倫
讓我對於PS/2介面更加的了解
我再找個時間拿塊板子跑一下線
實際認識一下上面的相關元件好加深印象
在此給你們拍拍手...謝謝你們的熱心分享

网友:
GA 8simlh V3.2   以更新BIOS.
我拿3張同樣的版子 1號.正常 2號.滑鼠壞 3號.滑鼠鍵盤 都有問體
量的直   3用電表轉*200K
1.data        170K       2.data  0.3K     3.date 8.7K
1.clock      1030K      2.clock   9.1K    3.clock 0.2K

都 送電量都有+5V  pin3 都有偪
這張版子 滑鼠鍵盤 date clock 都連接上方的一顆棕色排容  --感覺這一顆有問體

正常的版子都很高的K
我試過2.3問體版子 一張是 有時會聽到鍵盤連續一直按 喇叭會發出達達一直叫  另一張只有滑鼠掛點 鍵盤OK
進入BIOS中確認USB功能有開啟   開啟過關閉過  沒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J:

電表用20K檔位就足夠了....

出問題的主要是Clock\DATA線路,PS/2鍵盤+滑鼠總共有4條線路

該主機板應該是用排容的,你如果用電表BB檔測...黑色探棒碰主機板螺絲孔GND,
紅色探棒用細的單心線替代插入鍵盤\滑鼠的Clock\DATA pin去量,應該會跟那顆排
容相通....就代表你找對目標了

既然你有同型號主機板好幾張,你可以把正常那張板的阻值跟故障的比對就知道誰有
問題了...

网友(2008-11-15):
前天朋友送我幾片華碩機版
編號p4b-266c
有2-3片也是鍵盤跟滑鼠有問題..
除錯卡都卡在 3d的位置.
但是我量以上所討論的那個排容.電阻直只有幾十歐姆而已.
但是其他正常的板子阻值是比較高.但也沒超過100歐姆..

网友:
回复 网友AK:

可以把排容 拔起來 `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那個好像不裝排容也可以用~

网友:
我把排容取下來.確定可以使用了.
但是進入xp作業系統後.大概幾分鐘滑鼠又掛了.但是鍵盤還是好的.
這樣的問題.我該如何下手呢...
ps..我已經換過滑鼠了...

网友AL:
回复 网友AM:

你應該檢查滑鼠座電壓是否正常

包含數據腳及時鐘腳也應該有5v

如果一切都正常則io可能內傷

可以試試換成usb介面滑鼠

ps: 1 如果用usb介面滑鼠仍無法使用,表示usb可能進io

         這時該檢查到io線路上零件是否有毀壞,若一切正常

         則io挫賽.

      2 若usb是進南橋,則要檢查到南橋線路的供電及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L:
你應該檢查滑鼠座電壓是否正常

包含數據腳及時鐘腳也應該有5v

如果一切都正常則io可能內傷

可以試試換成usb介面滑鼠

ps: 1 如果用usb介面滑鼠仍無法使用,表示usb可能進io

         這時該檢查到io線路上零件是 ...

目前的I/O晶片都沒內建USB功能,所以要是USB功能異常不是線路上零件壞
就是南橋有問題..

PS/2介面都是由I/O晶片提供,VIA晶片組則是由南橋提供....

网友:
回playx大大..
您是說滑鼠進入xp 系統正常工作之下.除了自己+5v之外.
data跟clock腳位也應該都+5v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N:

我已把所有可能會發生的情形都寫出來

當然前提是要排除系統相容,bios設定..等問題

別跟我說你不會灌系統...

若是電壓不正常,則要檢查線路上的元件,包含到滑鼠座之間有無斷路

一切正常則可能io受損,你試過用USB滑鼠嗎?

ps:一般不建議拆掉排容,因為熱插拔有時會傷io
   有問題可以另開一篇討論嗎,看的有點累..

网友AO:
你好~我已經大約看過前面幾位大大的文章,我也是有鍵盤不能使用,請大大幫小弟看看問題在哪邊?

1.鍵盤 PS/2 電壓我測量出來是 +1.5 不到5V
2.有用過USB鍵盤可以操作介面
3.排容還未檢測

PS.如果電壓不滿5V我要從哪幾個位置下手,才可以知道哪個零件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O:
你好~我已經大約看過前面幾位大大的文章,我也是有鍵盤不能使用,請大大幫小弟看看問題在哪邊?

1.鍵盤 PS/2 電壓我測量出來是 +1.5 不到5V
2.有用過USB鍵盤可以操作介面
3.排容還未檢測

PS.如果電壓不滿5V我要從哪幾個 ...

~~~~~麻煩一下~要另開一偏哦~不然舊的文章會拖很長哦~~~你可以先看一下舊文章~
~之後可以的話 拍張照片 告隻主機板型號~方便如果有人有的話~可以幫忙你這樣比較快哦n_111|

网友:
回复 网友AP:

謝謝a大提醒...usb介面是進南橋記錯了

現在才看到誤導大家深感抱歉n_058|

楼主(2009-01-09):
請勿再發帖

為避免貼文越來越長,請另開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