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教學文獻] 修理主機板的三要素

楼主(2008-09-20):
有位新朋友問了主機板按Power-SW卻不能啟動系統這類故障...的問題,就這個問題我來聊一下。

學過數位電路的朋友一定知道數位電路的三個要項︰

1.Power
2.Clcok
3.Reset

相同的,一張主機板要正常工作必須要有上述那三樣要件,我們先談Power部份(在這裡的Power是指主機板的供電部份,不是指電源供應器),主機板上的元件都要使用到Power,只要這部份不正常,那故障的情形是五花八門,嚴重的話會燒主機板,一般這個部份大多是電容爆開、MOSFET故障或電源管理晶片損壞等等。

而Clock就像是我們心臟的跳動,心臟不跳了,人就掛了,任何設備都要使用到Clock,如果那位新朋友有看到這篇,你應該知道PS2也有Clock,它絕大多數是ICS出品,這個Clock晶片有3.3V及2.5V兩種電源輸入,它接有一個石英晶體,振盪頻率是14.318Mhz,因為每種設備的Clock頻率都不一樣,所以它在裡面會做分頻動作,也就是說主機板上幾乎所有的設備的Clock都是從這裡來。那有沒有例外呢?當然有,例如有的主機板上有音效晶片,它當然就要有跟此晶片搭配的石英晶體了。
眼尖的的人可能會發現,咦!有的主機板上有兩個Clock晶片耶!沒錯!這是在當主要的Clock晶片無法滿足時的輔助晶片,聽到這裡會不會很奇怪什麼叫做無法滿足....,例如"超頻"這種舉動就是呀!

Reset也很好玩,在主機板上它分為手動/自動,怎麼說呢?當大家電腦死當時,一般你就會按Reset,這時就會觸發南橋內部的Reset電路了,然後它會發給CPU、IDE、AGP、PCI.....等等設備一個大約0.5秒的訊號,如果你有除錯卡,你就可以看到它的Reset燈在開機過種中會閃一下,這是在告訴主機板的各個設備統一從這裡開始工作的意思。所以如果Reset訊號不見了或者一直Reset不退,電腦都不會開機的。

聊到這裡大家應該知道這三項多重要,少一樣就不能開機了。

网友:
請問一下 我有一張版子開機沒畫面    一直Reset 燈號不退(插除錯卡)
是哪部分的電路有問體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set電路是整合在南橋,請先確定南橋的電源正常,另外請各位問新問題要開新帖,否則舊帖越來越長。謝謝!

网友(2009-03-31):
請問Clock是否需要示波器才能檢測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本上....是,看電壓波形最準確......

因為用電錶量會有"有電壓無波型"的盲點..

网友: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一般量測到  CPU 上 有POWERGOOD 跟 RESET
且兩者電壓都正常情況下.....
而  POST CARD上 依然出現88
請問一下大大接下來該要如何除錯?
量測 DATA & ADRESS 腳位嗎?
如.....DATA ADRESS 腳位......量測不到差異明顯的阻抗話......
可否請大大給我一個方向去試試......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你可以另開一篇來討論,不然可能沒有人會理你喔!

W大在3樓也有說,代碼88有可能是bios或記憶體,也可能是

誤碼,討論起來可能會"落落長",你可以先把它看成bios無法

post來處理,論壇裡有很多案例可以給你參考...

网友:
我是覺的要有3力
耐力 智力 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