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開機電路的原理

楼主(2008-09-21):
有一種主機板故障的情形是按Power SW無作用,但是將ATX電源的綠線短路的話,就可以成功開機,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來看看下列的圖︰

在正常情況下,1117穩壓IC會提供一個3.3V到5V之間的電壓,所以Power SW是一個高電位,當我們按下Power SW時,變成一個低電位去觸發南橋,這時南橋會輸出一個高電位經過R3去導通電晶體,導通之後電晶體的C-E腳接近短路狀態,所以綠線變成低電位,當然就開機了,這就是等於你將綠線接地的情形一樣。

舉個例子好了,如果這個電晶體故障C-E短路了,那會變成只要你把電腦電源插上就自動開機。
如果C-E斷路了呢?那會變成不管你怎麼按Power SW都無法開機,但是只要你把綠色線短路,它就可以開機了。
這個圖只是其中一種開機電路的設計,並不是每一種主機板都相同,但是原理是統統一樣的。

※石英晶體為32.768khz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您的意思是假若要驗證該主機板是不是開機電路故障,可以直接由ATX插座上的
Power-ON腳位去啟動,若可以順利啟動進行POST程序完成開機即代表開機電路上
有故障需要排除?

那請教管理員....開機電路的故障通常由哪部份造成的情況居多?

整個電路中若電阻故障也會導致無法開機嗎?...變成電路中的相關零件
都得檢查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由綠線短路能跑完開機,那表示故障點一定在開機電路。
開機電路多半壞電晶體居多,或者是邏輯反相器74xx14系列等,電阻壞的機率不太大。
電阻有一個物理特性,它故障時阻值只會變大而不會變小,所以你可以不用焊下來就可來估計它是否故障。
以上圖為例,如果R3故障,阻值變的很大大,的確會無法開機。主機板的電阻很多,也無法一一測量,事實上也不是要一個個測量,你只要測量開機電路部份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電晶體....74XX14.....知道了....沒電子背景我瞭解一下...

電阻壞意思是阻值會大過"標示值+誤差值"對吧..

開機電路...還沒學會追....昨天看了一堆板有些有用1117有些沒,有些板甚至用2-3顆@@

楼主:
是的!電阻故障一定是阻值變大或變成無窮大,例如一個470K的電阻故障之後一定變成比470K大,有可能5百多K,也可能6百多K,甚至大到你的三用錶都量不出來都有可能。

1117是一個穩壓IC,很多地方都可以用,所以一張主機板用很多顆是很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W大~~

你有沒有開班授課阿....我來報名好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真愛開玩笑!我還有正職在身耶!我修主機板也是自己研究的,我記得我接觸ATX架構是P2  SLOT1的主機板,那時主機板手冊有一頁是印著南、北橋的方塊圖(如果那時候你就在玩電腦應該有印象),我就是靠著那張方塊圖慢慢研究出來的,當然這要歸功我有電子的底子及昂貴的電子儀器做後盾。很多事情都不嫌晚,只是我們是否願意下苦功,你下的苦功比別人深,得到的就會比別人多。

我已經很久沒在接觸主機板了,趁著還有些記憶,就把經驗公開, 期待有同好一起來灌溉這個園地。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今天拿了張Socket7的ALI晶片組主機板來練習抓線.....從ATX Poer-ON回抓到一
顆74HC132D的IC某一pin去了...途中沒遇到電晶體、電阻啥的...

該IC很靠近南橋、機殼面板接線區..@@

楼主:
回复 网友G:

請問是3,6,8,11其中一腳嗎?

附上74HC132的說明書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No.6 pin腳位....

這顆IC的用途是什麼?

今天我也有反抓P4S800D-X的線路,抓到靠近LPC I/O晶片附近就失蹤了...

該晶片位置很靠近南橋與機殼面板端子接頭.......也是沒遇到什麼零件..正面/反面一直走
弄到我快脫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74HC132可以用來做很多東西,包括開機電路。

它的I/O晶片是華邦的嗎?你把編號給我好嗎?

我就是在找我有沒有剛好有這些零件在一起的癈板,這樣比較快幫你找到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J:

該主機板上頭的LPC Super I/O晶片的型號是華邦電W83627THF-A

网友:
天啊...我只要看到io的針腳手就軟..

更別提拆焊..

网友:
請問各位前輩,今天若是開機電路整合到io,身邊無零件配換

是否可以直接在綠線上改個單切開關?謝謝先..

ps:因為設成上網不留痕跡,所以都忘了登錄,最後一次麻煩管理員幫我刪上文

   已改回正常上網,謝謝

   圖上的波段開關應該是單切開關..拍謝拍謝

楼主:
如果你要跳過主機開機電路控制,你可以直接在綠線與黑線接一個開關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K:

從廢板上弄個Jumper排針下來,搭配跳線帽當開關.....

直接從ATX插座上引出PS-ON與COM腳位做開關..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答,會出此下策實在是零件難買....

在做這之前我會先注意下面幾點..

  1    3v,5v,12v有無短路

  2     cpu核心供電是否正常

  3     時鐘電壓

  4     南橋電壓

以上就屬南橋電壓最難測..不知各位前輩是如何測量呢..

謝謝先..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的問題是屬於測試點的問題,CPU、北橋、南橋等這類的晶片如果無法使用直接測試方式進行時,可以用間接測量方式,例如你要測量CPU的兩個主Clock,你可以在時鐘晶片上測量即可。
當然,你也必須仔細看從時鐘晶片到CPU之間的銅箔有無斷路。

网友:
應該按照順序一個範圍一個範圍抓下來....找出故障到底是主機板的哪個部份...就像我確認出開機電路異常..

网友:
回复 网友M:

只是有些板子開機觸發電路在io裡,假設沒有零件時才會出此下策..

就算有零件,拆下容易焊上卻是難,自己看到那些腳位眼睛就痛

手就軟...

网友:
回复 网友N:

要用SMD維修專用的烙鐵與工具(很像牙醫用的).....

网友(2009-06-10):
回复 网友A:

精彩的基礎文件一定要好好研讀。

网友(2009-07-26):
Wish大大說明的很詳盡!!從開機電路到後面,電晶體故障,一目了然,謝謝大大!!!!

网友(2009-12-25):
請問一下wish大大,您說明的很詳細,小弟受益匪淺,但...我有另一個問題想要請教一下:
以下是小弟實作的狀況:

先說明一下我的設備如下:

CPU: Intel i5 750(盒裝)、

M/B: Asus P7P55D (盒裝)、

Ram: Kingston DDR3 2000GHz x1(盒裝)

我作了兩種測試:

【第一種測試】:

(第1動): 在系統停機的狀態下,直接在主機板上短接綠-黑線

(結果): 全黑沒畫面就定在那,但可聽到風扇在轉的聲音。

【第二種測試】:

(第1動): 在系統停機的狀態下,先Clr CMOS

(第2動): 直接在主機板上短接綠-黑線

(結果): 出現 “暫停在[F1][F2]的等待畫面”,選F1可進BIOS、選F2可Loading Defualt

上面的這兩個測試,我都不是按PW SW去開機,而作短路綠-黑線的動作,

我知道短接綠黑並不是正常開機的程序(因為不是透過按PW SW去開),所以第一種測試不會有畫面我可以理解,

但我的疑問是,為何第二種測試會有畫面出現?   (因為我不是按PW SW去開)

我明白這跟整個開機的程序有關..但我不知道要怎麼解釋這種現象…

如果您知道問題的答案,請幫我解惑一下

感謝~

网友:
記起來,下次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O:

請參閱首頁新進朋友注意事項再發帖好嗎?謝謝你的配合。

网友:
站大不好意思,這主題的文我全看過了,就是找不到我要的答案我才發問的,
另外我沒提供板子的型號比較不好意思,
型號如下:

ASUS: P7P55D Deluxe
ASUS: Rampage II
Gigabyte: GA-P55A-UD5
MSI: P55-GD65
以上的cpu皆使用Intel家的 (1366腳位為: i7-975、1156腳位為: i5-860)

基本上我試了很多張本子(至少五張以上),幾乎每一張測出來的結果都相同...
所以才想問為何有這種狀況產生

楼主:
回复 网友P:

你看一下第七項就知道我指的是什麼了。

网友:
OK,感謝版大指點~

网友:
我電腦的版子剛好遇到這問題=''=
馬上就來測試看看是不是EC腳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