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GA-8S648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08-09-21):
想到phil前幾天問我有沒有478的標準板,所以趁著星期日幫他找一張,結果找到一張技嘉GA-8S648,測試了一下,結果無法開機。
這兩天都有人在問主機板無法開機的問題,就剛好拿來做例子了。
這張主機板如果將綠色線Power ON接地,在除錯卡上它可以跑,這表示它只是開機電路故障,我還是拿上次畫的開機電路來做講解好了︰

這張主機板並沒有用1117來產生Power SW的高電位,而是直接利用南橋本身的開機電路電源,講到這裡可能有人會問,既然可以用南橋電源開機,為何還要用1117穩壓IC?我只能講南橋要更換的話是很痛苦的,能減輕它的負擔,多個零件沒關係吧!希望技嘉設計人員聽的見。
也因為它是直接觸發南橋,所以我們從Power ON這邊找起,可是我只到R4(在這張主機板上它的代號是R482,表面印著是474,也就是470K)這支電阻,無法找到控制Power ON的電晶體,這時候只好跑線路了。

這條Power ON綠線是由BC252及R482往CPU FAN方向走,由於這裡有印油墨無法識別,只好括一下電路板再走,哇!被CPU風扇座擋住了看不清楚,拆掉CPU風扇再走....看到問題了,我把銅線刮清楚一點,請看下面照片︰

是線路斷了,這條線很細,我的眼睛不太好,所以我接在零件接腳上,請再看下圖︰

插上CPU、RAM及顯示卡試試看!

開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針對有用1117與沒用1117的電路除錯有何差異?

追線好難喔..除了原件會遮住油墨會蓋住,有時候還會走著走的消失了(剩個點點)
不知道線跑到哪去了...@@

沒用1117穩壓IC的電路從POWER-ON腳位反追一定會找到電晶體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只要在R1與R2接合處測量是否有3.3V~5V?當你按下Power ON時是否會變成0V,有這個動作就可以了。
接下來你就要從綠線往南橋這邊追回來,追線是經驗的累積,不要怕困難,晚上下班我來寫一篇怎麼追線路的方法好了。
至少到目前為止我還沒看到沒用電晶體或74xx系列的開機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簡單寫一篇追查電路的方法,希望對你有幫助!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59&extra=page%3D1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收到.....那張華碩P4S800D-X上頭一顆1117都沒有..真要命...

學習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不用找了!華碩的主機板的開機電路是用專用的IC,這點我應該提過。
華碩的開機電路IC編號是AXX100(我不太記得了),它都是位於南橋的附近,由於我沒有你這張主機板,你把P4S800D-X上面的華碩牌IC編號寫給我,我看看我的癈板中有沒有?再看看如何幫你追信號。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沒有這種IC......甚至沒有華碩自己的IC..

楼主:
回复 网友F:

華碩的板子的確也有這種狀況!

网友:
回复 网友G:

跟您提一下昨天練習的心得...

我把那張Asus P4S800D-X Power-ON綠線回查,結果如下...

該主機板的+5V SB不是從1117來也不是從南橋來,而是從

主機板ATX插座的+5V SB腳位過來,透過一個電阻與綠線上的

電容相接,然後直奔SIS964南橋IC的"正下方",沒有查到做開關

用的電晶體....

网友:
另想到一種故障

請問W大~

我曾經碰過一台電腦,該電腦使用時遭遇雷擊突波(下雷雨),停電後市電恢復後電腦無法開機...

請問這種例子對主機板來說傷害是怎樣?......傷了開機電路?還是其他部分也會有損傷?

楼主:
回复 网友H:

開機電路的電源本來就是ATX 的VSB來的!
從VSB直接到南橋?華碩"精簡"到這種程度?我想我該找一張P4S800D-X來看看了,這樣南橋壞的機率會高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I:

被雷打到應該從電源電路查起才保險。

网友:
回复 网友J:

嗯~應該是這樣沒錯,除非我查漏了什麼...應該沒有....

我從ATX插座綠線開始追,一出來就有顆電容,一端接地一端與另一線路相連,線上

有一電阻,續追發現來源從ATX紫線來。紫線有續走到PS2、USB I/O擋板處....

往964南橋的路上並無任何元件,翻來覆去之後最終點在964IC"背面"...判斷進964了

而power-sw端則走著走著靠近華邦I/O晶片,但尚未抓到進哪腳位或者沒進去...

該範圍零件密度、PCB印刷太密集....查線難度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K:

多用碰觸零件的搜尋方式找電路眼睛比較不會累,真的找不到才用追銅箔跑。
其實你很聰明,很快就抓到重點,如果你覺得綠線是直通I/O晶片,你那你應該如何查?你應該把三用電錶撥在蜂鳴檔,把一支探棒點在ATX插座的綠線上,另一支探棒輕輕點住I/O晶片的四週腳上慢慢移動,如果你的判斷是正確的,一定會在某一支接腳上發出嗶嗶聲。
這樣比較好查也比較正確不是嗎?

网友:
回复 网友L:

嗯...這樣也對啦,但是我還很菜,所以土法煉鋼走完全成麻....畢竟開機電路種類很多

有的直接靠南橋
有的靠I/O+南橋
有的靠74系列IC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說的沒錯,初學者一定學著走全程,就像學開車的人最好先會開手排車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N:

不過走了幾片廢板老板之後很怪....我都沒遇上電晶體ㄝ??

例如PS-ON=>南橋、74系列這段

PW-SW這端=>I/O、南橋記得也沒碰過...

為啥我會記得?...因為我沒花時間想電晶體哪端是輸入哪端輸出....

楼主:
回复 网友O:

那是你剛好沒碰過,不是沒有喔!最多的應該是74系列吧!它們都是出現在ATX插座到南橋或I/O之間。

网友:
今天拿到一片技嘉ga-8sg677,想要來跑電路

一開跑sb 5v 時,就發現有顆ic 跟w大的第一張圖一樣(M1041)

上網查也查不出東東,請問w大這是什麼..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P:

這個IC的編號是TSM104I,最後那個字是英文的I,不是數字的1。
我把它的Datasheet給你吧!它是一個內含四組運算放大器的IC,只是它有含一個可控制的基準電源,這個電源就像是TL431一樣。

网友:
謝謝w大..找好久

笨笨問一下,為何此ic開頭ts省略掉..

楼主:
回复 网友Q:

你終於問倒我了........
這個問題你應該問製造廠才對啦!

网友:
回复 网友R:

請問W大....

   這塊板子跑好久,跑不出東西來...

   最後發現PS-ON 及 +5V SB 都跑到IO裡第77腳,附上DATASHEET

   不太確定,請W大看一下..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S:

PS-ON 及 +5V SB 都跑到I/O是正常的,不知你要我幫你看什麼呢?

网友:
我的意思是ps-on並沒有經過三極體,只連ㄧ顆電阻就進io

連+5v sb 也是進io,懷疑自己是不是跑錯了....

第一次跑478 腳位感覺怪怪,再加上datasheet上寫著

+5v vcc help supply--不太懂他的意思?....

所以想請問w大我是否跑錯線....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T:

這就是省材料的做法呀!
另外vcc help supply就是主機板上的power on,我上次就說過,其實開機電路是在南橋內,但是一般都透過I/O晶片控制,如果你看的主機板夠多,應該看過有的主機板並沒有I/O,不過就算有I/O晶片也不一定就要從I/O晶片開機不可,也可以從南橋開機。
各廠家的主機板設計理念不一定都相同,大家頭腦要靈活運用。

网友:
原來如此..謝謝w大的解說,不然可能想破腦子也不會通

這塊板子的pw-sw是連到南橋..所以可能是南橋開機

待會再來跑io到南橋的線路......

現在腦子浮現當此板發生開機電路有問題時

該如何判斷是io壞或南橋壞?有問題在向w大請教...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U:

不客氣!歡迎你常來。

网友(2009-01-12):
請教一下

Power ON接地是直接將主機版綠色那條線拉出來接地跑除錯卡還是要將電源接上再將綠色那條線拉出來接地然後送電後跑除錯卡新手想修看看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V:

Power On是指短路主機板上的開機排針。
將ATX插座上的綠線接地叫做強制開機。
注意!強制開機前請確定電源電路沒短路,否則災情可能會擴大。

网友(2009-02-13):
  請就各位 先進
我的版子是 GA8SQ800 通電後 就沒反應 要怎要查 ?
由於我是新手 要請教各位大大 維修主板要去哪爬文 以便增 強功力 !!

网友(2010-11-16):
好東西就要收下來,給他用用看才學的到D....謝謝囉

网友:
回复 楼主:
wish大,這一篇有舊的論壇名稱

楼主:
回复 网友W:

謝謝你的通知,我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