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時間會越來越快的M845N-X主機板

楼主(2008-09-22):
有位在公家單位當MIS的好友送我一張M845N-X的主機板,據他說這張主機板有個很奇怪的問題,它的時間會越走越快,有時候今天的時間就跑到明天去了,公家單位配新的電腦了,就送給我研究看看。
這張主機板雖然是舊的,但是看起來是一張伺服器的主機板,還一定要用ECC的RAM才能用,我看就修好拿來當伺服器好了。

朋友說這張主機板是用FreeBSD,所以也沒辦法像Windows一樣安裝個自動對時的軟體,一定要用手動修正,既然手動可以修正,那顯然故障點是出在硬體本身。
這個問題很困難修好嗎?其實不會,有玩電腦的朋友都知道電腦的時間都整合在南橋裡了,南橋有接一個32.768Khz的石英晶體,它除了供給開機電路使用外,電腦的時間也是從這裡分頻出來的,所以只要這個石英晶體故障了,那可能就無法開機或時間就不準了。

我找個時間用數位示波器讓大家看一下它的振盪波形,大家就了解問題出在那裡。

网友(2009-04-03):
引用 楼主:
朋友說這張主機板是用FreeBSD,所以也沒辦法像Windows一樣安裝個自動對時的軟體,一定要用手動修正,...

說個題外話....
其實, freebsd (UNIX) 有內建網路校時指令 ntpdate 可用.

网友(2009-05-26):
石英晶體 旁對地pf小電容有微調作用 諧波過強會影響加快計數
在示波器表現出來是變形的弦波

网友(2010-12-27):
期待振盪波形圖.謝謝!

网友:
用這塊主板的人,感覺會比較快變老n_135|

网友:
那請問W大
如果是時間越走越慢也會是石英振盪有異常嗎???

网友:
那請問W大
如果是時間越走越慢也會是石英振盪有異常嗎???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電池差不多沒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