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如何在主機板上查線路
火...

楼主(2008-09-22):
有位朋友提起主機板上的線路密密麻麻不知從何查起,我來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主機板現在至少有四層板,當然也有更多層的,以四層板為例,它的正反兩面是信號層,裡面兩層是電源及接地各一層,雖然說正反兩面是信號層,但是也有一些電源及接地,可以放心的是在跑信號時,不會用到裡面兩層就是了。

當在追查銅箔的信號最常遇到的就是正面跑到反面向(或者反面跑到正面),這時通常是一個小圓點,如果比較幸運,這個小圓點會有焊錫,如果沒有焊錫,你必須要用小刀輕輕刮開油墨讓銅箔裸露出來,然後把錫焊上以保護這個貫孔點,這時請把三用電表撥在蜂鳴檔(就是紅黑棒短路會發出嗶嗶聲那一檔),把紅棒點在這個錫點上而黑棒去找尋主機板另一面的這個貫孔點,如果你找到了,三用電表它會發出嗶嗶聲通知你,這時候你就可以繼續往下追查。

查線路時你會發現有的線比較粗,有的線比較細,甚至還有彎彎曲曲的線,比較粗的大多是電源或地線,細的大多是信號線,彎彎曲曲的大多跟Clock有關,有時查一個線路時,主機板要翻上翻下重覆很多次,這是難免的,如果你常常在追線路,你也會發現它其實是有一些準則,例如RAM的電路零件一般不會跑到音效電路或其它不相關的電路那邊去,所以你只要在它的相關範圍搜尋即可。

如果你的眼睛很好,那當然比較輕鬆,像我都要用高倍率的放大鏡,否則都看不清楚了。
當然!如果有別的朋友你有更好用的方法,也歡迎你提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的經驗談...................我沒近視但是我發現在沒有任何輔助設備下會導致脫窗..

用超大的放大鏡找都不見得好找,比方我從ATX插座找power-on線路,運氣好的可以看到
一條"髮絲"從相對應的地方出來....運氣不好整個插座都蓋住線路....本想解焊,可是按照過去
經驗顯示"根本解不下來",不知道是烙鐵不夠燙還是怎樣...

目前最大困難就是"遮蔽物"太多,不好追線......尤其是一堆很密的線路並行..@@

楼主:
哈哈哈....我以前追線路也是脫窗過呀!
用蜂鳴檔來找就很方便了,不相關的東西千萬別解焊,因為很可能會製造另一個故障點。
這位新朋友應該對主機板很有興趣,這種東西入門必須耗費你一些時間的,是否願意堅持下去還是要看你自己的毅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我去搞張板卡廠商QC用放大鏡好了..........應該沒人修主機板買台電子顯微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修主機板買台電子顯微鏡?你可能是第一人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今天練習反查線路有了點心得....

被插座、零件遮蔽時可以根據最後線路消失點去"探測週遭的可疑點",中獎了會BB叫..

要是附近有"目標零件"就可以直接去探測哪個腳位有連接...

還有一點想請教,主機板上頭印刷的元件編號是否有一定的規則,例如電阻用R電容用C
其他的煩請大大解說....

以及主機板防焊層顏色是否會影響維修?比方黑色的PCB就比黃色的難查線..

今天發現主機板上有時候會出現一個圓圈中央一金屬點,那是做什麼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你的觀念很好呀!

我現在手頭沒有主機板可以看,不過大致如下︰

R=電阻
C=電容
L=電感
F=保險絲
IC=積體電路
Q=電晶體(或TR)
TP=測試點

你說對了!我最怕碰上防焊層是黑色的,這種最累人。
你所謂的金屬點能不能拍張相片讓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糟糕手邊沒有可拍攝的設備.....

就是在PCB上頭沒有銅箔覆蓋的地方會有一個金屬點...有時看好像是第二層的PCB一樣

看上去一個圓圈中央一個金屬點......有的則看不出圈...只有一個點...難道是多層PCB壓合

的定位點?

對了W大~測試點是做什麼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很抱歉!我實在不了解你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H:

那算了沒關係..等有拍攝設備在拍來看看

网友I(2009-01-12):
大家好,我是剛剛加入的,一直苦於國內沒有專門討論修護mb的網站,好高興終於在3天前給我找到了,我目前的功力也只有換換電容,及補板子上的斷線而已
看到樓友問到問題正好是自己的專業(以前是印刷電路板工程師就是人家說的"洗板子"),就想雞婆說一下,才發現要註冊,那就註冊吧(個人不太喜歡加入"社團")
根據問題:"就是在PCB上頭沒有銅箔覆蓋的地方會有一個金屬點...有時看好像是第二層的PCB一樣
看上去一個圓圈中央一個金屬點......有的則看不出圈...只有一個點...難道是多層PCB壓合
的定位點?"

如果沒有錯,這個應該是曝光線路及鉆孔、成型、自動測試(含ICT及SMT---如果是在板面上,沒有覆蓋綠漆)用的"光學點"不是壓合用的
如有錯誤,煩請指正,謝謝

网友:
原來是這樣,看過很多板子都有,就是不懂什麼意思,現在終於懂囉,感謝您喔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家好,我是剛剛加入的,一直苦於國內沒有專門討論修護mb的網站,好高興終於在3天前給我找到了,我目前的功力也只有換換電容,及補板子上的斷線而已
看到樓友問到問題正好是自己的專業(以前是印刷電路板工程師就是人家說的"洗 ...

感謝你的說明...

网友(2009-03-25):
大家可以看一下 附檔

一般電路要走TOP OR BOTTOM,,那麼如何導通是靠VIA 孔

VIA說明

VIA說明

网友:
哪種英文代表哪種電子元件 這個太需要了 感恩感恩

网友(2009-04-28):
江湖一點絕  知識需要一點一滴累積

网友(2009-06-17):
真正多謝!

真正多謝!
看了各位大大的解說,實在受益良多,只是已有了歲數,真正甘苦噢!

网友J:
一手拿放大鏡
一手拿烙鐵
那要如何拿焊錫呢

网友K:
回復 7# 8# 9# 10# 11# 12# 13# 的帖子

你們提的是不是長這樣?
位於主版的四個角落,有些主板四個角落都有,有些主板只有三個角落有(其中某一角落空間不足時就沒看到),
有些主板只有正面才看得到,有些主板在其正反兩面都看得到。
大部分主板其PS2插座位置都會全檔或部分檔到此點,有些可由反面看到此部分的小圓點剛好在PS2插座下方。

网友(2009-07-27):
感謝Wish大的經驗分享
正好最近拿到一塊Asus P5W DH Deluxe的主機板
查找Fan control線路時發現到主機板背面幾乎沒有任何線路
只能在I/O Chip附近去找找才能查到該線路
真慘!

网友(2009-09-08):
真的很贊.
感覺來這..好像挖到寶一樣

网友:
學到了新知,更長了見識,多謝了!

网友:
感謝 大大提供資訊   給新手小弟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們提的是不是長這樣?
位於主版的四個角落,有些主板四個角落都有,有些主板只有三個角落有(其中某一角落空間不足時就沒看到),
有些主板只有正面才看得到,有些主板在其正反兩面都看得到。
大部分主板其PS2插座位置都會全檔 ...

這是自動上件機的參考校正點 ,解決因為板子在不同溫度及各種製程中應力問題的漲縮.

网友(2009-10-09):
回复 网友A:

原來如此,thanks

网友(2009-12-15):
可用蜂鳴檔和小銅刷的方法進行查找線路

网友:
因為小銅刷的接觸面積比較大, 找起來比較方便

网友:
原來還有銅刷 這可用 ~

网友:
爬文的收穫是難以形容的.................謝謝大家寶貴的資訊。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對新手的我幫助很大

网友:
爬文的愈多愈想修東西,也學到不少以前沒想過的.謝謝大家

网友:
真是受教了!寶藏越挖越多,挖到睡不著覺,一大早又來挖寶嘍!

网友:
對啊 ~  來這邊之後 看到好多東西 雖然之前是相關的科系 但又增加了 自己不知道的地方
手邊廢板一堆  存錢買示波器中...

网友(2010-01-17):
除了跑線路外,如果有ic例如電源管理ic的腳位電氣表來參考,這就更好

网友(2010-02-24):
引用 网友K:
你們提的是不是長這樣?
位於主版的四個角落,有些主板四個角落都有,有些主板只有三個角落有(其中某一角落空間不足時就沒看到),
有些主板只有正面才看得到,有些主板在其正反兩面都看得到。
大部分主板其PS2插座位置都會全檔 ...

補充說明
在大型IC的週邊
(通常都是對角的位置)
一定都會有小圓點
那是為了讓機器在貼片時
的校對基準點
機器貼片前都會先過去抓座標
再吸取對應IC
調整角度
旋轉極性之後
再以 (條) 為單位的準確度貼片

基準點

基準點

基準點

基準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應該可以用數位相機的近拍功能,拍下來慢慢看吧。

网友:
剛進來準備學習 看了好多人都有一席經驗 更應該說
成功~~~是給肯努力的人

网友:
又學到新知~~~感謝大家的分享~~

网友:
知識無極限,尋覓許久,來到這裡總算是找到桃花源了,故鄉是重災區的重建地區(杉林),這裡長年苦無精修的技術,小弟一直想(潦落去)卻因非本業而遲遲無法突破技術層級,感謝各位先進的經驗分享,手中也有一堆廢板,苦無對策,現在可以大刀拓斧的來增加查修功力了!

网友:
少時不努力,老大再來學,真辛苦。
謝謝,獲益良多!

网友(2010-03-26):
這裡真是寶地啊 感激大大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一直搞不懂小銅刷要怎麼使用,可不可以麻煩樓主,詳細說明

网友(2010-05-14):
多高手们的讲解小弟受益不浅

网友:
我是以前的john890438

garyweng大大的資料有包括所謂的盲埋孔結構歐,這是目前最高級的pcb製程

网友:
如何使用銅刷

就是3用表一隻腳(正負極都可)接觸開始要查走線的金屬點(沒有被綠漆絕緣),另外一隻腳接在銅刷金屬尾端,再用銅刷輕輕掃過可能的經過位置,3用表會叫,表示走線有經過,目前我也在找這個工具(銅刷)

网友:
看了各位大大的解說,實在受益良多

网友:
正在努力爬文中.多學一點先進的經驗.我是個新手.從來不敢碰板子.感謝各位先進的精彩PO文

网友(2010-06-25):
原來還可以這樣查線,小弟虛心收下了

网友:
又讓我上了一課
真是謝謝先進的詳述說明

网友(2010-07-30):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的經驗!

网友:
有些知識有點難  對我來說
不過都很有用 謝謝分享

网友(2010-09-08):
很有用資料 謝謝 多多學習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位朋友提起主機板上的線路密密麻麻不知從何查起,我來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主機板現在至少有四層板,當然也有更多層的,以四層板為例,它的正反兩面是信號層,裡面兩層是電源及接地各一層,雖然說正反兩面是信號層,但是也有一些電 ...

三用錶的蜂鳴檔,確實是一個很好的作法,方便又有效,又可保護眼晴不會脫窗^^

网友:
謝謝大家寶貴的資訊,長了見識,多謝了!

网友:
這幾位大大真是太強了。

网友:
就是3用表一隻腳(正負極都可)接觸開始要查走線的金屬點(沒有被綠漆絕緣),另外一隻腳接在銅刷金屬尾端,再 ...
引用 网友M:

原來銅刷的功用是這樣

也就是利用銅刷擴大接觸的範圍

這樣查線也比較有效率

學到一招了

网友(2010-10-12):
我看得都老花了.還是找不著.
唉.歲月不饒人.墨法度阿!

网友:
查線路時是不是也同的電路圖也劃下來?

网友(2010-11-21):
多了一些概念,謝謝w大大分享 ^^

网友:
我也是剛進來論壇的新鮮人,看了大家的爬文,增加不少知識,以後也請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真是艱深...看不懂...
不過還是感謝大大們用心的分享...

网友(2011-01-08):
嗯!又學了一課,感謝

网友:
感謝 大大提供資訊 ,受益良多

网友(2011-02-13):
回复 网友N:

大哥你也幫幫忙!! 電子顯微鏡? 那你要連人一起進到真空室嗎? 還是外加螢幕來Q板子!!

网友:
謝謝你的資訊...............

网友:
感恩!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很好的資料,謝謝分享.

网友(2011-04-12):
回复 楼主:

吸收到好多知識!

网友:
回复 网友O:

這個點叫做"FIDUCIAL MARK",所謂的基準點或定位點,當PCB在錫膏刷完後過SPI時需要使用MARK來確定每塊PCB做檢查時的位置是否固定,檢查完後進SMT機要MOUNT零件前會先定位MARK,在依零件與MARK的座標位置來MOUNT,之後過REFLOW進AOI時也需要使用MARK來確定比對零件位置,所以這個點對於生產時相當重要,然而當主機板出廠後就用不太到了,所以當然有零件蓋住這個點也沒關係了。

REFLOW 回焊爐
SMT 表面黏著技術
SPI 錫膏檢測機
AOI 光學檢測機

网友(2011-05-20):
感謝各位高手.我是正在學習中的新手.看了各位高手的解說.小弟我受益良多.謝謝.辛苦啦.

网友:
真是太感恩呵
受益匪淺

网友(2011-07-01):
大大們豐富經驗及分享,實在對晚輩學習助益很大!!

网友:
能獲得一些經驗談的資料實在很寶貴,謝謝各位的分享!

网友:
又多懂了一點
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各位的資訊,給新手學習!

网友:
不錯喔,很受用

网友:
我有修過 SMD 的,真的很傷眼睛

网友(2011-09-18):
受益匪浅 感谢W大大~!

网友:
我買了10張雙核心的故障主機板作教材
第一張ASUS P5KPL-C/1600 不開機 主機板綠燈常亮 開機針腳1.67V THEROS網芯片急速發燙 拆壞芯片 而告失敗
現在的是MSI 的MS-7253 不開機 開機端線3.26V RESET5.0V 電池3.0V 電源是好的 沒有任何芯片會發熱
請先進們指教
THX

网友(2011-12-03):
自有一套的好方法前提是要先嘹解主板元件功能以及串(並)聯元件相互關西

网友(2012-01-08):
我是新手上路,來這裏看到的第一篇文就讓人收獲良多。
看來是來對地方了 ^ ^  ......

网友:
爬文的收穫是難以形容的

网友(2012-02-25):
感恩~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手拿放大鏡
一手拿烙鐵
那要如何拿焊錫呢

你可以去買一台固定式放大鏡就很好用呢

网友:
很實用的文章
之前買了一組基板維修工具
看到銅刷還真不知道是做何用
現在終於了解

网友(2012-06-06):
原來還有小銅刷的這種用法啊
又多學了一些

网友:
有用的資料~收下了~

謝謝分享

网友:
真是受益匪淺,來這裡真的可以學到好多東西喔

网友(2012-07-16):
我最近在看主板維修300講影片
已看到54講
覺得對跑線很有幫助
thx

网友:
真的好有收穫
謝謝分享

网友:
長知識了

网友(2012-08-15):
謝謝前輩的教導

网友(2015-04-16):
感謝樓主提供檢測資訊
讓我學到寶貴一課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