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版主無法啟動的問題

楼主(2008-09-24):
請問版主一個問題,主機板按Power ON沒反應,一定是開機電路的問題嗎?

网友:
這個不一定,無法開機的原因有很多,開機電路故障只是其中之一,因為a471的原因是他用強制power on可以正常開機,所以故障點一定是在開機電路,但是如果依正常檢修流程,就不應該這樣了,因為如果你是發生在主機板電源電路短路,那情形也是像現a471一樣無法開機,但這是由於保護電路動作了,而你又強制開機,這樣可能會造成更大的損壞也說不定。

我覺得你應該先檢查看看mosfet有無短路或直接從ATX插座上檢查各組電源對地有無短路再強制power on才對,如果是主機板電源電路的問題,等你修好這部份時,應該就會開機了。

我畫了一張單組的主機板電源簡圖給你參考,有問題你可以再提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請問W大~

正常情況下ATX20/24pin、ATX12V 2*2、4*2電源插座上各腳位對地情況應是如何?

COM接地端應該與主機板螺絲固定孔0歐姆對吧!

電源對地"短路"應該就是指比方+12V卻跟螺絲孔導通0歐姆嗎?還是無限大?連阻值都沒?

mosfet有無短路該怎麼測量?

電源管理晶片是指CPU插槽附近VRM區塊...離ATX12V插座不遠的IC嗎?
例如..ADP3180這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主機板上有很多電容器,所以如果你蜂鳴檔測量時,三用錶會先嗶幾秒鐘後才有讀數,至於會到多少?或許會到無限大也說不定,但是這不是重點,我們是要確認有沒有短路。

二、是的!COM接地端就是與主機板螺絲固定孔,是0歐姆。

三、應該是說如果電源+12V對地"短路"了,那+12V跟螺絲孔則只有0歐姆?用蜂鳴檔測量的話就會發出嗶聲。

四、MOSFET我教你一個簡單的動作來判斷它的好壞,請看下圖︰

一般主機用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MOSFET居多,它由左上到否下腳位分別為G(閘極)、D(洩極)、S(源極),由於這種加強型的MOSFET在D與S間會接一個二極體,所以你利用三用錶的二極體檔的紅棒接S,黑棒接D時,你會得到一個0.5至0.6的電壓讀數,其餘不管你怎麼交換測量應該都無限大,這樣你可以初步判斷它是好的。

五、是的,ADP3180它就是電源管理晶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真的很感謝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客氣!歡迎有空常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收到,瞭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W大所謂的"短路"就是指ATX電源插座上的pin除了com可以對地導通,BB檔會叫歐姆檔

0阻值外,其他一律不准B,歐姆檔不可導通0歐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們一般的三用電錶的蜂鳴檔大約在10歐姆內就會嗶嗶叫,簡單說就是兩點的阻值在這個範圍內都是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G:

所以還是得先確認主機板沒短路再來強制啟動,否則會霹靂啪啦燒板子..

网友H(2009-02-12):
請問
ATX插座上檢查各組電源對地有無短路,是不是除了藍白兩線對地阻值無限大外,其他各組對地阻值都在正常範圍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請問
ATX插座上檢查各組電源對地有無短路,是不是除了藍白兩線對地阻值無限大外,其他各組對地阻值都在正常範圍內呢

短路就是不該通的通了....ATX主電源插座上用數位電錶BB檔去對主機板打對地電阻,除了黑色的GND會叫之外其他都不該叫..

然後阻值不該太低....因為各電路都有它自己的阻值..每張主機板都不太一樣..

网友:
請問wish大, mosfet 一定要吹下來量, 還是在主機板上量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新手我比較傾向拆下來測量,如果你是老手,你就有撇步了,這個小撇步我也說過,你要自己慢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