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關機卻重新開機

楼主(2008-09-24):
請問版主,我有一部電腦,我明明是按關機,但是它關機後卻會變再重新開機,我重灌作業系統後也沒用,請問比較有可能是什麼零件故障?

网友:
這個問題請你先測試一個動作,你先把硬碟電源拔掉,然後開機讓主機板跑到停,然後你按power on看看它是關機還是會重新開機。
如果它正常關機,我想你要先重新燒一次bios再試,如果它還是重新開機,這應該不是主機板的問題,我認為反而是電源供應器的問題較大,你應該先換一個電源供應器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W大~

為何拔掉硬碟後開機再OFF可以正常OFF就是BIOS問題?

而無法改善就是power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只是我的猜測,並不是一定,由於b1206並沒有說還有其它問題,所以我假設那部電腦只有這個問題而其它部份都正常,我判斷的理由如下︰

一、拔掉硬碟的目的是先排除軟體的關係,我已說過實現主機板開關機是由開機電路控制綠線(Power ON)的短路與否決定,因此如果這個開機的電晶體在南橋發出低電位截止訊號,而ATX電源供應器內部的Power ON沒有完全接受指令時,很有可能就重開機。
或許你會說,那為什麼我不懷疑是開機電路的電晶體故障導致電源供應器誤判?如果是我自己,我當然就會檢查是否主機板本身的問題,但是如果是一般沒有主機板維修能力的人,先試換一個電源供應器應該比較容易,而且以這個問題點,電源供應器故障的機率比主機板大的多。

二、那如果能正常Power Off呢?這明顯是軟體的問題了,b1206又說他有重灌系統,先更新一下BIOS試試,或許可以修復也說不定。

或是你有其它的想法呢?歡迎討論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樣我就懂你意思了.....

這問題範圍太廣了...(關機又開機)...撇開主機板硬體故障問題,光系統本身
就有很多種開機的方式,如果有設定到而自己卻不自知不小心觸動到就又
開機了..

很久以前聽過一個電腦靈異笑話,有位老太太參加了社區大學的電腦班,結業
後很開心的買了台人生第一部電腦使用,除了在社區大學學會的應用之外,還
透過網路利用MSN跟遠在大陸打拼的兒子視訊聊天....

有天老太太深夜起床上廁所,忽然聽到書房的電腦有聲音,走進書房發現電腦
主機沒關機,老太太以為自己老糊塗忘記關掉,於是順手關機再回房睡覺。
後來每次晚上上廁所都發現電腦沒關機,老人家心裡毛毛的心想"會不會過世的
老頭子也想上網跟兒子聊聊天。最後每天晚上起床尿尿和關機變成例行公事,
有天老太太路過當時買電腦的門市進去工程部問問修電腦的小夥子,說明之後
對方要求老太太把電腦抱過來檢查看看,隔天電腦送來了,按照SOP填寫單據
之後老太太就回家等消息去了...

工程師拆開機殼檢查時發現主機I/O面板後方貼了張寺廟的符咒.....後來檢查結果
出爐了,除了灰塵多了點其他一切正常~~至於為啥半夜系統會自動開機,原因是
不知道誰幫老太太的電腦設定了"定時開機功能",導致每天半夜系統就定時啟動
開機.........害老太太擔心怕了大半年原來就是這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硬碟拔掉後再測的結果還是會重開機啊!結果我把弟弟電腦電源供應器拿來測試,真的不會了哦!那表示要換一個Power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哈哈哈......
貼符咒?這應該只是笑話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解決就好!我也是瞎貓碰上死耗子。

网友(2009-08-02):
以前我都只知道是power問題,感謝W大講解,受益良多ㄚ